该课程设计以两人组队的形式,制作寻线型电脑鼠。

楼主(2018-05-31):
总体设计思路和步骤  寻线型电脑鼠不同于以前的走迷宫,是利用红外传感器进行路线探测并选择前进方向的小型智能机器人。其设计步骤包括:系统设计、利用Altium   Designer软件绘制原理图和PCB图,电脑鼠硬件焊接组装、软件代码书写调试和总体调试。硬件部分主要由传感器,单片机,电机驱动组成。传感器采用红外传感器,由发射管和接收管组成,可探测黑线迷宫。单片机采用IAP15W413AS芯片,用于编写和实现程序。电机驱动由单片机产生的PWM以及L9110芯片进行驱动。软件部分主要由产生PWM函数,搜寻路径法则,记录信息,测速盘组成。此课程设计中电脑鼠按照左手法则进行路线搜索,根据测速盘的计数得到迷宫坐标并储存。第一次排除迷宫中的死路,第二次便可沿迷宫中最短路径走出迷宫。
C51单片机的初始化及底层驱动
三、车体转弯控制(左手法则)
*functionname :void leftMethod (void)
*parament    :none *return value  :none
*description   :左手法则  优先级为: 右 -> 前 ->  左   并且存储即将行走的下一个格子的坐标
voidLeftMethod4()
{
if(Left_Detector==0)
{
TurnLeft();
}
elseif(Front_Detector==0)
{
Go();
}
else
if(Right_Detector==1&&Left_Front_Detector==1)
{TurnRight();}
elseif(Left_Detector==1&&Front_Detector==1&&Right_Detector==0)
{
TurnBack();
}
}
四、调整函数
    void adjust2()
{
if(Front_Detector==0)
{
if(Left_Front_Detector==0)
{
speed(1,0,0,1);
}
elseif(Right_Front_Detector==0)
{
speed(0,1,1,0);                                            }
else
{
speed(0,1,0,1);
}
}
else
{
if(Left_Front_Detector==0)
{
speed(1,0,0,1);
}
elseif(Right_Front_Detector==0)
{
speed(0,1,1,0);
}
}
}
void Go()
{
speed(0,1,0,1);
}
//------------------小车右转函数-------------------//
void TurnRight()
{
//u8 flg=1;speed2(0,1,1,0); //左轮前转,右轮后转
//left_count=right_count=0;
/* while(flg==1)
{
if(left_count==12|right_count==12)
{
speed(0,0,0,0); //两轮停转
left_count=0;
right_count=0;
flg=0;
}
}
for(flg=0;flg<100;flg++)
{
Delay(6000);
}*/
}
//------------------小车左转函数-------------------//
void TurnLeft()
{
//u8 flg=1;
speed2(1,0,0,1); //左轮后转,右轮前转
//left_count=right_count=0;
}
//------------------小车后转函数-------------------//
void TurnBack()
{
u8 flg=1;
//left_count=right_count=0;
while(Front_Detector==1)
{speed2(0,1,1,0);}
//左轮前转,右轮后转
}
//------------------小车停止函数-------------------//
void Stop()
{
// u8 flg=1;
// left_count=right_count=0;
speed(0,0,0,0);
//左轮后转,右轮后转
}
五、速度PWM 设置
//------调整函数----f_pwm=PCA_clk/256-------//
void speed(bit a,bit b,bit c,bit d)
{
I1=a;
I2=b;
I3=c;
I4=d;
PCA_PWM0 = 0X00;
CCAP0H = CCAP0L =39;
//修改此处数值[0~255]可以调节CCP2_0占空比
CCAPM0 = 0x42;
PCA_PWM1 = 0X00;
CCAP1H = CCAP1L =40;
//修改此处数值[0~255]可以调节CCP2_1占空比
CCAPM1 = 0x42;
}
void speed2(bit a,bit b,bit c,bit d)
{
I1=a;
I2=b;
I3=c;
I4=d;
PCA_PWM0 = 0X00;
CCAP0H = CCAP0L =90;
//修改此处数值[0~255]可以调节CCP2_0占空比
CCAPM0 = 0x42;
PCA_PWM1 = 0X00;
CCAP1H = CCAP1L =90;
//修改此处数值[0~255]可以调节CCP2_1占空比
CCAPM1 = 0x42;
}
void speed3(bit a,bit b,bit c,bit d)
{
I1=a;
I2=b;
I3=c;
I4=d;
PCA_PWM0 = 0X00;
CCAP0H = CCAP0L =255;
//修改此处数值[0~255]可以调节CCP2_0占空比
CCAPM0 = 0x42;
PCA_PWM1 = 0X00;
CCAP1H = CCAP1L =255;
//修改此处数值[0~255]可以调节CCP2_1占空比
CCAPM1 = 0x42;
}
//-------------------PWM模式使能函数----------------//
void PWM_Cmd(bit cmd)
{
if(cmd==ENABLE)
CR=1;
else if(cmd==DISABLE)
C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