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带字库和不带字库的区别是什么?如何显示数字?

楼主(2018-05-31):
我将keil工程已经打包进压缩文件了,想知道,这个带字库和不带字库的区别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正确的显示采集到的温度值~

求各位大佬指正~

qq3230464694

网友A:
带字库不用自己写字,但是字库很大,可能单片机受不了。不带字库,要自己写了,一般小一点的单片机也可以。

网友B(2020-03-30):
引用 网友A:
带字库不用自己写字,但是字库很大,可能单片机受不了。不带字库,要自己写了,一般小一点的单片机也可以。

51单片机是不是带不动这个带字库的lcd12864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