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蓝牙控制51单片机温湿度检测及继电器浇水

楼主(2018-05-31):
一个蓝牙串口模块,用51单片机通信。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Data_0_time    4

sbit  rec  = P2^1 ;
sbit out=P2^0;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ok000"};
u8 flag =0;
u16 u16temp1,u16temp2;
void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rec)&&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rec)u8temp=1;
                    u8FLAG=2;
                 while((rec)&&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rec=0;
           Delay(180);
           rec=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rec=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rec)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rec)&&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rec)&&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rec=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7f;
        TH1=0XFd;
        TL1=0XF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if(flag==1)
                {out=!out;
                flag=0;
                }
                if(flag==2)
                {
                        RH();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20000);
                        flag=0;
                }
        }
}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1)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if(receiveData==0)flag=1;
        else if(receiveData==1)flag=2;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

网友A(2019-06-06):
大佬,请问有原理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