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过51单片机,想做PCB电路设计,但感觉很迷茫啊,不知道咋下手

楼主(2018-05-31):
路过的大神们,求指点明路啊,接触过51,想做PCB电路设计,但感觉很迷茫啊,不知道咋下手,难受啊!

网友A:
学习DXP软件,很好入门!!!!!!!!!!!!!

网友B:
做电路设计首先把电路学好,模拟电路比较重要,数字电路用的时候查资料就好

网友C:
有一个ALTiUM很好用,可以用来画板子

网友D:
学习DXP软件,很好入门!!!!!!!!!!!!

网友E:
慢慢来,入门之后就好了。多上淘宝买一些别人的方案。

网友F:
没事,挺简单的,单片机比pcb难一些

网友G:
先学AD,然后了解PADS,因为你不确定你的公司是否能用AD

网友H:
ALTIUM DESIGNER 也可以用

网友I:
altium designer  AD  与EDA工具是必备

网友J:
通过对Linux的掌握可以更好的学会嵌入式各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