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 按照题目所给变量名称、类型和方法名称进行编程 求帮助

楼主(2018-05-31):
按题目编程实现下列功能。
要求:按照题目所给变量名称、类型和方法名称进行编程,禁止修改;

1.        图书馆接口(Library)
成员方法:
borrow( ),借阅图书
revert( ),归还图书
2.      图书类(Book)
成员变量:
图书名称(name)                String类型
出版社(publisher)                      String类型
       构造方法:
通过形参初始化图书名称(name)和出版社(publisher)
普通方法:
(1)设置gettor和settor方法用于获取和设置类中name变量的值;
(2)重写Equals方法,当且仅当书名(name)和出版社(publisher) 均相等时,即为同一本书。
(3)重写toString方法,返回书名(name)和出版社(publisher)的信息,样式如下:“书名:Java程序设计,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3.      馆藏图书类(CollectionBook),继承自Book类,实现Library接口
成员变量:
图书编号(bNo)               String类型
所在书库(stacks)             String类型
是否借阅(isBorrow)        boolean类型         图书状态为已借阅时,值为true
构造方法:
调用父类构造方法初始化书名(name)和出版社(publisher)信息,然后初始化图书编号(bNo)和线路图书书库(stacks)。
       普通方法:
(1)实现接口中的borrow方法
如果图书状态为已借阅,则输出“对不起,该图书已借阅”,否则,修改该图书状态为已借阅,输出“借阅成功”
(2)实现接口中的revert方法
如果图书状态是可借阅状态,输出“该图书已归还”,否则,修改图书借阅状态为未借阅,并输出“还书成功”;
4.      通过main函数测试。
(1)创建两个CollecitonBook对象book1和book2,分别输出book1和book2,并调用其equals方法判断两个对象是否相等;
(2)通过键盘输入整数,输入0,则对book1进行借阅,输入1,则对book进行归还操作。

网友A:
package 图书馆;

import java.util.Scanner;

interface Library{                                //图书馆接口(Library)
        abstract void borrow();
        abstract void revert();
}
abstract class Book{                        //图书类(Book)
         String name;
         String publisher;
        public Book(String name,String p){
                this.name=name;
                publisher=p;
        }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nam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 name;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Book [书名:" + name + " , 出版社:" + publisher + " ]";
        }
}
class CollectionBook extends Book implements Library{
         String bNo;
         String stacks;
         boolean isBorrow;
     public CollectionBook(String name,String p,String bNo, String stacks,boolean isBOrrow) {
                super(name, p);
                this.bNo=bNo;
                this.stacks=stacks;
                isBOrrow=true;
        }
        public void borrow() {
        if (isBorrow==true) {
                        System.out.println("对不起,该图书已借阅");
                }
        else {
                        isBorrow=true;
                        System.out.println("借阅成功");
                }
        }
        public void revert() {
                if (isBorrow!=true) {
                        System.out.println("该图书已归还");
                }
                else {
                        isBorrow=false;
                        System.out.println("还书成功");
                }
        }

}
public class App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CollectionBook book1=new CollectionBook("C语言", "xx出版社", "001", "计算机类", true);
                CollectionBook book2=new CollectionBook("Java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 "002", "计算机类", true);
                System.out.println("book1.equals(book2)是"+(book1.equals(book2)));
                if (book1.name==book2.name && book1.publisher==book2.publisher) {
                        System.out.println("该书为同一本");
                }
                else {
                        System.out.println("该书不是同一本");
                }
                Scanner App1=new Scanner(System.in);
                System.out.println("请输入0或1:");
                int n=App1.nextInt();
                if (n==0) {
                        book1.borrow();
                }
                if (n==1) {
                        book1.revert();
                }
        }

}

网友B(2019-05-05):
引用 网友A:
package 图书馆;

import java.util.Scanner;

你没有重写Equals()方法啊

网友C(2019-07-29):
这题值100黑币  笑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