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计制作 带仿真和源码

楼主(2018-05-31):
1、温度可通过调整DS18B20“+”“-”进行调整。
2、当温度超出范围,会有声光报警
3、因为在proteus中找不到三极管8550,所以拿了NPN管MSP8098代替,其原理是相同的,但程序稍做修改,位选本来用低电平,现在高电平位选。
4、如何装载程序?双击单片机—program file—找到相应的hex文件。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定义端口                                    */
/******************************************************************/
sbit buzzer=P1^0;//蜂鸣器端口
sbit led1=P1^1;  //led指示灯,当前温度高于设置的最高温度时点亮
sbit led2=P1^2;  //led指示灯,当前温度低于设置的最低温度时点亮
sbit DQ=P1^4;         //ds18b20 端口

sbit key1=P3^4;  //按键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
/*                    全局变量                                    */
/******************************************************************/
uint temp;//当前温度值
uchar TempH=0,TempL=0;
int temp_max,temp_min;//设定温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uchar flag_get,count,num;
uchar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uchar  str[4];//四位数码管显示字符
uchar display_mod;//数码管显示模式
/******************************************************************/
/*                   函数声明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18b20初始化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18B20读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短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z);//长延时
void alarm();//报警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
/******************************************************************/
/*                    主函数                                      */
/******************************************************************/
main()
{
        uchar buzzer_delay=0;//蜂鸣器延时计数
        uchar buzzer_work=0;//蜂鸣器开始工作
        display_mod=0;//显示当前温度
        temp_min=10;//设置最低温
        temp_max=40;//设置最高温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TH0=0xef;  //定时器初值
        TL0=0xf0;
        IE=0x82;//EA=1,ET0=1
        TR0=1;  //开定时器
        P2=0xff;
        count=0;
        buzzer=0;
        while(1)
        {
                  keyscan();//独立按键扫描

                if(flag_get==1)
                {   buzzer_delay++;
                        flag_get=0;// 获取温度标志清零
                        temp=ReadTemperature();//读温度值
                }

                if(display_mod==0)
                {
                        if(temp&0x8000)
                     {
                             str[0]=0xbf;//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
                                str[0]=0xff;
                        }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str[1]=tab[(TempH%100)/10]; //十位温度
                           str[2]=tab[(TempH%100)%10]&0x7f;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str[3]=tab[TempL];
                }
                else if(display_mod==1)//显示最低温
                {
                        str[0]=0xc7;//显示L
                        str[1]=tab[temp_min/100]; //温度百位
                           str[2]=tab[(temp_min%100)/10]; //温度十位
                           str[3]=tab[temp_min%10];//温度个位
                }
                else if(display_mod==2)//显示最高温
                {
                        str[0]=0x89;//显示H
                        str[1]=tab[temp_max/100]; //温度百位
                           str[2]=tab[(temp_max%100)/10]; //温度十位
                           str[3]=tab[temp_max%10];//温度个位
                }
                if(buzzer_delay>5)//为了防止温度获取前就会出现报警
                {
                        buzzer_work=1;
                }
                if(buzzer_work==1)
                        alarm();

          }
}

/******************************************************************/
/*                  定时器中断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中断,用于数码管扫描和温度检测间隔
{
        TH0=0xea;//定时器重装值
        TL0=0xf0;
        num++;
        if (num==100)
    {
                num=0;
                  flag_get=1;//获取温度标志位有效
        }
        count++;
        if(count==1)
           {
                //P2=0Xfe;
                P2=0x01;
            P0=str[0];
        }//数码管扫描
        if(count==2)
   {
                if(str[1]==tab[0])
                        str[1]=0xff;//显示为空
                   //P2=0Xfd;
                P2=0x02;
            P0=str[1];
        }
        if(count==3)
   {
                //P2=0Xfb;
                P2=0x04;
             P0=str[2];
   }
        if(count==4)
   {
                //P2=0Xf7;
                P2=0x08;
             P0=str[3];
                count=0;
   }
}
/******************************************************************/
/*                    长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ms(uint z) //长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短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短延时函数
{
        while(i--);
}

/******************************************************************/
/*                    初始化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5);*/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
/*                    读一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5);
        }
        return(dat);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delay(5);
}

/******************************************************************/
/*                   读取温度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
/*              独立键盘扫描函数并显示设定的温度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keynum;//用于切换界面时按键计数
        P3=0xff;//拉高P3口,以读取P3口的值
        if(key4==0)//设置键
        {
                delay_ms(5);//延时消抖
                if(key4==0)
                {
                        keynum++;
                        keynum%=2;//在0、1间变化
                        if(keynum==1)
                        {
                                display_mod=1;
                        }
                        else
                        {
                                display_mod=2;
                        }
                }
                while(!key4);//松手检测
        }
        if(key3==0)//确定键
        {
                delay_ms(5);
                if(key3==0)
                {
                        keynum=0;
                        display_mod=0;
                }
                while(!key3);
        }
        if(key2==0)//加键
        {
                delay_ms(5);//延时消抖
                if(key2==0)
                {
                        if(display_mod==2)
                        {
                                temp_max++;
                                if(temp_max>=99)
                                        temp_max=99;
                        }
                        if(display_mod==1)
                        {
                                temp_min++;
                                if(temp_min>=temp_max)
                                        temp_min=temp_max;
                        }

                }
                while(!key2);//松手检测
        }
        if(key1==0)//减键
        {
                delay_ms(5);
                if(key1==0)
                {
                        if(display_mod==2)
                        {
                                temp_max--;
                                if(temp_max<=temp_min)
                                        temp_max=temp_min;
                        }
                        if(display_mod==1)
                        {
                                temp_min--;
                                if(temp_min<=0)
                                        temp_min=0;
                        }
                }
                while(!key1);//松手检测
        }

}

/******************************************************************/
/*                  蜂鸣器报警程序                                */
/******************************************************************/
void alarm()
{
        if(display_mod==0)//在显示当前温度时报警才会动作
        {
        if(TempH<(temp_min))
        {
                led1=0;
                led2=1;
                buzzer=~buzzer;
        }
        else if(TempH>=(temp_max))
        {
                led1=1;
                led2=0;
                buzzer=~buzzer;
        }
        else
        {
                led1=1;
                led2=1;
                buzzer=0;
        }
        }
}

网友A:
我用msps6534三极管,这个设计该怎么该

网友B(2018-09-21):
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C:
注释好详细呀,感谢分享

网友D:
求教如何写这个代码

网友E:
我按照原理图焊了板子,数码管显示乱码,我用的共阳数码管

网友F:
这是用的阳极数码管还是阴极的?

网友G:
正在学这个很有帮助

网友H(2018-10-24):
下载了  解压后 没有wendu.dsn文件

网友I(2018-12-13):
数码管不显示负号怎么办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数码管不显示负号怎么办

能发我一份吗谢谢,1179364571@qq.com

网友K(2019-09-28):
这个设计真的秀

网友L(2020-12-07):
这个要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M:
请问百位和负号不显示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N(2021-01-09):
这个做个保温箱挺好

网友N:
怎么改低电平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