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GY_85模块测试源程序

楼主(2018-06-01):
stm32f103c8t6的GY_85模块测试程序已测试,实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ARDWARE/OLED/oled.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SS 0         //        BMP085使用

//L3G4200D内部寄存器
#define CTRL_REG1 0x20
#define CTRL_REG2 0x21
#define CTRL_REG3 0x22
#define CTRL_REG4 0x23
#define CTRL_REG5 0x24
#define OUT_X_L 0x28
#define OUT_X_H 0x29
#define OUT_Y_L 0x2A
#define OUT_Y_H 0x2B
#define OUT_Z_L 0x2C
#define OUT_Z_H 0x2D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define        HMC5883L_Addr   0x3C        //磁场传感器器件地址
#define        ADXL345_Addr    0xA6        //加速度传感器器件地址
#define        BMP085_Addr     0xee        //气压传感器器件地址
#define        L3G4200_Addr    0xD2        //陀螺仪传感器器件地址

unsigned 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char  test=0;
int   x,y;
float angle;
uchar ge,shi,bai,qian,wan,shiwan;           //显示变量
int A_X,A_Y,A_Z;
short T_X,T_Y,T_Z;

short data_xyz[3];
float Roll,Pitch,Q,T,K;

//***BMP085使用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long  temperature;
long  pressure;
//********
//************************************++++++++++++++++++++++++++++++++
/*模拟IIC端口输出输入定义*/
#define SCL_H         GPIOB->BSRR = GPIO_Pin_6
#define SCL_L         GPIOB->BRR  = GPIO_Pin_6

#define SDA_H         GPIOB->BSRR = GPIO_Pin_7
#define SDA_L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SCL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6
#define SDA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7

/* 函数申明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3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4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5_Configuration(void);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u32 nTime);
void Delayms(vu32 m);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void adxl345_angle(void);
/* 变量定义 ----------------------------------------------*/

//***************************************************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
    shiwan=temp_data/10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0;   //取余运算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 Function Name  : I2C_GPIO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ration Simulation IIC GPIO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I2C_delay
* Description    : Simulation IIC Timing series delay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30;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i--;
   }
}

void delay5ms(void)
{

   int i=5000;
   while(i)
   {
     i--;
   }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art
* Description    : Master Start Simulation IIC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Wheather         Start
****************************************************************************** */
int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return 0;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_L;
        I2C_delay();
        if(SDA_read) return 0;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DA_L;
        I2C_delay();
        return 1;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op
* Description    : Master Stop Simulation IIC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No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No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WaitAck
* Description    : Master Reserive Slave Acknowledge Sing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Wheather         Reserive Slave Acknowledge Single
****************************************************************************** */
int I2C_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0;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1;
}
/*******************************************************************************
* Function Name  : I2C_SendByte
* Description    : Master Send a Byte to Slave
* Input          : Will Send Dat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
* Function Name  : I2C_RadeByte
* Description    : Master Reserive a Byte From Slav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Date From Slave
****************************************************************************** */
unsigned char I2C_Rad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ZRX
//单字节写入*******************************************

int Single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void
{
          if(!I2C_Start())return 0;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0x0700) >>7) | Slave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0;}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delay5ms();
    return 1;
}

//单字节读取*****************************************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G_data;
        if(!I2C_Start())return 0;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0x0700) >>7) | REG_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test=1; return 0;}
    I2C_SendByte((u8) REG_Address);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I2C_WaitAck();

        REG_data= I2C_Rad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return TRUE;
        return REG_data;

}

/*
********************************************************************************
** 函数名称 :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时钟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
********************************************************************************
** 函数名称 :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端口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选中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A端口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选中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A端口

  /* Configure USART2 Tx (PA.0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选中管脚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A端口

  /* Configure USART2 Rx (PA.03)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选中管脚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A端口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选中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B端口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选中管脚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B端口

   /* Configure USART4 Tx (PC.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选中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C端口

  /* Configure USART4 Rx (PC.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选中管脚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C端口

   /* Configure USART5 Tx (PC.1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选中管脚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C端口

  /* Configure USART5 Rx (PD.2)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选中管脚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D端口

}

/*
********************************************************************************
** 函数名称 :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串口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时钟低电平活动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时钟低电平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时钟第二个边沿进行数据捕获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 Configure the USART1 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时钟参数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奇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 Configure USART1 basic and a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清中断,以免一启用中断后立即产生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SART1中断源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1总开关:开启
}

/*
********************************************************************************
** 函数名称 : Delay(vu32 nCount)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 函数名称 : void Delayms(vu32 m)
** 函数功能 : 长延时函数         m=1,延时1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void Delayms(vu32 m)
{
  u32 i;

  for(; m != 0; m--)
       for (i=0; i<50000; i++);
}

//************************************************
void  USART1_SendData(uchar Send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Data);
Delayms(1);
}

//********************************************************************
long bmp085ReadTemp(void)
{   short  temp_ut;
        Single_Write(BMP085_Addr,0xF4,0x2E);
        Delayms(5);        // max time is 4.5ms
        temp_ut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F6);
        temp_ut = (temp_ut<<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F7);
        return (long) temp_ut ;
}
//*************************************************************

long bmp085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Single_Write(BMP085_Addr,0xF4,0x34);
        Delayms(5);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F6);
        pressure = (pressure<<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F7);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

//******************
void Send_ADXL345_data(int dis_data)
  { float temp ;
        if(dis_data>0x7fff)dis_data-=0xffff;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ms(2);
        }
        else
          {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ms(2);
           }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USART1_SendData(qian);
                USART1_SendData('.');
            USART1_SendData(bai);
            USART1_SendData(shi);
            USART1_SendData(ge);
                USART1_SendData('g');
}
//***************************************
//******************
void Send_L3G420D_data(short dis_data)
  { float temp ;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ms(2);
        }
        else
          {
           USART_SendData(USART1,'+');
           Delayms(2);
           }
        temp=(float)dis_data*0.07;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USART1_SendData(bai);
            USART1_SendData(shi);
            USART1_SendData(ge);

}
//***************************************

void Send_HMC5883L()
{
USART1_SendData('H');
USART1_SendData('M');
USART1_SendData('C');
USART1_SendData('5');
USART1_SendData('8');
USART1_SendData('8');
USART1_SendData('3');
USART1_SendData('L');
USART1_SendData(':');
conversion(angle);
USART1_SendData(bai);
USART1_SendData(shi);
USART1_SendData(ge);
USART1_SendData('`');
USART1_SendData(0x0d);
USART1_SendData(0x0a);
}
//*************************************************
void  Send_BMP085()
{
USART1_SendData('B');
USART1_SendData('M');
USART1_SendData('P');
USART1_SendData('0');
USART1_SendData('8');
USART1_SendData('5');
USART1_SendData(':');

USART1_SendData('t');
USART1_SendData('=');
conversion(temperature);
USART1_SendData(bai);
USART1_SendData(shi);
USART1_SendData('.');
USART1_SendData(ge);
USART1_SendData('`');
USART1_SendData('C');

USART1_SendData(' ');
USART1_SendData('p');
USART1_SendData('=');
conversion(pressure);

USART1_SendData(shiwan);
USART1_SendData(wan);
USART1_SendData(qian);
USART1_SendData('.');
USART1_SendData(bai);
USART1_SendData(shi);
USART1_SendData(ge);
USART1_SendData('K');
USART1_SendData('p');
USART1_SendData('a');
USART1_SendData(0x0d);
USART1_SendData(0x0a);

}
//*****************************************************

void  Send_ADXL345()
{
USART1_SendData('A');
USART1_SendData('D');
USART1_SendData('X');
USART1_SendData('L');
USART1_SendData('3');
USART1_SendData('4');
USART1_SendData('5');
USART1_SendData(':');
           USART1_SendData('X');
           USART1_SendData('=');
           Send_ADXL345_data(A_X);

           USART1_SendData('Y');
           USART1_SendData('=');
           Send_ADXL345_data(A_Y);

           USART1_SendData('Z');
           USART1_SendData('=');
           Send_ADXL345_data(A_Z);

           adxl345_angle();

USART1_SendData(0x0d);
USART1_SendData(0x0a);
}
//*****************************************************
void Send_L3G4200D()
{
           USART1_SendData('L');
        USART1_SendData('3');
        USART1_SendData('G');
        USART1_SendData('4');
        USART1_SendData('2');
        USART1_SendData('0');
        USART1_SendData('0');
        USART1_SendData('D');
        USART1_SendData(':');

           USART1_SendData('X');
           USART1_SendData('=');
           Send_L3G420D_data(T_X);

           USART1_SendData('Y');
           USART1_SendData('=');
           Send_L3G420D_data(T_Y);

           USART1_SendData('Z');
           USART1_SendData('=');
           Send_L3G420D_data(T_Z);

          USART1_SendData(0x0d);
     USART1_SendData(0x0a);
}
//******************************************************
void read_hmc5883l(void)
{
       Single_Write(HMC5883L_Addr,0x00,0x14);   //
       Single_Write(HMC5883L_Addr,0x02,0x00);   //
             Delayms(10);

       BUF[1]=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3);//OUT_X_L_A
       BUF[2]=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4);//OUT_X_H_A

           BUF[3]=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7);//OUT_Y_L_A
       BUF[4]=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8);//OUT_Y_H_A

       x=(BUF[1] << 8) | BUF[2];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3] << 8) | BUF[4];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if(x>0x7fff)x-=0xffff;
       if(y>0x7fff)y-=0xffff;
       angle= atan2(y,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
//****************************************
void read_ADXL345(void)
{
       BUF[0]=Single_Read(ADXL345_Addr,0x32);//OUT_X_L_A
       BUF[1]=Single_Read(ADXL345_Addr,0x33);//OUT_X_H_A

           BUF[2]=Single_Read(ADXL345_Addr,0x34);//OUT_Y_L_A
       BUF[3]=Single_Read(ADXL345_Addr,0x35);//OUT_Y_H_A

           BUF[4]=Single_Read(ADXL345_Addr,0x36);//OUT_Z_L_A
       BUF[5]=Single_Read(ADXL345_Addr,0x37);//OUT_Z_H_A

           A_X=(BUF[1]<<8)+BUF[0];  //合成数据
           A_Y=(BUF[3]<<8)+BUF[2];  //合成数据
           A_Z=(BUF[5]<<8)+BUF[4];  //合成数据
}
//*****************************************
void read_BMP085(void)
{

           long ut;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ut = bmp085ReadTemp();           // 读取温度
//        ut = bmp085ReadTemp();           // 读取温度
        up = bmp085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        up = bmp085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x1 = ((long)ut - ac6) * 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

        b6 = b5 - 4000;
        x1 = (b2 * (b6 * b6 >> 12)) >> 11;
        x2 = ac2 * b6 >> 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 * 4 + x3) + 2)/4;
        x1 = ac3 * b6 >> 13;
        x2 = (b1 * (b6 * b6 >> 12)) >> 16;
        x3 = ((x1 + x2) + 2) >> 2;
        b4 = (ac4 * (unsigned long) (x3 + 32768)) >> 15;
        b7 = ((unsigned long) up - b3) * (50000 >> 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 * 2) / b4 ;
           else
                    p = (b7 / b4) * 2;
        x1 = (p >> 8) * (p >> 8);
        x1 = (x1 * 3038) >> 16;
        x2 = (-7357 * p) >> 16;
         pressure = p + ((x1 + x2 + 3791) >> 4);
}
//***************************
void  Init_ADXL345(void)
{
   Single_Write(ADXL345_Addr,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 Single_Write(ADXL345_Addr,0x2C,0x0e);   //速率设定为100hz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ADXL345_Addr,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ADXL345_Addr,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 Single_Write(ADXL345_Addr,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Single_Write(ADXL345_Addr,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Single_Write(ADXL345_Addr,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void  Init_BMP085(void)
{
        ac1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AA);
        ac1 = (ac1<<8)|Single_Read(BMP085_Addr,0xAB);

    ac2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AC);
        ac2 = (ac2<<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AD);

        ac3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AE);
        ac3 = (ac3<<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AF);

        ac4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0);
        ac4 = (ac4<<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1);

        ac5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2);
        ac5 = (ac5<<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3);

        ac6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4);
        ac6 = (ac6<<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5);

        b1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6);
        b1 = (b1<<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7);

        b2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8);
        b2 = (b2<<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9);

        mb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A);
        mb = (mb<<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B);

        mc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C);
        mc = (mc<<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D);

        md =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E);
        md = (md<<8)| Single_Read(BMP085_Addr,0xBF);

}
//****************************
void  Init_HMC5883L()
{
   Single_Write(HMC5883L_Addr,0x00,0x14);   //
   Single_Write(HMC5883L_Addr,0x02,0x00);   //
}
//*****************************************

//************初始化L3G4200D*********************************
void Init_L3G4200D(void)
{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1, 0x0f);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2, 0x00);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3, 0x08);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4, 0x30);        //+-2000dps
        Single_Write(L3G4200_Addr,CTRL_REG5, 0x00);
}
//******读取L3G4200D数据****************************************
void read_L3G4200D(void)
{
   BUF[0]=Single_Read(L3G4200_Addr,OUT_X_L);
   BUF[1]=Single_Read(L3G4200_Addr,OUT_X_H);
   T_X=        (BUF[1]<<8)|BUF[0];

   BUF[2]=Single_Read(L3G4200_Addr,OUT_Y_L);
   BUF[3]=Single_Read(L3G4200_Addr,OUT_Y_H);
   T_Y=        (BUF[3]<<8)|BUF[2];

   BUF[4]=Single_Read(L3G4200_Addr,OUT_Z_L);
   BUF[5]=Single_Read(L3G4200_Addr,OUT_Z_H);
   T_Z=        (BUF[5]<<8)|BUF[4];

}

//******************ADXL345计算倾斜角度************
void adxl345_angle(void)
{

data_xyz[0]=A_X;  //合成数据
data_xyz[1]=A_Y;  //合成数据
data_xyz[2]=A_Z;  //合成数据

//分别是加速度X,Y,Z的原始数据,10位的
Q=(float)data_xyz[0]*3.9;
T=(float)data_xyz[1]*3.9;
K=(float)data_xyz[2]*3.9;
Q=-Q;

  Roll=(float)(((atan2(K,Q)*180)/3.14159265)+180);    //X轴角度值
  Pitch=(float)(((atan2(K,T)*180)/3.14159265)+180);  //Y轴角度值
  //conversion(Pitch);                                                                   //需要显示时候请更换
  conversion(Roll);
        USART1_SendData(' ');
                USART1_SendData(' ');
              USART1_SendData(bai);
            USART1_SendData(shi);
            USART1_SendData(ge);
}

  /*
********************************************************************************
** 函数名称 :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 无
********************************************************************************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I2C_GPIO_Config();

  Init_HMC5883L();
  Init_ADXL345();
  Init_BMP085();
  Init_L3G4200D();                     //初始化L3G4200D

  while(1)
{
        read_hmc5883l();
       Send_HMC5883L();
        read_ADXL345();
           Send_ADXL345();
        read_L3G4200D();
            Send_L3G4200D();
        read_BMP085();
           Send_BMP085();

        Delayms(20);
  }
}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