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控制程序,如何更改触发方式(按键判断改为高低电平判断),而保持原程序执行...

楼主(2018-06-01):
下面的程序,按一次按键(key1)执行case0,再按一次按键执行case1。
本人新手,想请高手指点帮忙,实现以下功能:当key1高电平时,执行case0。当key1为低电平时,执行case1。
【即:当key1高电平时,灯2灭,灯1灭;1秒后,保持灯2灭,但灯1亮,然后一直保持,直至key1电平发生变化。】
我曾使用if(!key1)但不能实现所需要的功能。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int);
sbit led2=P1^0;
sbit led1=P1^2;
sbit key1=P3^2;

void main()
{
uchar i=0;

while(1)
{
if(key1==0)//按键1
{
delay_ms(10);
if(key1==0)
{
i++;
i=i%2;
switch(i)
{
case 0: led2=1; led1=1; delay_ms(1000); led2=1; led1=0; break;//灯2灭,灯1灭;1秒后,保持灯2灭,但灯1亮。
case 1: led2=0; led1=1; delay_ms(1000); led2=0; led1=0; break;//灯2亮,灯1灭;1秒后,保持灯2亮,但灯1亮。
default: break;
}
}
while(!key1);
}

}
}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改这样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int);
sbit led2=P1^0;
sbit led1=P1^2;
sbit key1=P3^2;

void main()
{
        bit i=0;
        while(1)
        {
                if(key1==0)//按下
                {
                        delay_ms(10);
                        if((key1==0)&&(i==0))
                        {
                                i=~i;
                                led2=1; led1=1; delay_ms(1000); led2=1; led1=0; //灯2灭,灯1灭;1秒后,保持灯2灭,但灯1亮。
                        }
                }
                if(key1==1)//抬起
                {
                        delay_ms(10);
                        if((key1==1)&&(i==1))
                        {
                                i=~i;
                                led2=0; led1=1; delay_ms(1000); led2=0; led1=0; //灯2亮,灯1灭;1秒后,保持灯2亮,但灯1亮
                        }
                }
        }
}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B:
本来按键就是高低电平判断,不需要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样试试
#include

测试已通过!谢谢!!!

至于增加i,和i取反,其中的作用,我将好好的去理解并搞懂来。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按键就是高低电平判断,不需要改啊。

不同的。

原来的程序是按下并松开变化一次。现在是:按下变化一次,松开又变化一次。

即:原来的是下降沿触发(其实我不知到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现在是:高电平、低电平分别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