奄奄一息的40khz考毕式晶体振荡器

楼主:
做完了500kHZ钟表振荡器后,我已经拥有了一款40khz到500khz的晶体振荡器,接着就是要把常用在1mhz-10mhz的考毕式振荡器往40khz的低频推进,也忘了在那里看过有关振荡器的一篇文章说因为不可能存在放大倍数1000的三级管,所以振荡器就不起振,因此我想到了达灵顿管,在网店搜寻之后,发现达灵顿管多是功率管,如TIP142,是用在开关上,并没有小功率的,因此只能用两粒常用的9014三极管自己组成,这9014的Beta是300+,合起来beta就是90000,接近10万,是否太吓人啊?是否真的能做出40khz的考毕式晶体振荡器啊?试试就知道了,这是改良版的考毕式振荡线路:

这是焊好的振荡器:

焊好之后用500Khz的陶振马上就起振了,但一换40khz晶振就没有动静,也不知换了多少粒电阻和电容,把电压从3V调到13V,终于看见示波器的那条线有些骚动,几秒后终于看见了正弦波,起振了!起振了,但调了一下电压正弦波又消失了,又不知牺牲了多少电阻和电容,终于得到这样的一组实验数值:

这线路必须工作在5.0V, 在4.5V振荡就停止了,在5.5V振荡也停止了,5V时起振也必须几秒钟,而电压稍低或稍高就不起振了,所以称为“奄奄一息的40khz考毕式晶体振荡器"是很恰当的。为了证明这不是一个意外获得的振荡器,得再焊多一个来证实,结果是所有的零件数值都一样的情况下,还是无法起振,怀疑了所有零件后,终于怀疑起那晶振了,这晶振是我实验钟表振荡器时用的,应该是“绝对没问题”的,但还是换一粒新的看看,在小心调整电压之后,终于在地平线看见波动,真的是那里晶振坏了,接着又换了好几粒,都能起振,我想可能是这线路太脆弱了,稍微疲劳的晶振就不起振了。

如果有谁好奇也焊出了这样一个40khz的振荡器,请把实验数值公开让我模仿,因为我需要用来做40khz到500khz的超声波实验。这是波形图,有些失真,但比那个钟表振荡器好多了。

结语:考毕式晶体振荡器并不适合用在40khz的频率,所以在网上无法找到相关的线路。

网友A(2018-06-01):
失败是成功之母,后妈多了就是老子成功的标志,呵呵呵

网友B:
看过一个资料,说是3级晶体管放大的RC振荡电路波形就很好。3级放大的正反馈极易起振,楼主如果有兴趣不妨试试。为了增加频率稳定性,可以把晶振串进去。

网友C(2019-01-27):
怎么接小喇叭

网友D(2020-08-22):
40KHZ下150P的容抗太大了,反馈不足,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E(2020-11-07):
zmc419:

依照你的建议把150P改300P后果然很容易起振了,谢谢!从3.0-4.5V都能振了,幅度有1V,附上改动后的零件值。达林頓管为LMBTA13LT10.

网友F:
晶体管输入阻抗不够高,换场效应管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