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LI9163 TFT设计的经典怀旧游戏贪吃蛇源码

楼主(2018-06-01):
利用51单片机设计经典怀旧游戏贪吃蛇。

ILI9163液晶屏+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mini80 或者 mini80E 按键,上 s6,下 s14,左 s11, 右 s9, s4 重新开始

可以按照自己需要重新定义键盘扫描程序中的值,在key_sweep.h 中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_SWEEP.H"
#include "SNAKE.h"
#include "9325tp.h"

//=========================================主程序========================================//
main()
{
     ILI9325_Initial();
        Init_SNAKE();
        while(1)
        {
        Run_SNAKE();
        Key();
        }
}

/***********************************************************************************
/* 文件名称:        SNAKE.c
/* 功         能:        贪吃蛇游戏代码
/* 署         名:        张先永(原作者)
/* 时         间:        2009年10月11日
/* 备         注:
/*               游戏按键由于需要快速的响应,所有按键通过线与扩展为中断按键
/*               LCD 液晶显示器在PO口 需要上拉电阻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_SWEEP.H>
#include"9325tp.h"
#include "SNAK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使用结构体定义变量   使程序的名称更加的清楚
//=================================================================
struct
{
        uchar X;
        uchar Y;
        uchar Yes;
}Food;        //食物结构体

#define SNAKE_Max_Long 20                 //最大长度
struct
{
        uchar X[SNAKE_Max_Long];
        uchar Y[SNAKE_Max_Long];
        uchar Long;
        uchar Life;
        uchar Score;                                        //蛇的分数
        uchar Level;                                        //蛇的等级
}Snake;        //蛇结构体

uchar Key_V_temp=0;                                     //取出上次按键值

//=================================================================
//函数功能:1ms延时函数
//晶    振:11.0592        M
//入口参数:n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n;i++)
                for(j=0;j<120;j++)         ;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time0 (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定时器1  用于产生随机数种子 ,用于放置实物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_time0 (void)
{
        EA=1;
        ET1=1;
        TMOD|=0x10;
        TH1=0X00;
        TL1=0X00;
        TR1=1;
}
void time1 (void) interrupt  3
{
        TH1=0X00;
        TL1=0X00;
}

//=================================================================
//函数名称:Trun_On_Point     Trun_Off_Point (uchar x,uchar y)
//函数功能:点亮或者熄灭 一个点。用于显示蛇身体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特别说明:此 Trun_On,函数换成其他的就可以兼容其他的液晶
//          入8*8 点阵   12864 等
//=================================================================
void Trun_On_Point (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Bar((4*(x+2)),(4*(y+2)),(4*(x+3)),(4*(y+3)),color);
}

void Trun_Off_Point (uchar x,uchar y)
{
        Bar((4*(x+2)),(4*(y+2)),(4*(x+3)),(4*(y+3)),0xBE5F);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SNAKE(void)
//函数功能:绘制游戏界面,初始化游戏等级等参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_SNAKE(void)
{
        uchar i;

        Init_time0();
        //***********绘制游戏界面********************//
        CLR_Screen(0xBE5F);
        Rectangle(8,8-1,85,120,0xaa);//绘制一个矩形框, 0-127
         LCD_PutString(88,8,"Score",0x00ff,0xBE5F);
        LCDShow_uCharNumber(96,24,Snake.Score,0x00ff,0xBE5F);
         LCD_PutString(88,81,"LEVEL",0x00ff,0xBE5F);
        LCDShow_uCharNumber(96,97,Snake.Level,0x00ff,0xBE5F);

        //***********初始化蛇参数********************//
        Snake.Long=2;                                    //定义初始化蛇的长度
        Snake.Life=0;                                    //初始化蛇还活着
        Snake.Score=0;
        Food.Yes=1;
        Key_Value=0;
    Key_V_temp=0;

        for(i=0;i<Snake.Long;i++)                //将蛇给赋值
        {
                Snake.X[i]=i+2;
                Snake.Y[i]=2;
        }
        for(i=0;i<Snake.Long;i++)                //将蛇给画出来
        {
                Trun_On_Point(Snake.X[i],Snake.Y[i],0xaa);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_dead(uchar i)
//函数功能:显示死亡界面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_dead(void)
{

        LCD_PutString(10,40,"GAME OVER",0x00ff,0xBE5F);
        while(Key_Value!=Key_Enter)
             {
                  Key();
                 }
        Init_SNAKE();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_Pass(uchar i)
//函数功能:显示过关界面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_Pass(void)
{
        Snake.Level++;
        LCD_PutString(18,40,"You are",0xcc88,0xBE5F);
        LCD_PutString(34,56,"WIN!",0xcc88,0xBE5F);
        while(Key_Value!=Key_Enter)
             {
                  Key();
                 }
        Init_SNAKE();
}
//=================================================================
//函数名称:void Run_SNAKE(void)
//函数功能:蛇运动函数 (游戏精华)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Run_SNAKE(void)
{
        uchar i=0;

        /*********************根据按键选择蛇的运动方向*******************/
        if((Key_Value==Key_Right&&Key_V_temp!=Key_Left)||(Key_Value==Key_Left&&Key_V_temp==Key_Right))
        {
                Trun_Off_Point(Snake.X[0],Snake.Y[0]);                //先把蛇尾给熄灭掉

                for(i=0;i<Snake.Long-1;i++)                    //蛇身都是它前一段的蛇身的位置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蛇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for(i=0;i<Snake.Long;i++)                                    //这个让蛇显示出来的函数
                {
                        Trun_On_Point(Snake.X[i],Snake.Y[i],0xaa);
                }
                Key_V_temp=Key_Right;
        }

        if((Key_Value==Key_Left&&Key_V_temp!=Key_Right)||(Key_Value==Key_Right&&Key_V_temp==Key_Left))
        {

                Trun_Off_Point(Snake.X[0],Snake.Y[0]);                    //先把蛇尾给熄灭掉

                for(i=0;i<Snake.Long-1;i++)                     //蛇身都是它前一段的蛇身的位置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蛇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for(i=0;i<Snake.Long;i++)                                    //这个让蛇显示出来的函数
                {
                        Trun_On_Point(Snake.X[i],Snake.Y[i],0xaa);
                }
                Key_V_temp=Key_Left;
        }
        if(( Key_Value==Key_Up&&Key_V_temp!=Key_Down)||( Key_Value==Key_Down&&Key_V_temp==Key_Up))
        {
                Trun_Off_Point(Snake.X[0],Snake.Y[0]);                   //先把蛇尾给熄灭掉

                for(i=0;i<Snake.Long-1;i++)                   //蛇身都是它前一段的蛇身的位置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蛇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for(i=0;i<Snake.Long;i++)                                   //这个让蛇显示出来的函数
                {
                        Trun_On_Point(Snake.X[i],Snake.Y[i],0xaa);
                }
                Key_V_temp=Key_Up;
        }
        if(( Key_Value==Key_Down&&Key_V_temp!=Key_Up)||( Key_Value==Key_Up&&Key_V_temp==Key_Down))
        {
                Trun_Off_Point(Snake.X[0],Snake.Y[0]);                  //先把蛇尾给熄灭掉

                for(i=0;i<Snake.Long-1;i++)                  //蛇身都是它前一段的蛇身的位置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蛇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for(i=0;i<Snake.Long;i++)                                   //这个让蛇显示出来的函数
                {
                        Trun_On_Point(Snake.X[i],Snake.Y[i],0xaa);
                }
                Key_V_temp=Key_Down;
        }

        /****************根据按键选择蛇的运动程序结束*******************/
        /////////////////////////////////////////////////////////////////

        /************************判断蛇是否死亡***********************/
        if(Snake.X[Snake.Long-1]>=19||Snake.Y[Snake.Long-1]>=28)//判蛇头是否撞到墙壁
        {
                Snake.Life=1;
        }
        for(i=3;i<Snake.Long;i++)//从第三节开始判断蛇头是否咬到自己
        {
                if(Snake.X[i]==Snake.X[0]&&Snake.Y[i]==Snake.Y[0])
                {
                        Snake.Life=1;
                }
        }
        if(Snake.Life==1)          //if the snake over
        {

                Display_dead();
        }
        /******************判断蛇是否死亡程序结束***********************/
        /////////////////////////////////////////////////////////////////

        /************************判断蛇是否最长了**********************/
        if(Snake.Long==SNAKE_Max_Long)
        {

                Display_Pass();
        }
        /////////////////////////////////////////////////////////////////

        /*************************判蛇是否吃到食物**********************/
        if(Snake.X[Snake.Long-1]==Food.X&&Snake.Y[Snake.Long-1]==Food.Y)//
        {
                //Trun_Off_Point(Food.X,Food.Y);                  //消隐食物
                Snake.Long++;//蛇节数加1
                Snake.X[Snake.Long-1]=Food.X;
                Snake.Y[Snake.Long-1]=Food.Y;
                Snake.Score+=10;
                LCDShow_uCharNumber(96,24,Snake.Score,0x00ff,0xBE5F);
                Food.Yes=1;  //食物标志置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