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强日历源码(含24节气和闰平年)

楼主(2018-06-01):
本历程使用STM32F103VET6编写的电子日历,除了常有的日期和星期外,领加了24节气;

/******************** (C) COPYRIGHT 2011 野火嵌入式开发工作室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超强的日历,支持农历,24节气几乎所有日历的功能 日历时间以1970年为元年,
*           用32bit的时间寄存器可以运行到2100年左右。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0.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alendar.h"
#include "date.h"

__IO uint32_t TimeDisplay = 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int fputc(int ch, FILE *f);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u32 Time_Regulate(void);
void Time_Regulate(struct rtc_time *tm);
void Time_Adjust(void);
void Time_Display(uint32_t TimeVar);
void Time_Show(void);
u8 USART_Scanf(u32 value);

#define  RTCClockSource_LSE

u8 const *WEEK_STR[] =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u8 const *zodiac_sign[] = {"猪",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struct rtc_time systmtime;

int main()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在启动时检查备份寄存器BKP_DR1,如果内容不是0xA5A5,则需重新配置时间并询问用户调整时间*/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printf("\r\n\n RTC not yet configured....");

            /* RTC Configuration */
            RTC_Configuration();
                printf("\r\n RTC configured....");

                /* Adjust time by users typed on the hyperterminal */
            Time_Adjus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启动无需设置新时钟*/
                /*检查是否掉电重启*/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printf("\r\n\n Power On Reset occurred....");
                }
                /*检查是否Reset复位*/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printf("\r\n\n External Reset occurred....");
            }

                printf("\r\n No need to configure RTC....");

                /*等待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允许RTC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上次RTC寄存器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Disable the Tamper Pin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To output RTCCLK/64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

          /*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endif

          /* Clear reset flags */
          RCC_ClearFlag();

          /* Display time in infinite loop */
          Time_Show();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USART1.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fputc
* Description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or ITM View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
*函数名:RTC_Configuration
*描述:配置RTC
*输入:无
*输出:无
*返回:无
************************************************************************/
void RTC_Configuration()
{
     /*允许PWR和BKP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允许访问BKP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复位备份域*/
         BKP_DeInit();

         #ifdef RTCClockSource_LSI

         /*允许LSI*/
         RCC_LSICmd(ENABLE);

         /*等待LSI准备好*/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RESET)
         {
         }

         /*选择LSI作为RTC时钟源*/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elif defined  RTCClockSource_LSE

         /*允许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等待LSE准备好*/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RESET)
         {
         }

         /*选择LSE作为RTC时钟源*/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endif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禁止Tamper引脚*/
         BKP_TamperPinCmd(DISABLE);/*为了将RTCCLK/64在Tamper引脚输出,Tamper功能必须被禁止*/

         /*允许RTC时钟在Tamper引脚上输出*/
         BKP_RTCCalibrationClockOutputCmd(ENABLE);
         #endif

         /*等待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上次RTC寄存器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允许RTC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上次RTC寄存器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ifdef RTCClockSource_LSI
         /*设置分频系数*/
         RTC_SetPrescaler(31999); /*RTC周期=RTCCLK/RTC_PR=(32.000kHz/(31999+1))*/

         #elif defined  RTCClockSource_LSE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周期=RTCCLK/RTC_PR=(32.768kHz/(31767+1))*/
         #endif

         /*等待上次RTC寄存器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
* Function Name  : Time_Regulate
* Description    : Returns the time entered by user, using Hyperterminal.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Current time RTC counter value
*******************************************************************************/
//u32 Time_Regulate()
//{
//          u32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
//          printf("\r\n==============Time Settings=====================================");
//          printf("\r\n  Please Set Hours");
//
//          while (Tmp_HH == 0xFF)
//          {
//            Tmp_HH = USART_Scanf(23);
//          }
//          printf(":  %d", Tmp_HH);
//          printf("\r\n  Please Set Minutes");
//          while (Tmp_MM == 0xFF)
//          {
//            Tmp_MM = USART_Scanf(59);
//          }
//          printf(":  %d", Tmp_MM);
//          printf("\r\n  Please Set Seconds");
//          while (Tmp_SS == 0xFF)
//          {
//            Tmp_SS = USART_Scanf(59);
//          }
//          printf(":  %d", Tmp_SS);
//
//          /* 返回用户输入值,以便存入RTC计数寄存器 */
//          return((Tmp_HH*3600 + Tmp_MM*60 + Tmp_SS));
//}

void Time_Regulate(struct rtc_time *tm)
{
          u32 Tmp_YY = 0xFF, Tmp_MM = 0xFF, Tmp_DD = 0xFF, Tmp_HH = 0xFF, Tmp_MI = 0xFF, Tmp_SS = 0xFF;

          printf("\r\n=========================Time Settings==================");

          printf("\r\n  请输入年份(Please Set Years):  20");

          while (Tmp_YY == 0xFF)
          {
            Tmp_YY = USART_Scanf(99);
          }

          printf("\n\r  年份被设置为:  20%0.2d\n\r", Tmp_YY);

          tm->tm_year = Tmp_YY+2000;

          Tmp_MM = 0xFF;

          printf("\r\n  请输入月份(Please Set Months):  ");

          while (Tmp_MM == 0xFF)
          {
            Tmp_MM = USART_Scanf(12);
          }

          printf("\n\r  月份被设置为:  %d\n\r", Tmp_MM);

          tm->tm_mon= Tmp_MM;

          Tmp_DD = 0xFF;

          printf("\r\n  请输入日期(Please Set Dates):  ");

          while (Tmp_DD == 0xFF)
          {
            Tmp_DD = USART_Scanf(31);
          }

          printf("\n\r  日期被设置为:  %d\n\r", Tmp_DD);

          tm->tm_mday= Tmp_DD;

          Tmp_HH  = 0xFF;

          printf("\r\n  请输入时钟(Please Set Hours):  ");

          while (Tmp_HH == 0xFF)
          {
            Tmp_HH = USART_Scanf(23);
          }

          printf("\n\r  时钟被设置为:  %d\n\r", Tmp_HH );

          tm->tm_hour= Tmp_HH;

          Tmp_MI = 0xFF;

          printf("\r\n  请输入分钟(Please Set Minutes):  ");

          while (Tmp_MI == 0xFF)
          {
            Tmp_MI = USART_Scanf(59);
          }

          printf("\n\r  分钟被设置为:  %d\n\r", Tmp_MI);

          tm->tm_min= Tmp_MI;

          Tmp_SS = 0xFF;

          printf("\r\n  请输入秒钟(Please Set Seconds):  ");

          while (Tmp_SS == 0xFF)
          {
            Tmp_SS = USART_Scanf(59);
          }

          printf("\n\r  秒钟被设置为:  %d\n\r", Tmp_SS);

          tm->tm_sec= Tmp_SS;
}

/*******************************************************************************
* Function Name  : Time_Adjust
* Description    : Adjusts tim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e_Adjust()
//{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修改当前RTC计数寄存器内容 */
//          RTC_SetCounter(Time_Regulate());
//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          RTC_WaitForLastTask();
//}

void Time_Adjust()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Get time ent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
          Time_Regulate(&systmtime);

          /* Get wday */
          GregorianDay(&systmtime);

          /* 修改当前RTC计数寄存器内容 */
          RTC_SetCounter(mktimev(&systmtim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Function Name  : Time_Display
* Description    : Displays the current time.
* Input          : - TimeVar: RTC counter valu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
//          u32 THH = 0, TMM = 0, TSS = 0;
//
//          /* Compute  hours */
//          THH = TimeVar / 3600;
//          /* Compute minutes */
//          TMM = (TimeVar % 3600) / 60;
//          /* Compute seconds */
//          TSS = (TimeVar % 3600) % 60;
//
//          printf("Time: %0.2d:%0.2d:%0.2d\r", THH, TMM, TSS);
//}

void Time_Display(uint32_t TimeVar)
{
           static uint32_t FirstDisplay = 1;
           u8 str[15]; // 字符串暂存

           to_tm(TimeVar, &systmtime);

          if((!systmtime.tm_hour && !systmtime.tm_min && !systmtime.tm_sec)  || (FirstDisplay))
          {

              GetChinaCalendar((u16)systmtime.tm_year, (u8)systmtime.tm_mon, (u8)systmtime.tm_mday, str);

              printf("\n\r\n\r  今天农历:%0.2d%0.2d,%0.2d,%0.2d", str[0], str[1], str[2],  str[3]);

              GetChinaCalendarStr((u16)systmtime.tm_year,(u8)systmtime.tm_mon,(u8)systmtime.tm_mday,str);
              printf("  %s", str);

             if(GetJieQiStr((u16)systmtime.tm_year, (u8)systmtime.tm_mon, (u8)systmtime.tm_mday, str))
                  printf("  %s\n\r", str);

              FirstDisplay = 0;
          }

          /* 输出公历时间 */
          printf("\r   当前时间为: %d年(%s年) %d月 %d日 (星期%s)  %0.2d:%0.2d:%0.2d",
                            systmtime.tm_year, zodiac_sign[(systmtime.tm_year-3)%12], systmtime.tm_mon, systmtime.tm_mday,
                            WEEK_STR[systmtime.tm_wday], systmtime.tm_hour,
                            systmtime.tm_min, systmtime.tm_sec);

}

/*******************************************************************************
* Function Name  : Time_Show
* Description    : Shows the current time (HH:MM:SS) on the Hyperterminal.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e_Show()
{
          printf("\n\r");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每过1s */
……………………

网友A(2019-03-23):
很想要这资源

网友B(2019-11-15):
赞,跑得很6,感谢楼主分享,,,之前在论坛下载别人的f103cb_FreeRTOS跑到硬件故障中断了

网友C:
想要这程序可黑币还差一颗星,我筹齐了过来哈

网友D:
可算找到了,收藏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E(2019-12-23):
战舰的板子能跑吗

网友F(2020-12-07):
MiniSTM32开发板能跑吗?

网友G(2021-06-26):
proteus谁有能分享学习一下吗?

网友H:
我也开发了一个呢,还修正了天之地干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