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驱动程序

楼主(2018-06-0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1=P3^2;                        //LCD右屏幕                高电平有效
sbit CS2=P3^3;                        //LCD左屏幕                高电平有效
sbit RS=P2^6;                        //LCD数据、指令寄存器 1:数据,0:读写
sbit RW=P2^5;                        //LCD读、写操作                1:读   0:写
sbit E=P2^7;                        //LCD使能信号,下降沿有效

/*******无字库LCD12864驱动***************/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1ms
}

/*判断LCD忙信号状态*/
void busy()
{
        int dat;
        RW=1;                                //读
        RS=0;                                //指令
        do
        {
                P0=0x00;          //共阴
                E=1;
                dat=P0;
                E=0;
                dat=0x80 & dat;                        //取最高位
        }
        while(!(dat==0x00));                //判断最高位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W_CMD(uchar cmd)
{
         busy();                        //每次读写都要判忙
         RW=0;                                //写
         RS=0;                                //读写指令
         E=1;                                //使能端
         P0=cmd;
         E=0;                                //下降沿使能,锁存数据(下降沿要维持一段时间)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_DATA(uchar dat)
{
         busy();                   //判忙
         RW=0;                           //写
         RS=1;                           //数据
         E=1;
         P0=dat;
         E=0;
}

/*LCD选屏函数/*****////

void select_screen(u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CS1=1;CS2=1;break;                //选择全屏
                        case 1:CS1=1;CS2=0;break;                //选择左屏
                        case 2:CS1=0;CS2=1;break;                //选择右屏
                        default:break;
           }
}

/**设置显示起始页**/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
        page=page|0xB8;         //页的首地址0xB8
        W_CMD(page); //
}

/**设置显示起始行**/
void set_line(uchar startline)
{
        startline=startline|0xC0;                //行起始地址0xC0  位或
        W_CMD(startline);
}

/**设置显示的列**/
void set_column(uchar column)
{
        column=column&0x3F;                //列的最大值64
        column=column|0x40;                //列的首地址0x40
        W_CMD(column);
}

/**显示开关函数**/
void set_onoff(uchar onoff)           //显示开关函数;0x3E关,0x3F开
{
        switch(onoff)
           {
                           case 0:onoff=0x3E;break;                //关显示
                        case 1:onoff=0x3F;break;                //开显示
                        default:break;
           }
        W_CMD(onoff);
}

/*LCD清屏函数:清屏从第一页的第一列开始,总共8页,64列*/
void clear_screen(screen)
{
        uint x,y;
        select_screen(screen);                   //screen:0-选择全屏,1-选择右半屏,2-选择左半屏
        for(x=0;x<8;x++)
        {
                set_page(x);

                for(y=0;y<64;y++)
                {        set_column(y);
                        W_DATA(0x00);
                }
        }
}
/**LCD初始化**/
void initLCD()
{
        busy();                                        //读忙
        select_screen(0);                //全屏
        set_onoff(0);                        //关显示
        select_screen(0);                //全屏
        set_onoff(1);                        //开显示
        select_screen(0);                //全屏
        clear_screen(0);                //清屏
        //set_page(0);                        //起始页
        set_line(0);                        //起始行
        //set_column(0);                        //起始列

}

楼主:
这个有一点区别要调试,这个是按照我自己做的时候已经调试好了的。

楼主:
忘了说了,这个屏是12864A(屏后面写着)无字库,片选cs端没有接其他芯片,如果接反逻辑芯片要改变一下数字,不然左右是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