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产生随机数的方法

楼主(2018-06-01):
51单片机的随机数显示主要分为两种
1、利用定时器的数据,随时间的变化取值,不算严格意义的随机数
2、利用随机函数rand()来取随机数
代码如下
#include <
stdio.h
>

#include <
stdlib.h
>

#include <
time.h
>

int main()

{

    int a[10]/*用于保存10个产生的随机数*/, i;

    srand((unsigned int)time(NULL));//设置当前时间为种子

    for (i = 0; i < 10; ++i){

        a[ i] = rand()%100+1;//产生1~100的随机数
    }

    //打印生成的随机数

    for (i = 0; i < 10; ++i){

        printf ("%d ", a[ i]);
    }

    printf ("\n");

    return 0;

}

网友A(2018-10-20):
//srand((unsigned int)time(NULL));//设置当前时间为种子

单片机里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B:
单片机没有自己的系统时间得吧
time.h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