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信号给高或者给低会对振荡电路有什么影响?是否还工作?能分析下吗

楼主(2018-06-01):
学习振荡电路中遇到个问题,PWM信号怎么控制雾化片出雾量,只知道过高电压不够带不起来。

振荡电路工作原理图

振荡电路工作原理图

网友A:
这个要PWM驱动,根据雾化片的频率决定输出频率!!!!!!!!!!!!

楼主:
知道占空比控制出雾量,但是占空比过大过小时,会直接导致雾化片不工作吗?

网友B:
P65的信号需要功率放大,也没必要加一个阻抗匹配变压器。至于放大多少倍,要看你是用的PWM的信号输出和超声波雾化器的功率。如果需要放大倍数较大可以使用达林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PWM驱动,根据雾化片的频率决定输出频率!!!!!!!!!!!!

雾化片频率在105khz到115khz,PWM信号低于105KHZ是不是就不起振了。高于115也不起振吧。

网友C:
建议用定时器产生一定一定占空比的pwm信号

网友D:
UC3842是由Unitrode公司开发的新型控制器件,是国内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器。所谓电流型脉宽调制器是按反馈电流来调节脉宽的。在脉宽比较器的输入端直接用流过输出电感线圈电流的信号与误差放大器输出信号进行比较,从而调节占空比使输出的电感峰值电流跟随误差电压变化而变化。由于结构上有电压环、电流环双环系统,因此,无论开关电源的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和瞬态响应特性都有提高,是比较理想的新型的控制器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雾化片频率在105khz到115khz,PWM信号低于105KHZ是不是就不起振了。高于115也不起振吧。

超声波换能器一般工作在标称频率范围内最好。高低误差太大了有可能不起振,或效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