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仿真(全双工 有中断)

楼主(2018-06-01):
这是一个小的串口仿真。希望可以帮助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1)
        {
                RI = 0;
                P1 = SBUF;
        }

}
void init_UART()
{
        EA = 1;
        ES = 1;
        TMOD = 0x20;        //模式2 8位自动重载模式 溢出时,将TH1装入TL1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L1 = TH1;
        SCON = 0x50;         //方式1(定时器1溢出率)允许接收
        PCON = 0x00;
        TR1 = 1;
}

void Send_One_Byte(uchar Byte)
{
        SBUF = Byte;
        while(!TI);                //TI == 1 跳出循环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num;
        init_UART();

        while(1)
        {
                num = P2;
                Send_One_Byte(num);
        }
}

51单片机串口仿真【全双工

网友A(2019-05-20):
void Send_One_Byte(uchar Byte)
{

        SBUF = Byte;
        ES=0;
        while(!TI);                //TI == 1 跳出循环
        TI = 0;
        ES=1;
}
要加ES=0;和ES=1;否则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容易被中断清除数据。

网友B(2020-04-01):
找了好久就这帖明白

网友C(2022-03-26):
引用 网友A:
void Send_One_Byte(uchar Byte)
{

瞎说, 我一直也是这样用, 从来没有出现 被中断清除掉数据。

他是发送的时候,进入中断,但是 没有if(TI) TI=0; 所以, 马上就又跳出中断,也就是进中断啥也没有做, 然后再返回 等待 while*!TI)这里执行,也就是等待发送完成,手动清除TI=0;

你不信,可以多测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