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步进电机 按一次旋转一个角度 只旋转0到90度。

楼主(2018-06-01):
用单片机控制,按一次按键  电机动一次   松开后 电机停止   而且  只在0到90度范围内移动

网友A:
步进电机本来就可以控制角度的,看一下这篇文章http://www.51hei.com/bbs/dpj-118753-1.html

网友B:
步进电机是通过给脉冲操作的吧,如果需要精准旋转度数,建议使用舵机,使用PWM就可以准确操控角度了。

网友C:
舵机是个方法,要控制好0-90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