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弹弹球球小游戏制作,含单片机源代码(有注释)

楼主(2018-06-01):
这是在师傅那里拿到点阵板后为了练习16*16点阵板写的一个弹球小游戏,算法是自己写的一、使用的工具
1.点阵板:七星虫德飞莱的LY-LED16*16BV2.1
2.单片机:STC89C52 LY51-L2c的单片机,晶振是12.000
3.编程软件:Keil
4.调试工具:stc-isp-15xx-v6.86D
5.STC的89c52 USB转串口线驱动

二,主要功能有下1.显示开始界面

2.消除,并数码管显示分数

3.继续消除

4.结束游戏

5.游戏中可以加速和减速小球
6.消除完全部小球后会显示笑脸

三、规则
开始、结束、胜利中使用s4作为确认键
开始游戏后按键功能如下
1.s1 左移
2.s2 右移
3.s3 减速
4.s4 加速

四、缺点
1.要消除完一整行之后才能消除下一行
2.挡板的和球的反弹有点问题
3.别的还有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五、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名称:弹弹球游戏
  编写:田*
  日期:2018年
  内容:屏+5V连接电源5V
                  GND接GND
        P3.0-P3.3分别连接A、B、C、D,用于控制16行
        SCK时钟连接P1.5
        LATCH锁存连接P1.6
        R1红色数据信号连接至P1.4
        G1绿色数据信号连接至P3.4,如果单红色屏此信号无需连接
        OE使能端接P1.1
------------------------------------------------*/
#include<reg52.h>
#include "scanKey.h"
#include "scanNum.h"

sbit T_STR = P1^6;       // 锁存引脚,屏上标识位STR
sbit R1    = P1^4;       //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R1
sbit G1    = P3^4;       //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G1        ·没有该灯光,可不用
sbit T_CLK = P1^5;       // 时钟引脚,屏上标识位CLK
sbit OE    = P1^1;       // 使能引脚,屏上标识EN/OE

unsigned char DIS[]={0,1,2,3,4,5,6,7,8,9,10,11,12,13,14,15};        //行数据
unsigned char ledShow[][32]={0x00};                                                                // 显示挡板
code dotDis[8] = {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 扭转顺序

void input2Byte(unsigned char dataR1);                                                        // 写入数据
void init_Timer1(void);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position(int pos);                                                                                        // 移动挡板位置
void gameOver();                                                                                                // 游戏结束
void gameWin();                                                                                                    // 游戏胜利
bit isGameWin();                                                                                                // 判断游戏是否胜利

void gameMenu();                                                                                                 // 游戏菜单
void playGame();                                                                                                // 开始游戏

/*
        以下是挡板移动位置的十六进制
        1111 1000 0000 0000        ledShow[28] = 0xF8 ledShow[29] = 0x00
        0111 1100 0000 0000        ledShow[28] = 0x7C ledShow[29] = 0x00
        0011 1110 0000 0000        ledShow[28] = 0x3E ledShow[29] = 0x00
        0001 1111 0000 0000        ledShow[28] = 0x1F ledShow[29] = 0x00

        0000 1111 1000 0000        ledShow[28] = 0x0F ledShow[29] = 0x80
        0000 0111 1100 0000        ledShow[28] = 0x07 ledShow[29] = 0xC0
        0000 0011 1110 0000        ledShow[28] = 0x03 ledShow[29] = 0xE0
        0000 0001 1111 0000        ledShow[28] = 0x01 ledShow[29] = 0xF0

        0000 0000 1111 1000        ledShow[28] = 0x00 ledShow[29] = 0xF8
        0000 0000 0111 1100        ledShow[28] = 0x00 ledShow[29] = 0x7C
        0000 0000 0011 1110        ledShow[28] = 0x00 ledShow[29] = 0x3E
        0000 0000 0001 1111 ledShow[28] = 0x00 ledShow[29] = 0x1F
*/
bit move = 0;                                                                                                    // 是否移动
bit isUp = 1;                                                                                                    // 小球往上
bit isDown = 0;                                                                                                    // 小球往下
char rolIndex = 26;                                                                                                // 初始行位置
char colIndex = 3;                                                                                                // 初始列位置
char pos = 5;                                                                                                    // 挡板位置
char sysFun = 0;                                                                                                // 系统功能
bit gameState = 0;                                                                                                // 游戏状态
char speed = 50;                                                                                                // 游戏速度
unsigned short gameScore = 0;                                                                        // 游戏分数
bit f_num = 0;                                                                                                    // 数码管显示

// 主程序
int main()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 数码管显示计时
        init_Timer1();                                                                                                 // 初始化定时器
        fillDisBuf(gameScore,1);                                                                        // 填充数码管

        while(1)
        {
                scanKey();                                                                                                // 实时扫描按键
                if (sysFun == 1 && f_num) {

                        count++;
                        if (count == 20) {                                                                         // 100ms比较好
                           display();
                           count = 0;
                        }
                        f_num = 0;
                }

                /* 多任务控制核心 */
                switch(sysFun) {
                        case 0:                                                                                                // 显示游戏菜单
                                gameMenu();
                                break;
                        case 1:                                                                                                // 开始游戏
                                 playGame();
                                 break;
                        case 2:                                                                                                // 游戏胜利
                                gameWin();
                                break;
                        case 3:                                                                                                // 游戏结束
                                gameOver();
                                break;
                }
        }
}

/* 显示游戏菜单 */
void gameMenu() {
        char i;
        if (!gameState) {

                // 全部先初始化为不亮
                for (i = 0; i < 32; i++){
                        ledShow[0][i] = 0x00;
                }

                // 初始化游戏LED灯,显示初始界面
                ledShow[0][0]  = 0xEA; ledShow[0][1]  = 0x05;
                ledShow[0][2]  = 0x2E; ledShow[0][3]  = 0xEF;
                ledShow[0][4]  = 0xEA; ledShow[0][5]  = 0x44;
                ledShow[0][6]  = 0x8E; ledShow[0][7]  = 0x4E;
                ledShow[0][8]  = 0xEA; ledShow[0][9]  = 0xF5;
                ledShow[0][10] = 0x2E; ledShow[0][11] = 0x44;
                ledShow[0][12] = 0x24; ledShow[0][13] = 0x4C;
                ledShow[0][14] = 0xEE; ledShow[0][15] = 0xE4;
                ledShow[0][16] = 0x04;

                gameState = 1;                                                                                        // 开启游戏状态为

                /* 挡板归位 */
                pos = 5;                                                                                                // 挡板初始位置
                rolIndex = 26;                                                                                        // 小球索引
                ledShow[0][rolIndex] = 0x01;                                                        // 球初始位置
                position(pos);                                                                                        // 显示挡板
                gameScore = 0;                                                                                        // 游戏归0
        }

        /* s4作为游戏开始 */
        if (s4d) {
                s4d = 0;
                sysFun = 1;
                gameState = 1;
        }
}

/* 玩游戏 */
void playGame() {
        char i;
        if (gameState) {                                                                                         // 是否经过了初始化

                /* 初始化游戏区域 */
                gameState = 0;
                for (i = 0; i < 32; i++){
                        if (i <= 15) {
                                ledShow[0][i] = 0xFF;
                        }
                        else{
                                ledShow[0][i] = 0x00;
                        }
                }

                /* 挡板归位 */
                pos = 5;                                                                        // 挡板位置
                rolIndex = 26;                                                                // 小球索引
                ledShow[0][rolIndex] = 0x01;                                // 球初始位置
                position(pos);                                                                // 显示挡板
                gameScore = 0;                                                                // 游戏归0
        }
         /* 根据按键移动挡板        */
         if (s1d){
                s1d = 0;
                pos--;
                if (pos < 0) {                                                                 // 判断是否在边界,是则不能移动
                        pos = 0;
                }
                else{
                         position(pos);
                }

                /* 判断是否在另外一个区域的边界        */
                if (ledShow[0][rolIndex] == 0x80 && rolIndex == 27) {
                     ledShow[0][rolIndex] = 0x00;                        // 关闭当前行
                         rolIndex--;                                                         // 跳转下一行
                         ledShow[0][rolIndex] = 0x01;                        // 新位置
                }
                else if (rolIndex >= 25 && rolIndex <= rolIndex + 2) {
                        /* 判断是否在可移动边界 */
                        if (ledShow[0][rolIndex] != 0x80) {                // 是否还能移动
                                 ledShow[0][rolIndex] <<= 1;                        // 小球左移
                        }
                }
        }
        if (s2d){
                s2d = 0;
                pos++;
                if (pos >= 12) {                                                         // 12是到右边界移动的距离
                        pos = 11;
                }
                else{
                         position(pos);                                                         // 往右移动挡板
                }

                /* 判断是否在另外一个区域的边界 */
                if (ledShow[0][rolIndex] == 0x01 && rolIndex == 26) {
                     ledShow[0][rolIndex] = 0x00;
                         rolIndex++;
                         ledShow[0][rolIndex] = 0x80;
                }
                else if (rolIndex >= 25 && rolIndex <= rolIndex + 2) {

                        /* 判断是否在可移动边界 */
                        if (ledShow[0][rolIndex] != 0x01) {                // 判断是否已到达边界
                                ledShow[0][rolIndex] >>= 1;
                        }
                }
        }

        // 游戏减速
        if(s3d) {
                s3d = 0;

                // 加大延迟
                speed += 10;
                speed = (speed <= 50) ? speed : 50;
        }

        // 游戏加速
        if(s4d) {
                s4d = 0;

                // 减小延迟
                speed -= 10;
                speed = (speed >= 20) ? speed : 20;
        }

        // 点移动
        if (move) {
                move = 0;

                /* 当球往上移动的时候 */
                if (isUp) {
                        rolIndex -= 2;                                                        // 点阵版是顺序加,-2才上球的正上方

                        /* 如果是在空白区域则直接往上移动 */
                        if (ledShow[0][rolIndex] == 0x00 && rolIndex > 0) {
                                ledShow[0][rolIndex] = ledShow[0][rolIndex+2];
                                ledShow[0][rolIndex+2] = 0x00;                // 移动之后需要将前一行灯关闭
                        }
                        else if (rolIndex < 0) {                                // 判断是否到达边界
                                if(isGameWin()){                                        // 判断是否全部打完
                                   sysFun = 2;                                                // 切换系统状态
                                }
                                else{
                                        isUp = 0;
                                           isDown = 1;
                                           rolIndex += 2;                                         // +2回到顶部
                                }
                        }
                        else if (ledShow[0][rolIndex] != 0x00 &&
                                (ledShow[0][rolIndex] & ledShow[0][rolIndex+2]) == 0x00){
                                // 上一行没有消除完整但是正上一个为空,直接返回

                                isUp = 0;
                                   isDown = 1;
                                   rolIndex += 2;
                        }
                        else if (ledShow[0][rolIndex] == 0xFF ||
                                (ledShow[0][rolIndex] & ledShow[0][rolIndex+2]) != 0x00) {

                           // 判断上面一行是不是整行未消除或者正上方有
                           ledShow[0][rolIndex] &= (~ledShow[0][rolIndex+2]);
                           isUp = 0;
                           isDown = 1;
                           rolIndex += 2;

                           // 根据小球速度进行加分
                           switch(speed) {
                                            case 50: gameScore += 1; break;                        // 四等级+1分
                                        case 40: gameScore += 2; break;                           // 三等级+2分
                                        case 30: gameScore += 3; break;                        // 二等级+3分
                                        case 20: gameScore += 4; break;                        // 一等级+4分
                           }
                           fillDisBuf(gameScore,1);                                                // 分数+完填充数码管
                        }
                }
                   if (isDown) {
                        rolIndex += 2;

                        if (rolIndex > 31) {                                                        // 超出边界
                                rolIndex = 30;
                                sysFun = 3;                                                                        // 切换系统状态到结束

                        }
                        else if (ledShow[0][rolIndex] == 0x00) {                // 空白区域直接下移
                                ledShow[0][rolIndex] = ledShow[0][rolIndex-2];
                                ledShow[0][rolIndex-2] = 0x00;
                        }
                        else if ((ledShow[0][rolIndex]) != 0x00) {                // 碰到板
                                isUp = 1;
                                   isDown = 0;
                                rolIndex -= 2;
                        }
                }
        }
}

/* 判断游戏胜利 */
bit isGameWin() {
        bit flag = 1;
        char i;
        for(i = 0; i < 16; i++) {                                                                // 上方砖块区域
                /*判断是否除了小球外游戏区域的砖块全部消除*/
           if (ledShow[0][i] != 0x00 && ledShow[0][i] != ledShow[0][rolIndex+2]) {                                                        // 判断点阵是否全灭
                           flag = 0;
                        break;
           }
        }
        return flag;
}

/* 游戏胜利 */
void gameWin() {

        // 游戏胜利标志
        ledShow[0][0]  = 0x00; ledShow[0][1]  = 0x00;
        ledShow[0][2]  = 0x00; ledShow[0][3]  = 0x00;
        ledShow[0][4]  = 0x07; ledShow[0][5]  = 0xE0;
        ledShow[0][6]  = 0x08; ledShow[0][7]  = 0x10;
        ledShow[0][8]  = 0x10; ledShow[0][9]  = 0x08;
        ledShow[0][10] = 0x26; ledShow[0][11] = 0x64;
        ledShow[0][12] = 0x20; ledShow[0][13] = 0x04;
        ledShow[0][14] = 0x20; ledShow[0][15] = 0x04;

        ledShow[0][16] = 0x20; ledShow[0][17] = 0x04;
        ledShow[0][18] = 0x22; ledShow[0][19] = 0x44;
        ledShow[0][20] = 0x21; ledShow[0][21] = 0x84;
        ledShow[0][22] = 0x10; ledShow[0][23] = 0x08;
        ledShow[0][24] = 0x08; ledShow[0][25] = 0x10;
        ledShow[0][26] = 0x07; ledShow[0][27] = 0xE0;
        ledShow[0][28] = 0x00; ledShow[0][29] = 0x00;
        ledShow[0][30] = 0x00; ledShow[0][31] = 0x00;

        if (s4d) {
                s4d = 0;
                sysFun = 0;
        }
}

/* 游戏结束 */
void gameOver() {

        // 游戏结束标志
        ledShow[0][0]  = 0x00; ledShow[0][1]  = 0x00;
        ledShow[0][2]  = 0x00; ledShow[0][3]  = 0x00;
        ledShow[0][4]  = 0x07; ledShow[0][5]  = 0xE0;
        ledShow[0][6]  = 0x08; ledShow[0][7]  = 0x10;
        ledShow[0][8]  = 0x10; ledShow[0][9]  = 0x08;
        ledShow[0][10] = 0x26; ledShow[0][11] = 0x64;
        ledShow[0][12] = 0x20; ledShow[0][13] = 0x04;
        ledShow[0][14] = 0x20; ledShow[0][15] = 0x04;

        ledShow[0][16] = 0x20; ledShow[0][17] = 0x04;
        ledShow[0][18] = 0x21; ledShow[0][19] = 0x84;
        ledShow[0][20] = 0x22; ledShow[0][21] = 0x44;
        ledShow[0][22] = 0x10; ledShow[0][23] = 0x08;
        ledShow[0][24] = 0x08; ledShow[0][25] = 0x10;
        ledShow[0][26] = 0x07; ledShow[0][27] = 0xE0;
        ledShow[0][28] = 0x00; ledShow[0][29] = 0x00;
        ledShow[0][30] = 0x00; ledShow[0][31] = 0x00;

        if (s4d) {
                s4d = 0;
                sysFun = 0;
        }
}

/* 初始化定时器,做为动态扫描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1;
        EA=1;                                                      //总中断使能
        ET1=1;                                                     //定时中断使能
        TR1=1;                                                     //打开定时器开关

        TR0=1;                                                                           // start
        TH0=0xEC;
        TL0=0x78;
        ET0=1;
}

// 一次写入两个字节
void input2Byte(unsigned char dataR1)                 //写两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bit temp = 0;
        for(i=0; i<8; i++)
        {
                 R1 = !(dataR1 & dotDis[i]);                // 调整成较为方便的看的顺序

                 T_CLK = 0;
                 T_CLK = 1;
         }
}

// 定时器执行动态扫描整个点阵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i;

        TH1=0xFF;                                                                //重装初值
        TL1=0;

        T_STR=0;                                                               // 锁存释放

        input2Byte(ledShow[0][i]);
        input2Byte(ledShow[0][i+1]);
        OE=1;                                                                          // 暂时关闭屏幕,防止出现鬼影,如果没有使用该引脚控制则会出现拖影现象。
        T_STR=1;                                                              // 锁存有效,此时一行的数据显示到屏上
        P3=DIS[15-count]|0xF0;                                        // 用P0口的前4位控制16行,屏内部通过4-16译码器工作,循环扫描其他15行
        OE=0;                                                                        // 使能

        count++;
        i+=2;                                                              // 累加调用下一行数据
        if(count==16) count=0;
        if(i==32)            i=0;                                                // 又从第一个位置扫描
}

// 中断0 ,产生移动信号
void init_timer0()interrupt 1 using 1{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TR0=0;
        TH0=0xEC;
        TL0=0x78;
        TR0=1;

        f_num = 1;                                                                // 5ms显示一次数码管

        count++;
        if (count >= speed) {
                count = 0;
                move = 1;
        }
}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你接线图怎么接的

网友B:
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