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广州塔

楼主(2018-06-01):
蓝牙广州塔
一、主板调试
1、焊接检查
(1)注意芯片的方向为芯片1号脚和缺口方向,焊反将直接烧坏芯片。
(2)供电检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接到丝印为x,测试VCC,GND之间是否短路,是否为5V左右。若供电正常。
2、驱动电路检查
(1)简单测试
拿一个LED,长脚接在J17到J32任意一孔,短脚接到旁边一圈的任意一孔,通电,LED有发光效果,说明单片机,驱动电路大概正常。
(2)具体测试
根据制作步骤,制作出广州塔塔身第一层LED,层焊接上一根跳线,将制作好的LED,直接插进J1到J16,不用焊接,直接插进去有接触就行了,通电,跳线一端焊接在层,另一端依次接触到J17到J25,层的LED有变化,说明J1到J32输出正常,没有虚焊或者短路。测试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接到J17到J32中的任意输出时,没反应,说明相应的输出连接到芯片端有虚焊,请参考原理图对相应的输出进行补焊。比如,我们发现,接到J18的时候,层的LED一点没反应,这个时候,通过原理图,我们知道J18是连接到单片机的38脚,我们要对单片机的38脚进行补焊。出现类似问题,都用这个方法排查!
4、LED好坏检查
(1)每个LED重复驱动电路检查中的(1)简单测试,这种方法是利用主板将每个LED测试完成。

(2)利用万用表测试,将万用表拨到通断档或者LED测试档,总之是测试LED的档,红表笔接LED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LED能发光的说明LED是好的。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ongToBin(n) (((n>>21)&0x80)|((n>>18)&0x40)|((n>>15)&0x20)|((n>>12)&0x10)|((n>>9)&0x08)|((n>>6)&0x04)|((n>>3)&0x02)|((n)&0x01))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

sbit anjian=P4^5;

sbit P0_0=P0^0;//层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0_5=P0^5;
sbit P0_6=P0^6;
sbit P0_7=P0^7;
sbit P4_6=P4^6;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sbit P3_0=P3^0;//竖
sbit P3_1=P3^1;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sbit P3_7=P3^7;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2_5=P2^5;
sbit P2_6=P2^6;
sbit P2_7=P2^7;
sbit P4_4=P4^4;

char moshi=1;
char h=0,v=0;
int t=0;
char zy=0,sj=0,jz=0;

bit ly_flag=0;                                                                //成功接收标志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void key()
{
        if(anjian==0)
        {
                delay_1ms(5);
                if(anjian==0)
                {
                        while(anjian==0);
                        jz++;
                        if(jz==2)jz=0;
                        if(jz==0){moshi=1;TR0=0;ET0=0;};
                        if(jz==1){moshi=0;ly_flag=1;TR0=1;ET0=1;}
                }
        }
}
void dh1()
{
        char i,j;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0X01;
        delay_1ms(10);
        for(j=0;j<7;j++)
        {
                P0=(P0<<1)|0x01;
                delay_1ms(10);
        }
        P4_6=1;
        delay_1ms(10);
        P1_1=1;
        delay_1ms(10);
        P1_2=1;
        delay_1ms(10);
        P1_3=1;
        delay_1ms(10);
        P1_4=1;
        delay_1ms(10);
        P1_5=1;
        delay_1ms(10);
        P1_6=1;
        delay_1ms(10);
        P1_7=1;

        for(i=0;i<2;i++)
        {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0X01;
                delay_1ms(1000);
                for(j=0;j<7;j++)
                {
                        P0=(P0<<1)|0x0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ly_flag=0;break;}
                }

                P4_6=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1=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2=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3=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4=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5=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6=1;
                delay_1ms(7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7=1;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delay_1ms(80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2()
{
        char j;
        P1_7=1;
        P1_6=1;
        P1_5=1;
        P1_4=1;
        P1_3=1;
        P1_2=1;
        P1_1=1;

        P4_6=1;

        P0_7=1;
        P0_6=1;
        P0_5=1;
        P0_4=1;
        P0_3=1;
        P0_2=1;
        P0_1=1;
        P0_0=1;

        for(j=0;j<12;j++)
        {
                P4_4=1;
                P2_0=1;
                P3_0=0;
                P2_1=0;
                delay_1ms(400);

                P3_0=1;
                P2_1=1;
                P3_1=0;
                P2_2=0;
                delay_1ms(400);

                P3_1=1;
                P2_2=1;
                P3_3=0;
                P2_3=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3=1;
                P2_3=1;
                P3_4=0;
                P2_4=0;
                delay_1ms(400);

                P3_4=1;
                P2_4=1;
                P3_5=0;
                P2_5=0;
                delay_1ms(400);

                P3_5=1;
                P2_5=1;
                P3_6=0;
                P2_6=0;
                delay_1ms(400);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6=1;
                P2_6=1;
                P3_7=0;
                P2_7=0;
                delay_1ms(400);

                P3_7=1;
                P2_7=1;
                P4_4=0;
                P2_0=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3()
{
        char i,j;
        int yanshi=400;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for(i=0;i<3;i++)
        {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0X01;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P0_7=0;
                P4_6=1;
                delay_1ms(yanshi);

                P4_6=0;
                P1_1=1;
                delay_1ms(yanshi);

                P1_1=0;
                P1_2=1;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2=0;
                P1_3=1;
                delay_1ms(yanshi);

                P1_3=0;
                P1_4=1;
                delay_1ms(yanshi);

                P1_4=0;
                P1_5=1;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5=0;
                P1_6=1;
                delay_1ms(yanshi);

                P1_6=0;
                P1_7=1;
                delay_1ms(yanshi);

                P1_6=1;
                P1_7=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5=1;
                P1_6=0;
                delay_1ms(yanshi);

                P1_4=1;
                P1_5=0;
                delay_1ms(yanshi);

                P1_3=1;
                P1_4=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2=1;
                P1_3=0;
                delay_1ms(yanshi);

                P1_1=1;
                P1_2=0;
                delay_1ms(yanshi);

                P1_1=0;
                P0_7=1;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0_6=1;
                P0_7=0;
                delay_1ms(yanshi);

                P0_5=1;
                P0_6=0;
                delay_1ms(yanshi);

                P0_4=1;
                P0_5=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0_3=1;
                P0_4=0;
                delay_1ms(yanshi);

                P0_2=1;
                P0_3=0;
                delay_1ms(yanshi);

                P0_1=1;
                P0_2=0;
                delay_1ms(yanshi);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4()
{
        char j;
        P3_0=0;//J1
        P3_1=0;//J2
        P3_3=0;//J3
        P3_4=0;//J4
        P3_5=0;//J5
        P3_6=0;//J6
        P3_7=0;//J7
        P2_0=0;//J8
        P2_1=0;//J9
        P2_2=0;//J10
        P2_3=0;//J11
        P2_4=0;//J12
        P2_5=0;//J13
        P2_6=0;//J14
        P2_7=0;//J15
        P4_4=0;//J16

        P1_7=0;
        P1_6=0;
        P1_5=0;
        P1_4=0;
        P1_3=0;
        P1_2=0;
        P1_1=0;
        P4_6=0;
        P0_7=0;
        P0_6=0;
        P0_5=0;
        P0_4=0;
        P0_3=0;
        P0_2=0;
        P0_1=0;
        P0_1=0;
        P0_0=0;
        for(j=0;j<3;j++)
        {
                P1_7=0;
                P0_0=0;
                P4_6=1;
                P0_7=1;
                delay_1ms(500);

                P4_6=0;
                P0_7=0;
                P1_1=1;
                P0_6=1;
                delay_1ms(5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2=1;
                P0_5=1;
                P1_1=0;
                P0_6=0;
                delay_1ms(500);

                P1_3=1;
                P0_4=1;
                P1_2=0;
                P0_5=0;
                delay_1ms(5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4=1;
                P0_3=1;
                P1_3=0;
                P0_4=0;
                delay_1ms(500);

                P1_5=1;
                P0_2=1;
                P1_4=0;
                P0_3=0;
                delay_1ms(5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1_6=1;
                P0_1=1;
                P1_5=0;
                P0_2=0;
                delay_1ms(500);

                P1_7=1;
                P0_0=1;
                P1_6=0;
                P0_1=0;
                delay_1ms(5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
}
void dh5()
{
        char i;
        P1_7=1;
        P1_6=1;
        P1_5=1;
        P1_4=1;
        P1_3=1;
        P1_2=1;
        P1_1=1;
        P4_6=1;
        P0_7=1;
        P0_6=1;
        P0_5=1;
        P0_4=1;
        P0_3=1;
        P0_2=1;
        P0_1=1;
        P0_1=1;
        P0_0=1;

        for(i=0;i<3;i++)
        {
                P3_0=0;
                delay_1ms(400);
                P3_1=0;
                delay_1ms(400);
                P3_3=0;
                delay_1ms(400);
                P3_4=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3_5=0;
                delay_1ms(400);
                P3_6=0;
                delay_1ms(400);
                P3_7=0;
                delay_1ms(400);
                P2_0=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ly_flag=0;break;}
                P2_1=0;
                delay_1ms(400);
                P2_2=0;
                delay_1ms(400);
                P2_3=0;
                delay_1ms(400);
                P2_4=0;
                delay_1ms(400);
                key();
                if(ly_flag==1){moshi=0;break;}
                P2_5=0;
                delay_1ms(400);
                P2_6=0;
                delay_1ms(400);
                P2_7=0;
                delay_1ms(400);
                P4_4=0;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break;}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break;}
                delay_1ms(9000);
                key();
                if(ly_flag==1){moshi=0;break;}
                P2=0XFF;
                P3=0XFF;
                P4_4=1;
        }
……………………

网友A:
注意不要复制本站内容 重复发布  会被扣除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