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_car4红外避障+超声波跟随设计源代码

楼主(2018-06-01):
这是我上个月做的单片机智能小车,目前可实现红外避障和蓝牙遥控。保证原创,请多多指教。
#include<reg52.h>
#include<C52_car.h>
#include <intrins.h>//包含_nop_指令的头文件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define PCF8591_ADDR        0x90                //PCF8591地址
#define DACOUT_EN                0x40                //DAC输出使能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nsigned char pwm_left_val = 0;//左电机占空比值 取值范围0-80,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right_val = 0;//右电机占空比值取值范围0-80 ,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t = 0;//周期
unsigned char control=0X01;//车运动控制全局变量,默认开机为停车状态
unsigned int  time = 0;//传输时间
unsigned long S = 0;//距离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SEH_count;  //舵机朝向前面

#define LCD1602_DB P0        //LCD1602数据总线
uchar Control_mode = 0;
uchar AD_Value;        //存储AD转换回的数字量
sbit LCD1602_RS = P3^5;         //RS端
sbit LCD1602_RW = P3^6;         //RW端
sbit LCD1602_EN = P3^4;         //EN端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段选用于关闭数码管显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i)            //10us延时函数 启动超声波模块时使用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_nop_();
                }while(--j);
        }while(--i);
}

/*====================================
函数:void Delay5us()
描述:12T 51单片机5微秒延时函数自适应时钟(11.0592M,12M,22.1184M)
====================================*/
void Delay5us()
{
        #if MAIN_Fosc == 11059200
                _nop_();
        #elif MAIN_Fosc == 12000000
                _nop_();
        #elif MAIN_Fosc == 22118400
                _nop_(); _nop_(); _nop_();
        #endif
}

/*小车前进*/
void forward()
{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小车左转*/
void left_run()
{
        left_motor_stops; //左电机停止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小车右转*/
void right_run()
{
        right_motor_stops;//右电机停止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

/*PWM控制使能 小车后退*/
void backward()
{
        left_motor_back; //左电机后退
        right_motor_back; //右电机后退
}
void stop()
{
        left_motor_stops; //左电机后退
        right_motor_stops; //右电机后退
}

void Init(void)
{
           EA = 1;            //开总中断
        PT0 = 1;

        IT0 = 0;                //边沿触发方式
        IT1 = 0;                //边沿触发方式

           SCON |= 0x50;         // SCON: 模式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2CON |= 0x34;         //设置定时器2为串口波特率发生器并启动定时器2
        TL2 = RCAP2L = (65536-(FOSC/32/BAUD)); //设置波特率
        TH2 = RCAP2H = (65536-(FOSC/32/BAUD)) >> 8;
        ES= 1;                         //打开串口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模式1,16位定时模式
        TH0 = 0;
        TL0 = 0;                //T0,16位定时计数用于记录ECHO高电平时间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0x10;        //定时器1,16位定时模式。
        TH1 = 0xff;     //配置定时器0初值,溢出时间为0.1ms
    TL1 = 0xa3;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T1 = 1;        //允许T1中断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10us(2);
          TX=0;
}

/*计算超声波所测距离并显示*/
void Conut()
{
        time=TH0*256+TL0;
        TH0 = 0;
        TL0 = 0;

        S=(float)(time*1.085)*0.17;     //算出来是MM
        if(S>=7000) //超出测量范围
        {
                stop();
                beep = 0;
                delay(1000);
                beep = 1;
        }

}

/*====================================
函数:void SEH_count_0()
描述:舵机在左侧时指令
====================================*/
void SEH_count_5()
{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测距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 = 1;                        //开启计数
        while(RX) ;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 = 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距离
        if(S > 170 && S <850 )//设置随动距离(单位毫米)
        {
                left_run();
        }
}

/*====================================
函数:void SEH_count_10()
描述:舵机在中间时指令
====================================*/
void SEH_count_10()
{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测距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 = 1;                        //开启计数
        while(RX) ;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 = 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距离
        if(S > 170 && S <850 )//设置随动距离(单位毫米)
        {
                forward();
        }
}

/*====================================
函数:void SEH_count_20()
描述:舵机在右侧时指令
====================================*/
void SEH_count_15()
{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测距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 = 1;                        //开启计数
        while(RX) ;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 = 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距离
        if(S > 150 && S <850 )//设置随动距离(单位毫米)
        {
                right_run();
        }
}

/*====================================
函数:I2C_init()
描述:I2C总线初始化
====================================*/
void I2C_init()
{
        SDA = 1;   //数据总线高
        _nop_();
        SCL = 1;   //时钟总线高
        _nop_();
}

/*====================================
函数:I2C_Start()
描述: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CL = 1;
        _nop_();
        SDA = 1;
        Delay5us();
        SDA = 0;
        Delay5us();
}

/*====================================
函数:I2C_Stop()
描述: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_nop_();
        SCL = 1;
        Delay5us();
        SDA = 1;
        Delay5us();
}

/*====================================
函数:Master_ACK(bit i)
参数:i 为0时发送非应答 为1时发送应答
描述:I2C主机发送应答
====================================*/
void Master_ACK(bit i)
{
        SCL = 0; //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SDA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变化
        _nop_(); // 让总线稳定
        if (i)         //如果i = 1 那么拉低数据总线 表示主机应答
        {
                SDA = 0;
        }
        else
        {
                SDA = 1;         //发送非应答
        }
        _nop_();//让总线稳定
        SCL = 1;//拉高时钟总线 让从机从SDA线上读走 主机的应答信号
        _nop_();
        SCL = 0;//拉低时钟总线, 占用总线继续通信
        _nop_();
        SDA = 1;//释放SDA数据总线。
        _nop_();
}

/*====================================
函数:Test_ACK()
返回:0为非应答 1为应答
描述:I2C检测从机应答
====================================*/
bit Test_ACK()         // 检测从机应答
{
        SCL = 1;//时钟总线为高电平期间可以读取从机应答信号
        Delay5us();
        if (SDA)
        {
                SCL = 0;
                I2C_Stop();
                return(0);
        }
        else
        {
                SCL = 0;
                return(1);
        }
}

/*====================================
函数:I2C_send_byte(uchar byte)
参数:byte 要发送的字节
描述:I2C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2C_send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 = 0 ; i < 8 ; i++)
        {
                SCL = 0;
                _nop_();
                if (byte & 0x80)        //
                {
                        SDA = 1;
                        _nop_();
                }
                else
                {
                        SDA = 0;
                        _nop_();
                }
                SCL = 1;
                _nop_();
                byte <<= 1;
        }
        SCL = 0;
        _nop_();
        SDA = 1;
        _nop_();
}

/*====================================
函数:I2C_read_byte()
返回:读取的字节
描述:I2C读一个字节
====================================*/
uchar I2C_read_byte()
{
        uchar i, dat;
        SCL = 0 ;
        _nop_();
        SDA = 1;
        _nop_();
        for(i = 0 ; i < 8 ; i++)
        {
                SCL = 1;
                _nop_();
                dat <<= 1;
                if (SDA)
                {
                        dat |= 0x01;
                }
                _nop_();
                SCL = 0;
                _nop_();
        }
        return(dat);
}

/*读AD数据*/
bit ADC_Read(uchar CON)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PCF8591_ADDR+0);
        if (!Test_ACK())
        {
                return(0);
        }
        I2C_send_byte(CON);
        Master_ACK(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PCF8591_ADDR+1);
        if (!Test_ACK())
        {
                return(0);
        }
        AD_Value = I2C_read_byte();
        Master_ACK(0);
        I2C_Stop();
        return(1);
}

/*=================================================
*函数名称:Read_Busy
*函数功能:判断1602液晶忙,并等待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LCD1602_DB = 0xff;//复位数据总线
        LCD1602_RS = 0;          //拉低RS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do
        {
                LCD1602_EN = 1;//使能EN
                busy = LCD1602_DB;//读回数据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while(busy & 0x80);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md
*函数功能:写LCD1602命令
*调用:Read_Busy();
*输入:cmd:要写的命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判断忙,忙则等待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拉低RS、RW操作时序情况1602课件下中文使用说明基本操作时序章节
        LCD1602_DB = cmd;//写入命令
        LCD1602_EN = 1;         //拉高使能端 数据被传输到LCD1602内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Dat
*函数功能:写LCD1602数据
*调用:Read_Busy();
*输入:dat:需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St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str:需要显示的字符串
=================================================*/
void LCD1602_Dis_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
*函数名称:Init_LCD1602
*函数功能:1602初始化
*调用:        LCD1602_Write_Cmd();
=================================================*/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Write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
*函数名称:Dispaly_LCD1602
*函数功能:1602显示字符
*调用:        LCD1602_Write_Cmd();
=================================================*/
void Dispaly_LCD1602()
{
        int LCD_CK=0;
        uchar Str_1[] = {"Welcome to use"};
        uchar Str_2[] = {"Pick a pattern"};
        uchar Str_3[] = {"S2 -> automatic"};
        uchar Str_4[] = {"S3 -> bluetooth"};
        Init_LCD1602();//1602初始化
        for(;;)        //死循环
        {
                if(LCD_CK == 0)
                {
                         LCD1602_Dis_Str(0, 0, &Str_1[0]);        //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_Str(0, 1, &Str_2[0]);        //显示字符串
                        delay(10);
                }
                if(LCD_CK == 20000)
                {
                         LCD1602_Dis_Str(0, 0, &Str_3[0]);        //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_Str(0, 1, &Str_4[0]);        //显示字符串
                        delay(10);
                }/**/

                if(key_s2 == 0)// 实时检测S2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软件消抖
                        if(key_s2 == 0)//再检测S2是否被按下
                        {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delay(50);//50毫秒延时
                                Control_mode = 0;
                                break;                //退出FOR死循环
                        }
                }
                if(key_s3 == 0)// 实时检测S3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软件消抖
                        if(key_s3 == 0)//再检测S3是否被按下
                        {
                                while(!key_s3);//松手检测
                                delay(50);//50毫秒延时
                                Control_mode = 1;
                                break;                //退出FOR死循环
                        }
                }

                if(LCD_CK <= 40000)        LCD_CK++;
                if(LCD_CK >= 40000) LCD_CK = 0;
        }
}

void main()
{
        DU = 0;
        WE = 0;
        EN2 = EN1 =1;
        SEH_count = 10;
        Dispaly_LCD1602();
        I2C_init();//I2C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08); //关闭1602显示
        Init();//定时器、串口初始化Init();//定时器、串口初始化
        beep = 0;
        delay(200);//延时1秒
        beep = 1;
        while(1)
        {
                if(Control_mode == 1)
                {
                        EX0 = 0;                //关闭外部中断1
                        EX1 = 0;                //关闭外部中断2

                        while(1)
                        {
                                if(control>0X07)//如果成立,则表示接收的命令不在运行命令内
                                  {
                                           stop();        //  停车
                                   }
                                switch(control)
                                {
                                        case 0X02:        forward();                 break;//前进
                                        case 0X03:        backward();                 break;//后退
                                        case 0X04:        left_run();                 break;//左转
                                        case 0X05:        right_run();         break;//右转
                                        case 0X01:        stop();                         break;//停车
                                        case 0X08:        beep = 0;                 break;//鸣笛
                                        case 0X09:        beep = 1;                 break;//停止鸣笛
                                        case 0X0B:        SEH_count = 10;         break;//SEH_COUNT: 10:0.5+1(0.1*10T)=1.5ms->90°舵机角度
                                        case 0X0A:        Control_mode = 0;break;
                                }
                                break;
                        }
                }
                if(Control_mode == 0)
                {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1
                        EX1 = 1;                //打开外部中断2

                         for (;;)
                        {
                                SEH_count = 12;
                                delay(300);
                                ADC_Read(0x03);//体感模块,当检测到人体收输出3.3高电平
                                if(AD_Value > 100) SEH_count_10();

                                SEH_count = 6;
                                delay(300);
                                ADC_Read(0x03);//体感模块,当检测到人体收输出3.3高电平
                                if(AD_Value > 100) SEH_count_5();//大于3.1V表示感应到了人体,小车行进

                                SEH_count = 12;
                                delay(300);
                                ADC_Read(0x03);//体感模块,当检测到人体收输出3.3高电平
                                if(AD_Value > 100) SEH_count_10();

                                SEH_count = 18;
                                delay(300);
                                ADC_Read(0x03);//体感模块,当检测到人体收输出3.3高电平
                                if(AD_Value > 150) SEH_count_15();

                                if(control == 0X0C)
                                {
                                         Control_mode = 1;
                                        break;
                                }
                        }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X0 = 0;
        delay(10);
        if(left_led2 == 0)
        {
                  backward();
                delay(500);
                key_s3 = 1;
                right_run();
                delay(700);
                forward();
                delay(500);
                stop();
        }
        EX0 = 1;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pwm_t++;//周期计时加
        if(pwm_t == 120)
                pwm_t = EN1 = EN2 = 0;
        if(pwm_left_val == pwm_t)//左电机占空比
                EN1 = 1;
        if(pwm_right_val == pwm_t)//右电机占空比
                EN2 = 1;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EX1 = 0;
        delay(10);
        if(right_led2 == 0)
        {

                  backward();
                delay(500);
                key_s3 = 1;
                left_run();
                delay(700);
                forward();
                delay(500);
                stop();
        }
        EX1 = 1;
}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
{
        TR1 = 0;      //关闭定时器1
    TH1 = 0xff;   //重装初值0.1ms
    TL1 = 0xa3;
    //舵机1
    if(count <= SEH_count) //控制占空比左右
    {
        //如果count的计数小于(5-25)也就是0.5ms-2.5ms则这段小t周期持续高电平。产生方波
        Servo = 1;
    }
    else
    {
        Servo = 0;
    }
        count++;
    if (count >= 200) //T = 20ms则定时器计数变量清0
    {
        count = 0;
    }

        TR1 = 1; //开启定时器1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n;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n=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control=n;
/*                if((n >= 51) && (n <= 150))//左电机调速0~100个档位 手机端软件进行调节
                        pwm_left_val = 0.8-((n-50)*0.8);
                if((n >= 151) && (n <= 250))          //右电机调速0~100个档位 手机端软件进行调节
                        pwm_right_val = 0.8-((n-150)*0.8);*/
                if((n >= 51) && (n <= 150))//左电机调速0~100个档位 手机端软件进行调节
                        pwm_left_val = 1.7-((n-50)*1.7);
                if((n >= 151) && (n <= 250))          //右电机调速0~100个档位 手机端软件进行调节
                        pwm_right_val = 1.7-((n-150)*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