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G2553自动打铃系统设计

楼主(2018-06-01):
一、任务
    采用MSP-EXP430G2553试验板设计并制作一台自动打铃系统。要求完成的作品必须固化软件,测试检查时上电即可工作,采用串口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来实现人机交互。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基本计时、温度测量和显示功能(用12小时制显示)。
           包括上下午标志,时、分、秒的数字显示,秒信号指示,XX.X℃。
      2)能设置当前时间(含上、下午,时,分,秒)
      3)能实现基本打铃功能,规定:
          上午630起床铃;打铃5秒、停2秒、再打铃5秒。
          下午11:00熄灯铃;打铃5秒、停2秒、再打铃5秒。
    铃声可用LED灯光显示,LED灯的亮灭以呼吸灯形式体现。
2.发挥部分
    1)增加整点报时功能,整点时响铃5秒,要求有控制启动和关闭功能。
    2)增加调整起床铃、熄灯铃时间的功能。
    3)增加调整打铃时间长短和间歇时间长短的功能。
    4)增设上午4节课的上、下课打铃功能,规定:8:00上课,850下课;855上课,945下课;10:00上课,1050下课;1055  上课,1145下课;每次铃声5秒。
5)利用板上按键做一个12小时/24小时的显示格式切换。
6)设置错误时间后会报错。
7)温度到达30℃后报警。
8)掉电保存上一次的时间信息,下次上电后自动从掉电前开始计时。

/*
automatic alarming system instructions
1 change time : " a/pm000000#";
2 change wake/sleep time: "*a/pm000000#";
3 change alarming/pause time: "&00#";
4 input "s#"  start o'clock alarm;
5 input "c#"  cancel o'clock alarm;
6 input "d#"  am070000/pm113000 alarming
7 input "e#"  am073000/pm120000 alarming
8 press P1^3 12/24h transform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Flash.h"
float temp;
long IntDegC;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ime[8]={'a','m','0','0','0','0','0','0'};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array[9];
unsigned char bed[3];
unsigned char Temp[4];
unsigned char data,sum;
unsigned char flag[]={"°C"};
unsigned char flag_1[]={"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flag_2[]={"  Time:"};
unsigned char flag_3,flag_4,flag_5,flag_6,flag_7,flag_8;
unsigned char alarm[]={"  TIME ERROR"};
unsigned char alarm1[]={"  TEMPERATURE ERROR"};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IFG2&UCA0TXIFG));
                UCA0TXBUF=c;
}
void putstr(unsigned char*s)
{
                //IE2 &=~UCA0RXIE;
                while((*s)!='\0')
                {putchar(*s);s++;}
                //IE2 &|=UCA0RXIE;
}
void breath_light(void)
{
                unsigned int static t,m,j;
                //unsigned int static 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const PWMPeriod=300;
                P1DIR|=BIT6;
                P1SEL|=BIT6;
                TA0CCR0=280;//set pwm period
                TA0CCTL1=OUTMOD_7;//set/reset mode
                TA0CTL=TASSEL_2+MC_1;//SMCLK/UP mode
                //TA0CCR0=600;
                if(flag_6) TA0CCR0=280*(bed[1]-48);
       for(j=0;j<=4;j++)
       {
                TA0CCR1=0;
                for(t=0;t<TA0CCR0;t++)
                {
                        TA0CCR1=t;
                        __delay_cycles(2000);
                }

                for(t=TA0CCR0;t>0;t--)
                {
                        TA0CCR1=t;
                        __delay_cycles(2000);
                }
                TA0CCR1=0;
       }
           TA0CCR1=0;
           if(flag_6)
           {m=(bed[2]-48);
                   for(;m>0;m--)
                   __delay_cycles(1000000);}
           else __delay_cycles(2000000);

    for(j=0;j<=4;j++)
         {
                  TA0CCR1=0;
                  for(t=0;t<TA0CCR0;t++)
                  {
                          TA0CCR1=t;
                          __delay_cycles(2000);
                  }

                  for(t=TA0CCR0;t>0;t--)
                  {
                          TA0CCR1=t;
                          __delay_cycles(2000);
                  }
                  TA0CCR1=0;
         }
}
void control_1(void)
{
        unsigned int static t;
        unsigned int static j;
        unsigned const PWMPeriod=28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6;
        P1SEL|=BIT6;
        TA0CCR0=PWMPeriod;//set pwm period
        TA0CCTL1=OUTMOD_7;//set/reset mode
        TA0CTL=TASSEL_2+MC_1;//SMCLK/UP mode
   for(j=0;j<=4;j++)
   {
        TA0CCR1=0;
        for(t=0;t<PWMPeriod;t++)
        {
                TA0CCR1=t;
                __delay_cycles(2000);
        }

        for(t=PWMPeriod;t>0;t--)
        {
                TA0CCR1=t;
                __delay_cycles(2000);
        }
        TA0CCR1=0;
   }
}
void IO_interrupt(void)
        {
         P1REN |= BIT3;           //启用P1.3内部上下拉电阻
         P1OUT |= BIT3;          //将电阻设置为上拉

         //----配置P1.3中断参数----
         P1DIR &= ~BIT3;         //P1.3设为输入(可省略)
         P1IES |= BIT3;             //P1.3设为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3;  //允许P1.3中断
     P1IFG&=~BIT3;
        }
void TimerA1(void)
{
            TA1CCTL0 = CCIE;                        // CCR0中断使能
            TA1CCR0 = 65535;
            TA1CTL = TASSEL_2 + MC_3 + TACLR+ID_3;  // ACLK, 增计数模式, 清除TAR计数器
            _enable_interrupts();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void USCI_A0_init(void)
{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BIT1+BIT2;
            P1SEL2 |=BIT1+BIT2;
            UCA0CTL1 |=UCSSEL_2;
            UCA0MCTL = UCBRS_0;
            UCA0BR0=104;
            UCA0BR1=0;
            UCA0CTL1 &= ~UCSWRST;
            IE2 |=UCA0RXIE;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void ADC10_init(void)
{
    ADC10CTL0 &= ~ENC;
    ADC10CTL0 = ADC10ON + REFON + ADC10SHT_3 + SREF_1;
    ADC10CTL1 = CONSEQ_0 + ADC10SSEL_0 + ADC10DIV_3+SHS_0 + INCH_10;
    __delay_cycles(3000);
    ADC10CTL0 |= ENC;
}
void send_temp(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z;
            ADC10CTL0|=ENC+ADC10SC;
                while((ADC10CTL0 & ADC10IFG)==0);
                 temp=ADC10MEM;
           // IntDegC=((temp*(1.5)/1023)-0.986)/0.00355;
                 IntDegC=temp*4225/1024-2777;
            while(!(IFG2 & UCA0TXIFG));
            putstr(flag_1);
                __delay_cycles(1000);
                UCA0TXBUF =IntDegC/100+48;
                __delay_cycles(1000);
                UCA0TXBUF =(IntDegC%100)/10+48;
                __delay_cycles(1000);
                UCA0TXBUF =46;
                __delay_cycles(1000);
                UCA0TXBUF =(IntDegC%100)%10+48;
                __delay_cycles(1000);
                putstr(flag);
                if (flag_8) z=((Temp[1]-48)*100)+((Temp[2]-48)*10)+(Temp[3]-48);else z=260;
                if(IntDegC>=z)    putstr(alarm1);

}

int main(void)
{
        static  int c=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Flash_Init();
    P1DIR|=BIT0;
    IO_interrupt();
    ADC10_init();
    USCI_A0_init();
        TimerA1();
        for(c=0;c<8;c++)
                    {
                            time[c]=FlashRead_Char(SegD+c);

                    }

    while(1)
    {
     if(flag_3){ breath_light();flag_3=0;}//5 2 5
     if(flag_4){ control_1();flag_4=0;}//5
     if(flag_5){ control_1();flag_5=0;}//5
    }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TA1中断服务程序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static int c=0;
        P1OUT^=BIT0;
        send_temp();
        putstr(flag_2);
        putchar(time[0]);
        putchar(time[1]);
        putchar(time[2]);
        putchar(time[3]);
        putchar(58);
        putchar(time[4]);
        putchar(time[5]);
        putchar(58);
        putchar(time[6]);
        putchar(time[7]++);
        if(flag_7){putstr(alarm);flag_7=0;}        // forecast error
        for(c=0;c<8;c++)
                {
                        FlashErase_Seg(SegD+c);
                }
                for(c=0;c<8;c++)
                {
                        FlashWrite_Char(SegD+c,time[c]);
                }
             c=0;
        if(time[7]==':'){time[7]='0';time[6]++;}
        if(time[6]=='6'){time[6]='0';time[5]++;}
        if(time[5]==':'){time[5]='0';time[4]++;}
        if(time[4]=='6'){time[4]='0';time[3]++;}
        if(time[3]==':'){time[3]='0';time[2]++;}
        if((time[2]=='1')&&(time[3]=='2')&&(time[4]=='0')&&(time[5]=='0')&&(time[6]=='0')&&(time[7]=='0'))
        {if( time[0]=='a') time[0]='p';
        else time[0]='a';
        }
        if((time[0]=='p')&&(time[2]=='2')&&(time[3]=='4')&&(time[4]=='0')&&(time[5]=='0')&&(time[6]=='0')&&(time[7]=='0')) {time[2]='0';time[3]='0';time[0]='a';}
        if((time[2]=='1')&&(time[3]=='3')&&(time[4]=='0')&&(time[5]=='0')&&(time[6]=='0')&&(time[7]=='0'))   {        time[2]='0';time[3]='1';}//12 h
        if(sum=='1')//P1^3 12/24h transform
    {
        if((time[0]=='p')&&(time[2]=='2')&&(time[3]=='4')) {time[2]='0';time[3]='0';time[0]='a';}sum=0;
        if((time[0]=='p')&&(time[2]=='2')&&(time[3]=='3')) {time[2]='1';time[3]='1';}sum=0;
        if((time[0]=='p')&&(time[2]=='2')&&(time[3]=='2')) {time[2]='1';time[3]='0';}sum=0;
        if((time[0]=='p')&&(time[2]=='2')&&(time[3]=='1')) {time[2]='0';time[3]='9';}sum=0;
        if((time[0]=='p')&&(time[2]=='2')&&(time[3]=='0')) {time[2]='0';time[3]='8';}sum=0;
        if((time[0]=='p')&&(time[2]=='1')&&(time[3]=='9')) {time[2]='0';time[3]='7';}sum=0;
        if((time[0]=='p')&&(time[2]=='1')&&(time[3]=='8')) {time[2]='0';time[3]='6';}sum=0;
        if((time[0]=='p')&&(time[2]=='1')&&(time[3]=='7')) {time[2]='0';time[3]='5';}sum=0;
        if((time[0]=='p')&&(time[2]=='1')&&(time[3]=='6')) {time[2]='0';time[3]='4';}sum=0;
        if((time[0]=='p')&&(time[2]=='1')&&(time[3]=='5')) {time[2]='0';time[3]='3';}sum=0;
        if((time[0]=='p')&&(time[2]=='1')&&(time[3]=='4')) {time[2]='0';time[3]='2';}sum=0;
        if((time[0]=='p')&&(time[2]=='1')&&(time[3]=='3')) {time[2]='0';time[3]='1';}sum=0;
    }
        if(sum=='2')
        {
        if((time[0]=='p')&&(time[2]=='1')&&(time[3]=='1')) {time[2]='2';time[3]='3';}sum=0;
        if((time[0]=='p')&&(time[2]=='1')&&(time[3]=='0')) {time[2]='2';time[3]='2';}sum=0;
        if((time[0]=='p')&&(time[2]=='0')&&(time[3]=='9')) {time[2]='2';time[3]='1';}sum=0;
        if((time[0]=='p')&&(time[2]=='0')&&(time[3]=='8')) {time[2]='2';time[3]='0';}sum=0;
        if((time[0]=='p')&&(time[2]=='0')&&(time[3]=='7')) {time[2]='1';time[3]='9';}sum=0;
        if((time[0]=='p')&&(time[2]=='0')&&(time[3]=='6')) {time[2]='1';time[3]='8';}sum=0;
        if((time[0]=='p')&&(time[2]=='0')&&(time[3]=='5')) {time[2]='1';time[3]='7';}sum=0;
        if((time[0]=='p')&&(time[2]=='0')&&(time[3]=='4')) {time[2]='1';time[3]='6';}sum=0;
        if((time[0]=='p')&&(time[2]=='0')&&(time[3]=='3')) {time[2]='1';time[3]='5';}sum=0;
        if((time[0]=='p')&&(time[2]=='0')&&(time[3]=='2')) {time[2]='1';time[3]='4';}sum=0;
        if((time[0]=='p')&&(time[2]=='0')&&(time[3]=='1')) {time[2]='1';time[3]='3';}sum=0;
        }
    // begin/end class alarm
        if((time[0]=='a')&&(time[2]=='0')&&(time[3]=='8')&&((time[4]=='0')||(time[4]=='5'))&&(time[5]=='0')&&(time[6]=='0')&&(time[7]=='0')){ flag_5=1;}
        if((time[0]=='a')&&(time[2]=='1')&&(time[3]=='0')&&((time[4]=='0')||(time[4]=='5'))&&(time[5]=='0')&&(time[6]=='0')&&(time[7]=='0')){ flag_5=1;}
        if((time[0]=='a')&&(time[2]=='0')&&(time[3]=='8')&&(time[4]=='5')&&(time[5]=='5')&&(time[6]=='0')&&(time[7]=='0'))flag_5=1;
        if((time[0]=='a')&&(time[2]=='1')&&(time[3]=='0')&&(time[4]=='5')&&(time[5]=='5')&&(time[6]=='0')&&(time[7]=='0'))flag_5=1;
        if((time[0]=='a')&&(time[2]=='0')&&(time[3]=='9')&&(time[4]=='4')&&(time[5]=='5')&&(time[6]=='0')&&(time[7]=='0'))flag_5=1;
        if((time[0]=='a')&&(time[2]=='1')&&(time[3]=='1')&&(time[4]=='4')&&(time[5]=='5')&&(time[6]=='0')&&(time[7]=='0'))flag_5=1;

        if(data=='s')//start o'clock alrm
        {
           if((time[2]<='2')&&(time[3]>='0')&&(time[4]=='0')&&(time[5]=='0')&&(time[6]=='0')&&(time[7]=='0')) flag_4=1;
        }

        if(data=='c') flag_4=0;//cancel o'clock alrm

        if((time[0]==array[1])&&(time[1]==array[2])&&(time[2]==array[3])&&(time[3]==array[4])&&(time[4]==array[5])&&
        (time[5]==array[6])&&(time[6]==array[7])&&(time[7]==array[8])){ flag_3=1;data='z';}

        if((data!='d')&&(data!='e')&&(data!='z'))
        {
        if((time[0]=='a')&&(time[2]=='0')&&(time[3]=='6')&&(time[4]=='3')&&(time[5]=='0')&&(time[6]=='0')&&(time[7]=='0')) flag_3=1;
        if((time[0]=='p')&&(time[2]=='1')&&(time[3]=='1')&&(time[4]=='0')&&(time[5]=='0')&&(time[6]=='0')&&(time[7]=='0'))  flag_3=1;
        }
        if(data=='d')
        {
        if((time[0]=='a')&&(time[2]=='0')&&(time[3]=='7')&&(time[4]=='0')&&(time[5]=='0')&&(time[6]=='0')&&(time[7]=='0')) flag_3=1;
        if((time[0]=='p')&&(time[2]=='1')&&(time[3]=='1')&&(time[4]=='3')&&(time[5]=='0')&&(time[4]=='0')&&(time[5]=='0'))  flag_3=1;
        }
        if(data=='e')
        {
        if((time[0]=='a')&&(time[2]=='0')&&(time[3]=='7')&&(time[4]=='3')&&(time[5]=='0')&&(time[6]=='0')&&(time[7]=='0')) flag_3=1;
        if((time[0]=='p')&&(time[2]=='1')&&(time[3]=='2')&&(time[4]=='0')&&(time[5]=='0')&&(time[4]=='0')&&(time[5]=='0'))  flag_3=1;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uart interrupt
__interrupt void uart()
{
        static int t=0;
        static int j=0;
    while(!(IFG2 & UCA0TXIFG));
    buf[t] = UCA0RXBUF;t++;
    if(buf[t-1]=='#')
    {
    if(t) t=0;
    switch(buf[0])
    {
    case's': data=buf[0];UCA0RXBUF=0;break;//开启整点报时功能
    case'c': data=buf[0];UCA0RXBUF=0;break;//取消整点报时功能
    case'd': data=buf[0];UCA0RXBUF=0;break;//调整打铃,起床时间
    case'e': data=buf[0];UCA0RXBUF=0;break;
    case'&': j=1;flag_6=1;
            while(buf[j]!='#')//adjust alarm time
        {bed[j] = buf[j] ;j++;}
        if(j==3)
                j=0;
    break;
    case'*':j=1;//adjust bed time
                while(buf[j]!='#')
                {array[j] = buf[j] ;j++;}
                if(j==9)
                        j=0;
       break;
    case't':j=1;flag_8=1;//adjust temperature
                   while(buf[j]!='#')
                   {Temp[j] = buf[j] ;j++;}
                   if(j==4)
                           j=0;
          break;
    case'a'://adjust time
            if((buf[1]!='m')||(buf[2]>='2')||(buf[4]>='6')||(buf[6]>='6')||((buf[2]=='2')&&(buf[3]>='4'))) flag_7=1;
            else
            {flag_7=0;
            while(buf[j]!='#')
            {time[j] = buf[j] ;j++;}
            if(j==8)
                    j=0;}
    break;
    case'p'://adjust time
                if((buf[1]!='m')||(buf[2]>='3')||(buf[4]>='6')||(buf[6]>='6')||((buf[2]=='2')&&(buf[3]>='4'))) flag_7=1;
                else
                {flag_7=0;
                while(buf[j]!='#')
                {time[j] = buf[j] ;j++;}
                if(j==8)
                        j=0;}
        break;
    default:flag_7=1;break;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P1^3 interrupt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m;
        if(P1IFG&BIT3)
        {
        __delay_cycles(1000000);
        if(P1IFG&BIT3)
        {m++;
        if(m%2==1)
        sum='1';//检测通过,则会调用事件处理函数
        else sum='2';        //退出中断前必须手动清除IO口中断标志
        P1IFG = 0;
        }
        while(P1IFG&BIT3);
        }
}

源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