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501热释红外感应探头的延时封锁时间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8-06-01):
(图片)

网友A:
回帖奖励 +2

模块上面肯定有个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上面肯定有个旋钮

有个延时调节,调着调着感觉红外不能用了,代码没变,功能实现不了

楼主:
有个旋扭,调着调着就原有的功能都实现不了

楼主: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1رÕjtag£¬ê1ÄüSWD£¬¿éòÔóÃSWDÄ£ê½μ÷êÔ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úËù¶èÎa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ù¾Yé趨2Îêy3õê¼»ˉGPIOA.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PA.8 êä3ö¸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Ñóê±oˉêy3õê¼»ˉ
        LED_Init();                          //3õê¼»ˉóëLEDᬽóμÄó2¼t½ó¿ú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5)==1)检测到人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灯亮
                els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灯熄灭
}

最出的时候还能对这人的时候一闪一闪的,对这人就熄灭,感觉测量时间有延迟,后来就凝了红外热释传感器上的两个旋钮,结果不对着人就一直亮着,即上电就亮,明明在初始化里就让灯熄灭的

网友B:
你如果是自己用模块,应该有设置的地方,你如果自己用芯片,自己写代码,就在程序中设置,这个我之前用过!!!!!!!!!

网友C:
你现在解决了吗?
不应该是下拉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