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超声波测距和光电测速程序组合到一起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06-01):
要求 51单片机使用,共用计时器 测距显示在左边四位数码管中 测速显示在右边四位数码管中 在测试成功之后 选择最佳答案

光电测速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char DisplayData[8];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define LED_DAT P0
sbit pin_SpeedSenser = P3^5; //速度传感器脉冲信号输出端接在T1上
#define TIME_CYLC 100 //12M晶振,定时器10ms 中断一次 我们1秒计算一次转速,1000ms/10ms = 100
#define PLUS_PER 2 //码盘的齿数 ,这里假定码盘上有2个齿,即传感器检测到2个脉冲,认为1圈
#define K 1.0   //校准系数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int Tcounter = 0;   //时间计数器
bit Flag_Fresh = 0; // 刷新标志
bit Flag_clac = 0; //计算转速标志
bit Flag_Err = 0; //超量程标志
//在数码管上显示一个四位数
void DigDisplay();

//计算转速,并把结果放入数码管缓冲区
void ClacSpeed();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_timer();

void it_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的响应函数
{
TF0 = 0;       //定时器 T0用于数码管的动态刷新
TH0 = 0xD8;            //初始化
TL0 = 0xF0;
Flag_Fresh = 1;
Tcounter++;
if(Tcounter>TIME_CYLC)
{
   Flag_clac = 1;//周期到,该重新计算转速了
}
}
void it_timer1() interrupt 3 //中断地址是0x001b
{
TF1 = 0;   //定时器T1用于单位时间内收到的脉冲数,要速度不是很快,T1永远不会益处
Flag_Err = 1;   //如果速度很高,我们应考虑另外一种测速方法:脉冲宽度算转速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void)
{
init_timer();
while(1)
{
  LSA=1;
  LSB=0;
  LSC=1;
  delay(30);
  LSC=0;
  delay(170);

if(Flag_Fresh)
   {
    Flag_Fresh = 0;
    DigDisplay();    // 定时刷新数码管显示
   }

   if(Flag_clac)
   {
            Flag_clac = 0;
            ClacSpeed(); //计算转速,并把结果放入数码管缓冲区
            Tcounter = 0;//周期定时清零
            TH1=TL1 = 0x00;//脉冲计数清零
    }
   if(Flag_Err)        //超量程处理
   {
            //数码管显示字母'EEEE',开机时初始化为0000
            DisplayData[0] = 0x79;
            DisplayData[1] = 0x79;
            DisplayData[2] = 0x79;
            DisplayData[3] = 0x79;
    while(1)
    {
     DigDisplay();//等待复位,不再测速
    }
   }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layData;//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计算转速,并把结果放入数码管缓冲区
void ClacSpeed()
{
         uint speed ;
         ulong PlusCounter;
         PlusCounter = TH1*256 + TL1;
         speed = K*(PlusCounter/PLUS_PER);//K是校准系数,如速度不准,调节K的大小
         DisplayData[3] = smgduan[speed/1000%10];
         DisplayData[2] = smgduan[speed/100%10];
         DisplayData[1] = smgduan[speed/10%10];
         DisplayData[0] = smgduan[speed%10];

}

void init_timer()                 //初始化
{
         TMOD = 0x51; //定时10毫秒,TOT1选择软件门方式1,T0定时,T1计数,96页可查
         TH0 = 0xD8;            //T0初始化
         TL0 = 0xF0;
         ET0=1;                     //T0中断允许
         EA=1;               //T0中断
         TR0=1;               //TO运行
         TH1 = 0x00;            //T1初始化
         TL1 = 0x00;
         ET1=1;                     //T1中断允许
         TR1=1;               //T1运行
         LSA=1;
         LSB=0;
}

超声波测距程序
/*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接在单片机的P20口,ECHO管脚接在单片机的P21口 其他的电源管脚接在单片机
                开发板上电源口即可。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X=P2^1;
sbit TX=P2^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bit      flag =0;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全局变量--//
char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char DisplayData[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发送段码
                delay(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 (long)(time*0.17);     //算出来是CM
         if(S>=4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ERR0”
         {
          flag=0;
          DisplayData[7]=0x3f;           //“-”
          DisplayData[6]=0x50;           //“-”
          DisplayData[5]=0x50;           //“-”
          DisplayData[4]=0x79;           //“-”
         }
         else
         {
          DisplayData[7]=smgduan[S%10000/1000];
          DisplayData[6]=smgduan[S%1000/100];
          DisplayData[5]=smgduan[S%100/10];
          DisplayData[4]=smgduan[S%10/1];
         }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DigDisplay();
         timer++;
         if(timer>=100)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void  main(  void  )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网友A:
有仿真图可以供我们测试代码吗?不然我们怎么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仿真图可以供我们测试代码吗?不然我们怎么调试呢!!!!!!!

没有。。。我毕设选了这个 才开始学的 两个程序调试成功之后 自己不会组装到一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仿真图可以供我们测试代码吗?不然我们怎么调试呢!!!!!!!

我直接用的单片机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