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CD1602上电只显示一行方格,附图与代码,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6-01):
最近大一在做一个电子设计,本人打算做一个智能加湿器,基于52单片机,DHT11与LCD1602显示温度、湿度,但是在安装完最小系统后(虽然有些乱,但亲测能烧录程序,之前用来做光立方的最小系统被拆下来了。。),然后按照I/O口全部接好了之后上电LCD只能显示一列方格,电位器已经VO与1.5K电阻串联连接到GND代替了,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是LCD初始化没有正确,然后叫我检查一下电路。。。我已经在程序加了点延时了,而且全部把I\0口连接都确认了一遍。以下是代码,求大神指教#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2^7;//定义数据线
sbit Open = P1^0;//定义一个喷雾开关
uchar rec_dat[21];//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sbit lcdrs = P3^5;//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rw = P3^6;//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en = P3^4;//液晶使能控制
/*全局变量*/
uchar RH=0,TH=0;//湿度,温度
uchar stand_RH=80,stand_TH=28;//设置湿度,温度阀值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L,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2;
            RL=R_L;
            TH=T_H-3;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H';
        rec_dat[1]='u';
                rec_dat[2]='m';
        rec_dat[3]=':';
        rec_dat[4]='0'+(RH/10);
                rec_dat[5]='0'+(RH%10);
        rec_dat[6]='%';
                rec_dat[7]='R';
                rec_dat[8]='H';

        rec_dat[9]='T';
        rec_dat[10]='e';
        rec_dat[11]='m';
        rec_dat[12]=':';
                rec_dat[13]='0'+(TH/10);
                rec_dat[14]='0'+(TH%10);
                rec_dat[15]=0xdf;//输出℃
                rec_dat[16]=0x43;

                rec_dat[17]='0'+(stand_RH/10);
                rec_dat[18]='0'+(stand_RH%10);
                rec_dat[19]='0'+(stand_TH/10);
                rec_dat[20]='0'+(stand_TH%10);
    }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 = 0xff; //输入D0~D7状态字,先全部拉高
        lcdrs = 0;
        lcdrw = 1;
        do
        {
                lcden = 1;
                busy = P0;
                lcden = 0;
        }while(busy & 0x80);//判断STA7是否为1忙,若1则继续循环直到为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ead_Busy();
        lcdrw= 0;
        lcdrs= 0;
        P0 = com;
        DHT11_delay_ms(5);
        lcden= 1;
        DHT11_delay_ms(5);
        lcden =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ead_Busy();
        lcdrw =0;
        lcdrs=1;
        P0 =date;
        DHT11_delay_ms(5);
        lcden =1;
        DHT11_delay_ms(5);
        lcden =0;
}
void init()
{
        //dula =0;
        //wela =0;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
                DHT11_delay_ms(5);
        write_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HT11_delay_ms(5);
        write_com(0x01);//清屏
                DHT11_delay_ms(5);
        write_com(0x06);//地址指针位移命令
                DHT11_delay_ms(5);
        //如果指针不赋值,指针默认80h
        write_com(0x80);//写指针地址
                DHT11_delay_ms(5);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DHT11_delay_ms(1500);//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DHT11_receive();
       write_com(0x80);//从lcd1602第一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
       for(i=0;i<9;i++)
       write_date(rec_dat[i]);//显示第一行数据

           write_com(0x80 | 0x40);
           for(i=9;i<17;i++)
       write_date(rec_dat[i]);//显示第二行数据

           write_com(0x80 | 0x0A);
           write_date(0x7c); //'|'
           write_com(0x80 | 0x0C);
       write_date(rec_dat[17]);
           write_date(rec_dat[18]);

           write_com(0x80 | 0x4A);
           write_date(0x7c); //'|'
           write_com(0x80 | 0x4C);
       write_date(rec_dat[19]);
           write_date(rec_dat[20]);

           if((RH<=stand_RH)||(TH>=stand_TH))//当湿度低于阀值时候打开喷雾
           {
                    Open=0;
           }
   }
}

蓝色是DHT11

蓝色是DHT11

烧录成功但是显示一列方格,把单片机换到开发板去就能正常显示

烧录成功但是显示一列方格,把单片机换到开发板去就能正常显示

能烧录的,电位器也调过了

能烧录的,电位器也调过了

明天就比赛了,今晚必须解决啊

明天就比赛了,今晚必须解决啊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应该是硬件接线有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B:
如果确定驱动没有改过的话, 就是接错线了

网友C:
在你自己的板子上屏幕没有加电位器调对比度吧,

网友D:
这个你试一下将单片机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吧,之前我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E:
接线问题,可能是接错了,也可能是接触不良。遇到过。这几天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网友F(2019-10-30):
我也做课设,我的是只显示下面一行黑色,怎么解决的啊,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好久了  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