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计汇编源码

楼主(2018-06-01):
TEMP_ZH         EQU 24H                ;实测温度值存放单元
TEMPL                 EQU 25H
TEMPH                 EQU 26H
TEMP_TH         EQU 27H                ;高温报警值存放单元
TEMP_TL         EQU 28H                ;低温报警值存放单元
TEMPHC                 EQU 29H                ;正、负温度值标记
TEMPLC                 EQU 2AH
TEMPFC                 EQU 2BH
K1                         EQU P1.4        ;查询按键
K2                         EQU P1.5        ;设置/调整键
K3                         EQU P1.6        ;调整键
K4                         EQU P1.7        ;确定键
BEEP                 EQU P3.7        ;蜂鸣器
RELAY                 EQU P1.3        ;指示灯
LCD_X                 EQU 2FH                ;LCD字符显示位置
LCD_RS                 EQU P2.0        ;LCD寄存器选择信号
LCD_RW                 EQU P2.1        ;LCD读/写信号
LCD_EN                 EQU P2.2         ;LCD 允许信号
FLAG1                 EQU 20H.0        ;DS18B20是否存在标志
KEY_UD                 EQU 20H.1        ;设定按键的增、减标志
DQ                         EQU P3.3        ;DS18B20数据信号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MOV SP, #60H
        MOV A, #00H
        MOV R0, #20H                ;将20H~2FH单元清零
        MOV R1,#10H
CLEAR:MOV @R0,A
        INC R0
        DJNZ R1,CLEAR
        LCALL SET_LCD                ;调用LCD初始化,测试子程序
        LCALL RE_18B20
START:LCALL RST
        JNB FLAG1,START1        ;DS1820不存在
        LCALL MENU_OK                ;DS1820存在,调用显示正确信息子程序
        MOV TEMP_TH, #055H        ;设置TH初值85度
        MOV TEMP_TL, #019H        ;设置TL初值25度
        LCALL RE_18B20A                ;调用暂存器操作子程序
        LCALL WRITE_E2                ;写入DS18B20
        LCALL TEMP_BJ                ;显示温度标记
        JMP START2
START1:LCALL MENU_ERROR        ;调用显示出错信息子程序
        LCALL TEMP_BJ                ;显示温度标记
        SJMP $
START2:LCALL RST                ;调用DS18B20复位子程序
        JNB FLAG1,START1        ;DS18B20不存在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命令
        LCALL WRITE
        MOV A,#44H                        ;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
        LCALL RST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
        MOV A,#0BEH                        ;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
        LCAlL READ                        ;调用DS18B20数据读取操作子程序
        LCAll CONVTEMP                ;调用温度数据BCD码处理子程序
        LCALL DISPBCD                ;调用温度数据显示子程序
        LCALL CONV                        ;调用LCD显示处理子程序
        LCALL TEMP_COMP                ;调用实测温度值与设定温度值比较子程序
        LCALL PROC_KEY                ;调用键扫描子程序
        SJMP START2                        ;循环

; *******键扫描子程序
PROC_KEY:JB K1,PROC_K1
        LCALL BEEP_BL;
        JNB K1,$
        MOV DPTR,#M_ALAX1
        MOV A,#1
        LCALL LCD_PRINT
        LCALL LOOK_ALARM
        JB K3,$
        LCALL BEEP_BL
        JMP PROC_K2
PROC_K1: JB K2,PROC_END
        LCALL BEEP_BL
        JNB K2,$
        MOV DPTR,#RST_Al
        MOV A,#1
        LCALL LCD_PRINT
        LCALL SET_ALARM
        LCALL RE_18B20                ;将设定的TH, tl值写入D18B20
        LCALL WRITE_E2
PROC_K2:LCALL MENU_OK
        LCALL TEMP_BJ
PROC_END:RET

;**********************************************设定温度报警值TH,TL
SET_ALARM:LCALL LOOK_ALARM
AS0:JB K1,AS00
        LCALL BEEP_BL
        JNB K1,$
        CPL 20H.1                        ;UP/DOWN标记
AS00:JB 20H.1,ASZ01                ;20H.1=1,增加
        JMP ASJ01                        ;20H.1=0,减小
ASZ01:
        JB K2,ASZ02                        ;TH值调整(增加)
        LCALL BEEP_BL
        INC TEMP_TH
        MOV A,TEMP_TH
        CJNE A,#120,ASZ011
        MOV TEMP_TH,#0
ASZ011:LCALL LOOK_ALARM
        MOV R5,#10
        LCALL DELAY
        JMP ASZ01
ASZ02:JB K3,ASZ03                ;TL值调整(增加)
        LCALL BEEP_BL
        INC TEMP_TL
        MOV A,TEMP_TL
        CJNE A,#99,ASZ021
        MOV TEMP_TL,#00H
ASZ021:LCAlL LOOK_ALARM
        MOV R5,#10
        LCALL DELAY
        JMP ASZ02
ASZ03:JB K4,AS0                        ;确定调整
        LCALL BEEP_BL
        JNB K4,$
        RET
ASJ01:JB K2,ASJ02                ;TH值调整(减少)
        LCALL BEEP_BL
        DEC TEMP_TH
        MOV A,TEMP_TH
        CJNE A,#0FH,ASJ011
        JMP ASJ022
ASJ011: LCALL LOOK_ALARM
        MOV R5,#10
        LCAll DELAY
        JMP AS0
ASJ02:JB K3,ASJ03
        LCALL BEEP_BL                ;TL值调整(减少)
        DEC TEMP_TL
        MOV A,TEMP_TL
        CJNE A,#0FFH,ASJ021
        JMP ASJ022
ASJ021: LCALL LOOK_ALARM
        MOV R5,#10
        LCALL DELAY
        JMP AS0
ASJ022: CPL 20H.1
        JMP ASZ01
ASJ03:JMP ASZ03
        RET
RST_Al:DB "SET ALERT CODE ",0

;**********************************************实测温度值与设定温度值比较子程序********.*
TEMP_COMP:MOV A,TEMP_TH
        SUBB A,TEMP_ZH                ;减数>被减数
        JC CHULI1                         ;借位标志位C=1,跳转
        MOV A,TEMPFC
        CJNE A,#0BH,COMP
        SJMP CHULI2
COMP: MOV A, TEMP_ZH
        SUBB A, TEMP_TL                ;减数>被减数
        JC CHULI2                        ;借位标志位C=1,跳转
        MOV DPTR,#BJ5
        LCALL TEMP_BJ3
        CLR RELAY                        ;点亮指示灯
        RET
CHULI1: MOV DPTR,#BJ3
        LCALL TEMP_BJ3
        SETB RELAY                        ;熄灭指示灯
        LCALL BEEP_BL                ;蜂鸣器响
        RET
CHULI2: MOV DPTR,#BJ4
        LCAlL TEMP_BJ3
        SETB RELAY                        ;熄灭指示灯
        LCALL BEEP_BL                ;蜂鸣器响
        RET
;**********************************************
TEMP_BJ3: MOV A,#0CEH
        LCALL WCOM
        MOV R1,#0
        MOV R0,#2
BBJJ3:
        MOV A, R1
        MOVC A,@A+DPTR
        LCALL WDATA
        INC R1
        DJNZ R0,BBJJ3
        RET
BJ3:DB ">H"
BJ4:DB "<L"
BJ5:DB "!"
;**********************************************p308显示温度标记子程序
TEMP_BJ: MOV A,#0CBH
        LCALL WCOM
        MOV DPTR,#BJ1                ;指针指到显示消息
        MOV R1,#0
        MOV R0,#2
BBJJ1:MOV A,R1
        MOVC A,@A+DPTR
        LCALL WDATA
        INC R1
        DJNZ R0,BBJJ1
        RET
BJ1:DB 00H,"C"
;**********************************************显示正确信息子程序
MENU_OK:MOV DPTR,#M_OK1        ;指针指到显示消息
        MOV A,#1                        ;显示在第一行
        LCALL LCD_PRINT
        MOV DPTR, #M_OK2        ;指针指到显示消息
        MOV A,#2                        ;显示在第一~行
        LCAlL LCD_PRINT
        RET
M_OK1:DB "DS18B20 OK",0
M_OK2:DB "TEMP:     ",0
;**********************************************显示出错信息子程序
MENU_ERROR:MOV DPTR,#M_ERROR1;指针指到显示消息
        MOV A,#1                        ;显示在第一行
        LCALL LCD_PRINT
        MOV DPTR, #M_OK2        ;指针指到显示消息
        MOV A,#2                        ;显示在第一行
        LCAlL LCD_PRINT
        RET
M_ERROR1:DB "DS18B20 ERROR",0
M_ERROR2:DB "TEMP:----    ",0

;**********************************************DS18B20复位子程序
RST: SETB DQ
        NOP
        CLR DQ
        MOV R0,#6BH                        ;主机发出延时复位低脉冲
        MOV R1,#04H
TSR1:DJNZ R0,$
        MOV R0,#6BH
        DJNZ R1,TSR1
        SETB DQ                                ;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32H
TSR2:
        JNB DQ,TSR3                        ;停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SR2
        JMP TSR4                        ;延时
TSR3:SETB FLAG1                        ;置1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SR5;
TSR4:CLR FLAG1                        ;清0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SR7
TSR5:MOV R0,#06BH
TSR6:DJNZ R0,$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SETB DQ
        RET
;**********************************************DS18B20暂存器操作子程序
RE_18B20:JB FLAG1,RE_18B20A
        RET
RE_18B20A:LCAlL RST
        MOV A, #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
WR_SCRAPD:
        MOV A, #4EH                        ;写暂存器
        LCALL WRITE
        MOV A, TEMP_TH                ;TH (报警上限)
        LCALL WRITE
        MOV A, TEMP_TL                ;TL (报警下限)
        LCAlL WRITE
        MOV A,#7FH                         ;12位精度
        LCALL WRITE
        RET
;**********************************************复制暂存器子程序
WRITE_E2:LCALL RST
        MOV A, #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
        MOV A, #48H                        ;把暂存器里的温度报警值复制到EROI
        LCALL WRITE
        RET
;**********************************************重读BEROM子程序
READ_E2:LCALL RST
        MOV A, #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
        MOV A, #0B8H                ;把BBROM里的温度报警值复制回暂
        LCALL WRITE
        RET
;**********************************************将自定义字符写入LCD的CGRAM中
STORE_DATA:
        MOV A,#40H
        LCALL WCOM
        MOV R2,#08H
        MOV        DPTR,#D_DATA
        MOV R3,#00H

S_DATA:MOV A,R3
        MOVC A,@A+DPTR
        LCALL WDATA                        ;写入数据
        INC R3
        DJNZ R2,S_DATA
        RET
D_DATA: DB 0CH,12H,12H,0CH,00H,00H,00H,00H
;**********************************************DS18B20数据写入操作子程序
WRITE: MOV R2,#8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CLR DQ                                ;开始写入D18B20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MOV R3,#07
        DJNZ R3,$                        ;总线复位保持16uS以上
        RRC A                                ;把一个字节DATA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DQ,C                        ;写入一位
        MOV R3,#3CH
        DJNZ R3,$                        ;等待100us
        SETB DQ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位
        SETB DQ
        RET
;**********************************************DS18B20数据读取操作子程序
READ:MOV R4,#4                        ;将温度低位、高位、TH、 TL从DS18B20中读
        MOV R1,#TEMPL                ;存入 25H、 26H、27H、28H单元
RE00:MOV R2,#8
RE01:CLR CY
        SETB DQ
        NOP
        NOP
        CLR DQ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DQ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09                        ;延时18us
        DJNZ R3,$
        MOV C,DQ
        MOV R3,#3CH                        ;从DS18B20总线读得一位
        DJNZ R3,$                        ;等待100us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A
        DJNZ R2,RE01        ;读下一位
        MOV @R1,A
        DJNZ R4,RE00
        RET
;;**********************************************温度值BCD码处理子程序
CONVTEMP:MOV A,TEMPH        ;判温度是否零下
        ANL A,#08H
        JZ TEMPC1                        ;温度为零上则跳转
        CLR C
        MOV A,TEMPL                        ;二进制数求补(双字节)
        CPL A                                ;取反加1
        ADD A,#01H
        MOV TEMPL,A
        MOV A,TEMPH
        CPL A
        ADDC A,#00H
        MOV TEMPH,A
        MOV TEMPHC,#0BH                ;负温度标志
        MOV TEMPFC,#0BH
        SJMP TEMPC11
TEMPC1: MOV TEMPHC,#0AH;正温度标志
        MOV TEMPFC,#0AH
TEMPC11 :MOV A,TEMPHC
        SWAP A
        MOV TEMPHC,A
        MOV A,TEMPL
        ANL A,#0FH                        ;乘0.0625
        MOV DPTR,#TEMPDOTTAB
        MOVC A,@A+DPTR                ;TEMPLC Low=小数部分BCD
        MOV TEMPLC,A
        MOV A,TEMPL                        ;整数部分
        ANL A,#0F0H                        ;取出高四位
        SWAP A
        MOV TEMPL,A
        MOV A,TEMPH                        ;取出低四位
        ANL A,#0FH
        SWAP A                                ;重新组合
        ORL A, TEMPL
        MOV TEMP_ZH,A
        LCALL HEX2BCD1
        MOV TEMPL,A
        ANL A,#0F0H
        SWAP A
        ORL A,TEMPHC                ;TEMP HC LOW-十位数BCD
        MOV TEMPHC,A
        MOV A, TEMPL
        ANL A,#0FH
        SWAP A                                ;TEMPLC HI=个位数BCD
        ORL A, TEMPLC
        MOV TEMPLC,A
        MOV A,R4
        JZ TEMPC12
        ANL A,#0FH
        SWAP A
        MOV R4,A;TEMPHC HI
        MOV A, TEMPHC                ;TEMPHC HI=百位数BCD
        ANL A,#0FH
        ORL A,R4
        MOV TEMPHC,A
TEMPC12:RET
;**********************************************二-十迸制转換子程序
HEX2BCD1 :MOV B, #064H
        DIV AB
        MOV R4,A
        MoV A,#0AH
        XCH A,B
        DIV AB
        SWAP A
        ORL A,B
        RET
TEMPDOTTAB:
        DB 00H, 00H, 01H, 01H, 02H, 03H, 03H,04H ;小数部分碼表
        DB 05H, 05H, 06H, 06H, 07H, 08H, 08H,09H
;**********************************************査洵温度扱警値子程序
LOOK_ALARM:MOV DPTR, #M_ALAX2;指針指到昆示信息区
        MOV A,#2                                ;湿示在第二行
        LCALL LCD_PRINT
        MOV A, #0C6H
        LCALL TEMP_BJ1
        MOV A,TEMP_TH                        ;加載TH数据
        Mov LCD_X,#3                        ;没置晁示位置
        LCALL SHOW_DIG2H                ;晁示数据
        MOV A, #0CEH
        LCALL TEMP_BJ1
        MOV A,TEMP_TL                        ;加載TL数据
        MoV LCD_X,#12                        ;没置晁示位置
        LCALL SHOW_DIG2L                ;湿示数据
        RET
M_ALAX1:DB "L00K ALERT CODE",0
M_ALAX2:DB "TH:     TL:    ",0
TEMP_BJ1:LCALL WCOM
        MOV DPTR, #BJ2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R1,#0
        MOV R0,#2
BBJJ2: MOV A,R1
        MOVC A, @A+DPTR
        LCALL WDATA
        INC R1
        DJNZ R0, BBJJ2
        RET
BJ2:DB 00H,"C"
;**********************************************LCD显示子程序
SHOW_DIG2H:MOV B,#100
        DIV AB
        ADD A, #30H
        PUSH B
        MOV B,LCD_X
        LCALL LCDP2
        POP B
        MOV A, #0AH
        XCH A,B
        DIV AB
        ADD A,#30H
        INC LCD_X
        PUSH B
        MOV B,LCD_X
        LCALL LCDP2
        POP B
        INC LCD_X
        MOV A,B
        MOV B,LCD_X
        ADD A,#30H
        LCALL LCDP2
        RET

SHOW_DIG2L:
        MOV B,#100
        DIV AB
        MOV A,#0AH
        XCH A,B
        DIV AB
        ADD A,#30H
        PUSH B
        MOV B,LCD_X
        LCALL LCDP2
        POP B
        INC LCD_X
        MOV A,B
        MOV B,LCD_X
        ADD A,#30H
        LCALL LCDP2
        RET
;**********************************************显示区BCD码温度值刷新子程序
DISPBCD:MOV A,TEMPLC
        ANL A,#0FH
        MOV 70H,A                        ;小数位
        MOV A,TEMPLC
        SWAP A
        ANL A, #0FH
        MOV 71H,A                        ;个位
        MOV A, TEMPHC
        ANL A, #0FH
        MOV 72H,A                        ;十位
        MOV A, TEMPHC
        SWAP A
        ANL A, #0FH
        MOV 73H,A                        ;百位
DISPBCD2 :RET

;**********************************************LCD显示数据处理子程序***
CONV: MOV A,73H                        ;加载百位数据
        MOV LCD_X,#6                ;设置位置
        CJNE A,#1,CONV1
        JMP CONV2
CONV1: CJNE A, #0BH, CONV11
        MOV A,#"-"                        ;“_”号显示
        JMP CONV111
CONV11: MOV A,#" "                ;“+”号不显示
CONV111 :MOV B,LCD_X
        LCALL LCDP2
        JMP        CONV3
CONV2: LCALL SHOW_DIG2        ;显示数据
CONV3:INC LCD_X
        MOV A, 72H
        LCALL SHOW_DIG2
        INC LCD_X
        MOV A,71H;个位
        LCALL SHOW_DIG2
        INC LCD_X
        MOV A,#'.'
        MOV B,LCD_X
        LCALL LCDP2
        MOV A, 70H                        ;加载小数点位
        INC LCD_X                        ;设置显示位置
        LCALL SHOW_DIG2                ;显示数据
        RET
;**********************************************第二行显示数字子程序
SHOW_DIG2:ADD A,#30H
        MOV B,LCD_X
        LCALL LCDP2
        RET
;**********************************************第二行显示数字子程序**
LCDP2: PUSH ACC
        MOV A,B                                ;设置显示地址
        ADD A, #0C0H                ;设置LCD的第二行地址
        LCAlL WCOM                        ;写入命令
        POP ACC                                ;由堆栈取出A
        LCAlL WDATA                        ;写入数据
        RET

;**********************************************对LCD初始化设置及测试
SET_LCD:CLR LCD_EN
        LCALL INIT_LCD                ;初始化LCD
        lCAll STORE_DATA        ;将自定义字符存入LCD的CGRAM
        RET

;**********************************************LCD初始化
INIT_LCD: MOV A, #38H        ;2行显示,字形5*7点阵
        LCALL WCOM
        LCALL DELAY1
        MOV A,#38H
        LCAll WCOM
        LCALL DELAY1
        MOV A, #38H
        LCALL WCOM
        LCALL DELAY1
        MOV A, #0CH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LCAlL WCOM
        LCALL DELAY1
        MOV A,#01H                        ;清除LCD显示屏
        LCALL WCOM
        LCALL DELAY1
        RET
;**********************************************清除LCD的第一行字符

CLR_LINE1 :MOV A,#80H        ;设置LCD的第一行地址
        LCALL WCOM
        MOV R0,#24                        ;设置计数值
C1: MOV A,#' '                        ;载入空格符至LCD
        LCALL WDATA                        ;输出字符至LCD
        DJNZ R0,C1                        ;计数结束
        RET

;**********************************************LCD的第一行或第二行显示一行
LCD_PRINT:CJNE A,#1,LINE2;判断是否为第一行

LINE1 : MOV A, #80H                ;设置LCD的第一行地址
        LCALL WCOM                        ;写入命令
        L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 #80H                        ;设置LCD的第一行地址
        LCALL WCOM                        ;写入命令
        JMP FILL
LINE2:MOV A, #0C0H                ;设置LCD的第二行地址
        LCALL WCOM                        ;写入命令
        l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 #0C0H                ;设置LCD的第二行地址
        LCALL WCOM
FILL: CLR A                                ;填入字符
        MOVC A, @A+DPTR                ;由消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C1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RET
LC1: LCAlL WDATA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FILL                        ;继续填入字符
        RET

;**********************************************        清除1行LCD的字符
CLR_LINE:MOV R0,#24
CL1:MOV A,#' '
        LCALL WDATA
        DJNZ R0,CL1
        RET
DE:
        MOV R7,#250
        DJNZ R7,$
        RET
;**********************************************LCD间接控制方式命令写入
WCOM:MOV P0,A                        ;写入命令
        CLR LCD_RS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CLR LCD_RW
        SETB LCD_EN
        LCALL DELAY1
        CLR LCD_EN
        RET
;**********************************************LCD间接控制方式数据写入
WDATA:MOV P0,A                        ;写入数据
        SETB LCD_RS
        CLR LCD_RW
        SETB LCD_EN
        LCALL DE
        CLR LCD_EN
        LCALL DE
        RET
;**********************************************在LCD的第一行显示字符
LCDP1: PUSH ACC
        MOV A,B                                ;设置显示地址
        ADD A,#80H                        ;设置LCD的第一行地址
        LCALL WCOM                        ;写入命令
        POP ACC                                ;由堆栈取出A
        LCALL WDATA                        ;写入数据
        RET

;**********************************************声光报警子程序*********
BEEP_BL:MOV R6,#100
BL2:LCALL DEX1
        CPL BEEP
        CPL RELAY
        DJNZ R6,BL2
        MOV R5, #10
        LCALL DELAY
        RET
DEX1 : MOV R7, #180
DE2:NOP
        DJNZ R7,DE2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6,#50
DL1: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 DL1
        DJNZ R5,DELAY
        RET
DELAY1: MOV R6,#25;延时5ms
DL2: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 DL2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