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爱车装个手刹拉起声音提醒

楼主:
开过车的朋友大多有过不放下手刹就开车的经历,有时跑了很久才发现。这种情况下既增加车辆磨损,又多烧油。本人也常有这种情况发生。几次心疼后,痛定思痛,决定给爱车装一个手刹状态声音提醒,设计电路见图。
电路采用磁铁+干簧管检测手刹是否拉起,并通过场效应管SI2302给蜂鸣器供电。由于电路电压为12V,SI2302门限电压为±8V,所以用两个500K电阻为SI2302提供偏压。12V电源接在车辆主电源开关(经常就是钥匙开关)后面,关电后不再响。嫌吵的可以把蜂鸣器改为音乐播放、鸟叫等模块。
所有原件加起来不到2元钱(磁铁是废物利用,呵呵)。

网友A(2018-06-03):
我就拉着手刹跑过,那个后悔啊,现在手刹不灵了,必须拉到底才能刹住。加这个有必要。赞了

网友B(2022-05-19):
电路没咋个看,但是现在车基本都有手刹不放到底跑起来就报警功能啊。如果你的车没有这个功能,你自己改的话,建议把车静止状态下的声音关了,跑起来没放手刹再报警

网友C:
很好的想法,车企该把这个功能加上

网友D(2022-06-21):
仪表盘上有个指示灯,可将其连上蜂鸣器就可以实现声光同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