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y0a21yk0f波动很大,测距不准,大家怎么用,求指导

楼主(2018-06-01):
我用这个传感器的时候波动很大,测距不准,感觉程序老跑飞,我觉的是拟合的方法不合适,大家用这个传感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_・?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输出的就是电压变化 供电 地 AD采集 完事 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输出的就是电压变化 供电 地 AD采集 完事 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我用51单片机处理,tlc2543ad转换的,上电后测距不合适,但有时后开机关机重启几次,就会正常,再关机,开机后有不正常了,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