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mv 与arduino之间的解析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8-06-01):
openmv用来识别,向arduino发送运行的指令,arduino如何接收数据和向openmv发送指令

网友A(2018-07-03):
用openmv3可以用usart 传输给arduino ,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B:
arduino的通讯方式只有串口通讯呀小老哥 而且串口通讯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2019-04-23):
引用 网友B:
arduino的通讯方式只有串口通讯呀小老哥 而且串口通讯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有什么问题吗

那请问arduino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openmv3可以用usart 传输给arduino ,这是最简单的

那请问arduino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