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STM32F103库函数版

楼主(2018-06-02):
本实验下载后,电机1先逆时针旋转90度,再顺时针旋转90度。电机2逆时针旋转90度,再顺时针旋转90度。

◆硬件资源:
    1,ULN2003驱动模块
    2,28BYJ-48步进电机电机1:
    // IN4: PC9   d
    // IN3: PC8   c
    // IN2: PC7   b
    // IN1: PC6   a

    3,28BYJ-48步进电机电机2:
    // IN4: PD11   d
    // IN3: PD10   c
    // IN2: PD9    b
    // IN1: PD8    a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jdj.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Moto_Init();
        delay_init();
        Motorcw_angle(90,8);//电机1逆时针
        MotorStop();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Motorccw_angle(90,8);//电机1顺时针
        MotorStop();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Motorcw_angle1(90,8);//电机2逆时针
        MotorStop1();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Motorccw_angle1(90,8);//电机2顺时针
        MotorStop1();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for(;;);
}

#include "bjdj.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步进电机正反转数组1
uint16_t phasecw[4] ={0x0200,0x0100,0x0080,0x0040};// D-C-B-A
uint16_t phaseccw[4]={0x0040,0x0080,0x0100,0x0200};// A-B-C-D.

//步进电机正反转数组2
uint16_t phasecw1[4] ={0x0800,0x0400,0x0200,0x0100};// D-C-B-A
uint16_t phaseccw1[4]={0x0100,0x0200,0x0400,0x0800};// A-B-C-D.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Moto_Init(void)
{
        //电机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
// IN4: PC9   d
// IN3: PC8   c
// IN2: PC7   b
// IN1: PC6   a

        //电机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
// IN4: PD11  d
// IN3: PD10  c
// IN2: PD9   b
// IN1: PD8   a
}

void Motorcw(uint speed)
{
    uint8_t i=0;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C,phasecw[i]);
        delay_ms(speed);
    }
}

void Motorcw1(int speed)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D,phasecw1[i]);
        delay_ms(speed);
    }
}

void Motorccw(int speed)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C,phaseccw[i]);
        delay_ms(speed);
    }
}

void Motorccw1(int speed)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D,phaseccw1[i]);
        delay_ms(speed);
    }
}

void MotorStop(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
GPIO_Write(GPIOC,0x0000);
}

void MotorStop1(void)
{
    GPIO_Write(GPIOD,0x0000);
}

//由于   *一个脉冲*   *输出轴*  转0.08789度(电机实转0.08789*64=5.625度),即步进角为5.625度。
//则转完A-B-C-D为  *8个脉冲*  ,即0.08789*8=0.70312度。若称A-B-C-D为一个周期,则j为需要的转完angle角度所需的周期数。
void Motorcw_angle(int angle,int speed)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w(speed);
        }
}

void Motorcw_angle1(int angle,int speed)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w1(speed);
        }
}

void Motorccw_angle(int angle,int speed)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cw(speed);
        }
}

void Motorccw_angle1(int angle,int speed)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cw1(speed);
        }
}

网友A(2018-08-13):
楼主,运行你给的程序后,电机内部能震动,但外部转头不会转,我用的是5V直流供电。

网友B(2019-07-07):
正好在研究  感谢楼主

网友C:
正在研究,不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D:
代码可以运行,但是依旧存在小小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行你给的程序后,电机内部能震动,但外部转头不会转,我用的是5V直流供电。

解决了吗,我刚开始以为是转速问题,后来调整后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