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STM32F103寄存器版

楼主(2018-06-02):
ULN2003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STM32F103寄存器版.
本实验下载后,电机1先逆时针旋转90度,再顺时针旋转90度。电机2逆时针旋转90度,再顺时针旋转90度

◆硬件资源:
    1,ULN2003驱动模块
    2,28BYJ-48步进电机电机1:
    // IN4: PC9   d
    // IN3: PC8   c
    // IN2: PC7   b
    // IN1: PC6   a

    3,28BYJ-48步进电机电机2:
    // IN4: PD11   d
    // IN3: PD10   c
    // IN2: PD9    b
    // IN1: PD8    a

#include "bjdj.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步进电机正反转数组1
uint16_t phasecw[4] ={0x0200,0x0100,0x0080,0x0040};// D-C-B-A
uint16_t phaseccw[4]={0x0040,0x0080,0x0100,0x0200};// A-B-C-D.

//步进电机正反转数组2
uint16_t phasecw1[4] ={0x0800,0x0400,0x0200,0x0100};// D-C-B-A
uint16_t phaseccw1[4]={0x0100,0x0200,0x0400,0x0800};// A-B-C-D.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Moto_Init(void)
{
        //电机1
// IN4: PC9   d
// IN3: PC8   c
// IN2: PC7   b
// IN1: PC6   a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时钟
        GPIOC->CRL&=0X00FFFFFF;
        GPIOC->CRL|=0X33000000; //PC6,PC7 推挽输出
        GPIOC->ODR=3<<6; //PC6,PC7上拉输出高

        GPIOC->CRH&=0XFFFFFF00;
        GPIOC->CRH|=0X00000033; //PC8,PC9 推挽输出
        GPIOC->ODR=3<<8; ////PC8,PC9上拉输出高

        //电机2
// IN4: PD11  d
// IN3: PD10  c
// IN2: PD9   b
// IN1: PD8   a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GPIOD->CRH&=0XFFFF0000;
        GPIOD->CRH|=0X00003333; //PC8,PC9,PC10,PC11 推挽输出
        GPIOD->ODR=15<<8; ////PC8,PC9,PC10,PC11上拉输出高
}
void Motorcw(uint speed)  //电机1逆时针
{
    uint8_t i=0;

    for(i=0;i<4;i++)
    {
        GPIOC->ODR = phasecw[i];
        delay_ms(speed);
    }
}

void Motorcw1(int speed)  //电机2逆时针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D->ODR = phasecw1[i];
        delay_ms(speed);
    }
}

void Motorccw(int speed)  //电机1顺时针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C->ODR = phaseccw[i];
        delay_ms(speed);
    }
}

void Motorccw1(int speed)  //电机2顺时针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D->ODR = phaseccw1[i];
        delay_ms(speed);
    }
}

void MotorStop(void)
{
        GPIOC->ODR = 0x0000;
}

void MotorStop1(void)
{
    GPIOD->ODR = 0x0000;
}

//由于   *一个脉冲*   *输出轴*  转0.08789度(电机实转0.08789*64=5.625度),即步进角为5.625度。
//则转完A-B-C-D为  *8个脉冲*  ,即0.08789*8=0.70312度。若称A-B-C-D为一个周期,则j为需要的转完angle角度所需的周期数。
void Motorcw_angle(int angle,int speed)        //电机1逆时针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w(speed);
        }
}

void Motorcw_angle1(int angle,int speed)        //电机2逆时针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w1(speed);
        }
}

void Motorccw_angle(int angle,int speed)        //电机1顺时针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cw(speed);
        }
}

void Motorccw_angle1(int angle,int speed)        //电机2顺时针
{
        int i,j;
        j=(int)(angle/0.70312);
        for(i=0;i<j;i++)
        {
                Motorccw1(speed);
        }
}

网友A(2020-06-29):
网上买的 ULN2003驱动+28BYJ4步进电机今天刚好到货,试了楼主的代码,我自己改成了PB口输出,电机能正常正常、正反转、调速。唯一遗憾的是这款步进电机是减速电机,速度太慢(转一圈约5秒)
代码先收藏了

网友B:
这点代码能运行吗

网友C(2021-04-06):
你好  我问一下有没有ULN2003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的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