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关于keil问题

楼主(2018-06-02):
程序不生成hex

错误提示RAMSIZE(256)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C51FPS.LIB
Target not created

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5;
sbit beep=P3^7;
Init_DS18B20(void);
ReadOneChar(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delay1(uint i)
{

   while(i--);

}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elay1(8);
  DQ=0;
  delay1(80);
  DQ=1;
  delay1(14);
  x=DQ;
  delay1(20);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1(4);

    }

    return(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1(5);
    DQ=1;
    dat>>=1;

}

}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t=tt*10+0.5;
  return(t);

  73. }
  74. void main()
  75. {

   uint i;
ReadTemperature();
  while(1)
{

   i=ReadTemperature();
    if(i>=290)
    {

      beep=0;
      delay1(100);
      beep=1;

   }

}

}

网友A:
设置错误,对比一下正确的设置,排除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缺少c51fps.lib

网友C:
查看一下是否有c51fps.lib

网友D:
把源文件拷贝出来,重建工程编译

网友E:
编译之前在设置里面把生存hex文件勾选

网友F:
文件缺失

网友G:
建议把工程打包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