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系列模组出厂程序及烧录说明/ESP-12F/ESP-12F/ESP-01/ESP-01S/ESP8266/ESP-S1/...

楼主(2018-06-02):
模组出厂程序和下载工具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f8EZJxBM7PuV7MVfo0Ifg

串口调试助手工具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4psZCTEHetAlWd6PWIXnw

电脑版网络调试助手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3MfRKj3I0WIOf0nSyLSSA

   当我我们拿到模块后,可以按照以下接线进行测试:

接线

   即 VCC、EN 接 3.3v、GPIO15 GND 接地、模块的 TX、RX 接串口工具的 RX、TX、RST 引脚低电平复位,不需要的IO脚位可以悬空、如果要下载模块里面的固件请把GPIO0做拉低处理(温馨提示:如果您购买的是 ESP-01S/ESP-12F/ESP-12E/ESP-F/F2 按照下图接线即可(没有的 IO口可以不接)。产品硬件设计电路请参考后面的说明。

如下图:

注意:在模组测试接线的时候一定要先安装串口驱动,否则无法进行如下操作,驱动安装可以下载一个驱动精灵检查安装即可。

   程序下载

程序下载是在原来接线的基础上把 GPIO0 拉低进行烧录,建议使用最新版本的下载软件。电源要求 3.3V/800MA 的稳定供电,如果还是显示烧录错误可以用 4.2V,选择如下图:这是合成好的一个BIN文件,一定要区分合成后的BIN和合成前的BIN文件,。以下是按照合成后的一个文件烧录的。

        1.文件和地址不要写错;

        2.注意 SPI和 FLASH选择;

        3.注意勾选 DoNotChgBin(默认合成固件的方式烧录);

        4.COM 口按照你电脑的上的 COM为准;

        5.烧录速度建议用 115200,烧录速度越快需要的功耗越大;

        6.接线一定要尽量短和模组尽可能的独立供电。

注意:

        选择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烧录了,点击 start,在给模块上电。注意不要给串口断电。如果还有没有进入下载中,就给复位脚几次低电平脉冲看有没有效果。如果还没有进入下载中可以尝试提高电压不要超过 4.2V。在进行下载时,只要接线没有问题,谨记接线也不要太长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一定要注意 TX 和 RX的通信处的电源。烧录不成功 90%以上都是电源问题。

如何选择如下图:

下载完成后即可通过串口助手和网络调试助手进行模组的一些功能测试(TCP、UDP等透传)

网友A(2020-05-24):
学习一下了学习一下了

网友B:
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C(2020-11-02):
沒圖是因為轉帖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