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WIFI简单控制小灯亮灭源码与app下载

楼主(2018-06-02):
app下载: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define WIFI_TX       9
#define WIFI_RX       8
#define LED           13
SoftwareSerial wifi(WIFI_RX, WIFI_TX);   //RX, TX

String _comdata_wifi = "";             //for incoming wifi serial data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digitalWrite(LED,LOW);
  Serial.begin(9600);
  wifi.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system is ready!");

  wifi.println("AT+CWMODE=3\r\n");
  delay(500);
  wifi.println("AT+CIPMUX=1\r\n");
  delay(500);
  wifi.println("AT+CIPSERVER=1,5000\r\n");
  delay(500);
}

void loop() {
  getWifiSerialData();
  if(Serial.available()){
    String order = "";
    while (Serial.available()){
      char cc = (char)Serial.read();
      order += cc;
      delay(2);
    }
    order.trim();
    wifi.println(order);
  }
  if(_comdata_wifi!=""){
    Serial.println(_comdata_wifi);
     Serial.println("\r\n");
//     for(int a=0;a<_comdata_wifi.length();a++)
//     {
//     Serial.println(a);
//    Serial.println(_comdata_wifi[a]);
//     }
if((_comdata_wifi[2]=='+')&&(_comdata_wifi[3]=='I')&&(_comdata_wifi[4]=='P'))//MCU接收到的数据为+IPD时进入判断控制0\1来使小灯亮与灭
            {
                if((_comdata_wifi[5]=='D')&&(_comdata_wifi[8]==','))
                     {
                      if(_comdata_wifi[11]=='0')
                            {
                                  digitalWrite(LED,LOW);//0 灯灭
                                   Serial.println("灯灭");
wifi.println("灯灭");
//wifi模块向pc端或手机端 发送"灯灭
}

                           else if (_comdata_wifi[11]=='1')
                            {
                                   digitalWrite(LED,HIGH);    //1 灯亮
                                wifi.println("灯亮");
                                Serial.println("灯亮");
//wifi模块向pc端或手机端 发送"灯亮"
                 }
           }
        }

    _comdata_wifi = String("");
  }
}

void getWifiSerialData(){
  while (wifi.available() > 0){
    _comdata_wifi += char(wifi.read());   //get wifi data
    delay(4);
  }
}

楼主:
WIFI模块简单控制小灯亮灭!

网友A(2018-07-16):
仅有程序是不完全的

网友B(2019-01-27):
连接不上啊,APP下载安装
了,代码也下载安装了

网友C(2020-01-28):
也想学习看看程序怎么写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