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连接adc0832的几个问题 供电与差分模式方面

楼主:
连接adc0832的时候发现出了点问题,请教大佬
1. 电压要求,供电得标准5V吗,我准备三节干电池供电,4.5V行吗?之前能工作,换了电源就不好用了
2. 差分模式是不是要有一路输入接地,仿真接不接都无所谓,但是实物接了才有效,确认一下
3。 CLK脉冲我看到有人并联一个10千欧电阻的,是干嘛的?
跪谢!

网友A(2018-06-02):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芯片手册电气信息会提供参考电压的,比如3.5-5.5v,在范围内就能保证器件能够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