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技术总结资料

楼主:
  • 半导体: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质。特性:热敏性、光敏性、掺杂性。
  • 本征半导体:完全纯净的具有晶体结构完整的半导体。
  • 在纯净半导体中掺入三价杂质元素,形成P型半导体,空穴为多子,电子为少子。
  • 在纯净半导体中掺入五价杂质元素,形成N型半导体,电子为多子、空穴为少子。
  • 二极管的正向电流是由多数载流子的扩散运动形成的,而反向电流则是由少子的漂移运动形成的。
  • 硅管Uon和Ube0.5V0.7V ;锗管约为0.1V0.3V
  • 稳压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的  加正向电压时,相当正向导通的二极管。(压降为0.7V,)
    加反向电压时截止,相当断开。加反向电压并击穿(即满足UUZ)时便稳压为UZ
  • 二极管主要用途:开关、整流、稳压、限幅、继流、检波、隔离(门电路)等。
  • 三极管的三个区:放大区、截止区、饱和区。三种状态:工作状态、截止状态、饱和状态,放大时在放大状态,开关时在截止、饱和状态。三个极:基极B、发射极E和集电极C。二个结:即发射结和集电结。饱和时:两个结都正偏;截止时:两个结都反偏;放大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三极管具有电流电压放大作用.电流放大倍数β=IC / IB (IC=β IB)开关作用.
    10、当输入信号Ii 很微弱时,三极管可用H参数模型代替(也叫微变电路等效电路)
    11、失真有三种情况:
    截止失真原因IBIC太小,Q点过低,使输出波形正半周失真。调小RB,以增大IBIC,使Q点上移。
    饱和失真原因IBIC太大,Q点过高,使输出波形负半周失真。调大RB,以减小IBIC,使Q点下移。
    信号源US过大而引起输出的正负波形都失真,消除办法是调小信号源。
    1、放大电路有共射、共集、共基三种基本组态。(固定偏置电路、分压式偏置电路的输入输出公共端是发射极,故称共发射极电路)。
    共射电路的输出电压U0与输入电压UI反相,所以又称反相器
    共集电路的输出电压U0与输入电压UI同相,所以又称同相器

  • 差模输入电压Uid=Ui1-Ui2 指两个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输入电压。(是待放大的信号)
    共模输入电压UiC= Ui1=Ui2指两个大小相等,相位相同的输入电压。(是干扰信号)
    差模输出电压U0d  是指在Uid作用下的输出电压。
    共模输出电压U0C是指在 UiC作用下的输出电压。
    差模电压放大倍数Aud= U0d / /Uid是指差模输出与输入电压的比值。
    共模放大倍数Auc =U0C /UiC是指共模输出与输入电压的比值。(电路完全对称时Auc =0
    共模抑制比KCRM=Aud /Auc是指差模共模放大倍数的比,电路越对称KCRM越大,电路的抑制能力越强
  • 差分电路对差模输入信号有放大作用,对共模输入信号有抑制作用,即差分电路的用途:用于直接耦合放大器中抑制零点漂移。(即以达到UI =0U0=0的目的)
    4电压放大器的主要指标是电压放大倍数AU和输入输出电阻Ri R0
       功率放大器的主要指标要求是(1)输出功率大,且不失真;(2)效率要高,管耗要小,所以功率放大电路通常工作在甲乙类(或乙类)工作状态,同时为减小失真,采用乙类互补对称电路。为减小交越失真采用甲乙类互补对称电路

  • 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有:
    直接耦合:既可以放大交流信号,也可以放大直流信号或缓慢变化的交流信号;
    耦合过程无损耗。常用于集成电路。但各级工作点互相牵连,会产生零点漂移
    阻容耦合最大的优点是各级工作点互相独立,但只能放大交流信号。耦合过程有损耗,不利于集成。
    变压器耦合:与阻容耦合优缺点同,已少用。

  • 射极输出器特点:如图F-a(为共集电路,又称同相器、跟随器)
    电压放大倍数小于近似于1UO Ui同相。
    输入电阻很大。 输出电阻很小,所以带负载能力强。
    反馈是指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一定的方式回送到输入端。

  • 反馈有正反馈(应用于振荡电路)和负反馈(应用于放大电路)之分。
  • 反馈有直流反馈,其作用:稳定静态工作点
           交流反馈,其作用:改善放大器性能。包括提高电压放大倍数的稳定度;扩展通频带;
    减小非线性失真;改善输入输出电路。
  • 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关系式:Af =A /1+AF),其(1+AF)称反馈深度,当(1+AF)远远大于是1时为深度负反馈,其Af =1/ F,即负反馈后的放大倍数大大下降,且仅由反馈网络参数就可求放大倍数,而与运放器内部参数无关。
  • 负反馈有四种类型: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反馈可减小输出电阻从而稳定输出电压
                         电压并联负反馈;
                         电流串联负反馈;电流反馈可增大输出电阻从而稳定输出电流
                         电流并联负反馈。串联反馈可增大输入电阻并联反馈可减小输入电阻
  • 对集成运算放大器反馈类型的经验判断方法是:
    当反馈元件(或网络)搭回到反相输入端为负反馈;搭回到同相输入端为正反馈。
    当反馈元件(或网络)搭回到输入端为并联反馈,搭回到输入端的另一端为串联反馈。
    当反馈元件(或网络)搭在输出端为电压反馈,否则为电流反馈。
       而一般的判断方法:若反馈信号使净输入减少,为负反馈,反之为正反馈。(用瞬时极性判断)

    若满足
    Ui=Uid+Uf 为串联反馈,满足 Ii=Iid+If为并联反馈。
                      若反馈信号正比输出电压,为电压反馈,反馈信号正比输出电流,为电流反馈。
    A)                                              (B
    如(A)图,经验判断:反馈元件搭回到反相输入端,所以是负反馈;
                          反馈元件搭回到输入端,所以是并联反馈;
                          反馈元件搭在输出端,所以是电压反馈,所以图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如(B)图,由瞬时极性判得电路有两级的电流并联负反馈。反馈元件为Rf
    (Rf搭在输入端,所以是并联,但不是搭在输出端,所以是电流反馈,即If是正比于输出电流IC2

    • 半波整流:U0=0.45U2  (U2为输入电压的有效值)
    • 半波整流滤波:U0= U2
    • 桥式整流:U0=0.9 U2
    • 桥式整流滤波:U0=1.2 U2
      桥式整流滤波:U0=1.4 U2 (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