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对汇编语言的要求高吗

楼主(2018-06-02):
单选投票, 共有 265 人参与投票
29.43% (78)
53.96% (143)
16.60% (4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这个我个人觉得 还是蛮高的,不过你用c语言也一样可以

网友B:
学的时候老师很强调汇编,C语言倒是几乎没提过

网友C: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对于单片机来说基本都可以用C语言进行编程,很多还支持c++或者更高级的语言,只是单片机的启动程序需要用汇编来写,但是这是厂商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算是用汇编编程也不是很困难

网友D:
非专业,不懂汇编一样玩的转,不过建议多了解一下的。

网友E:
蛮高的,需要至少2年的学习时间

网友F:
一般的就不要学汇编了;将来想靠单片机吃饭的,必须学汇编。

网友G:
单片机语言和C语言不一样,要求高低得看你要学的深度

网友H: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关系的,需要好好学

网友I:
感觉汇编难,而且代码写起来费劲,也不便于阅读和维护,感觉在能用C、C++的时候尽量用吧

网友J:
C也可以,汇编语言好理解些。

网友K:
C语言没有汇编方便

网友L:
我感觉主要还是得把C学好

网友M:
没有人会用汇编甚至纯C在win上写程序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运行肯定是最快的 体积是最小的 但是太费劲了 人家挣好几个活的钱这边还一个都没搞定呢 但是win这东西本身就是汇编和C写的底层 可以说没有汇编和C就没有win

单片机也一样 以单片机技术发展而言用不用汇编都一样 单片机能力越来越强悍 将来编程方向应该是直接调用库和现成的函数 越来越像高级语言 因为开发速度快 而且单片机的内存和存储空间和处理速度也够用

但如果有机会有能力或者有追求 一定要学汇编 学会了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深很多

网友N:
用C就好了,汇编太麻烦了

网友N:
汇编代码太多了吧,麻烦

网友O:
学好这个以后做电子就很厉害了

网友P:
你可以用c语言啊

网友Q:
经常实验就可以

网友R:
其实用C就行,不过汇编语言更容易懂,你两个都学啊

网友S:
应该要求蛮高的

网友T:
并不是很高,有C语言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U:
我觉得不需要很高吧 你可以用C语言 或者c++之类的编写程序在单片机上烧录啊

网友V:
一般的玩玩可以不学汇编。如果自己的最终目标定得很高,应该学习汇编。

我曾经遇到过,使用at89c51做一个小项目,用c语言写的程序生成的代码装不下,用汇编的就没问题。

当然如果是玩玩,换一个有的大容量的ROM就可以解决。

网友W:
我觉得挺高的

网友X:
应该是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Y:
汇编当然需要啦,靠单片机吃饭的话必用汇编

网友Z: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对于单片机来说基本都可以用C语言进行编程,很多还支持c++或者更高级的语言 ...

汇编比C语言难,会C语言编程也OK的,不会汇编也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AA:
汇编语言是各种编程语言中与硬件关系最密切的和最直接的一种,在时间和空间的效率也是最高的一种,编写出来的程序执行代码短,执行速度快,学单片机最好把汇编写好

网友AB:
个人觉得人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AC:
学的时候老师很强调汇编,

网友AD:
往年我们学长在学51的时候,老师都会多多少少讲点汇编,到我们学51后,我们一点汇编都没讲,代码全部是c语言,从这个来看单片机对汇编的要求不高。

网友AE:
现在还学什么汇编,大型开源项目哪有用汇编写的,全是底层驱动C,上层面向对象的C++。干到后面同样也不要只停留在硬件软件上,往算法优化走。

网友AF:
单片机的基础就是用汇编语言的啊

网友AG:
对单片机内部操作来说,C可能有些透明了

网友AH:
需要但不要求很高

网友AI:
汇编如果用的好的话,写单片机可以写的很精准。 只会c也行

网友V:
不明白你说的“高”是什么水平?不高是什么水平?怎么来衡量?

说高也不高。仅仅会几个简单的指令也可以达到一些简单的控制目的。

但是有些大的项目可能就要用到的东西就多了。但是也仅仅是一些指令的累积、恰当的组织、分配配合等一些东西。

对于编程来说,对于程序的逻辑思路、解决问题的方法(算法)等是更高更重要的。

网友AJ:
还是不要学汇编语言了,没有必要,直接从c做起

网友AK:
主要看你开发什么样的系统?汇编用的地方很少,例如你开发USB2.0,UART等固件程序用汇编的地方就很少,但还是要会用,里面有部分程序是汇编写的。主要用C开发。汇编开发大点程序,开发效率低。(汇编程序运行效率高)在能达到系统要求的情况首选C,达不到要求在考虑用汇编修改部分程序。

网友AL:
引用 网友E:
蛮高的,需要至少2年的学习时间

啊基真的很严格

网友AM:
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N:
单片机难的就是在编程'这一块

网友AO:
C语言用的比较多

网友AP:
会c就能玩转单片机了,但是会汇编的话当然更好了

网友AQ:
我学习的时候就学的是汇编语言,不过我觉得c语言编程更普遍和重要些!

网友AR:
现在一般都用c来写

网友AS:
我觉得高,不过现在很多人都用C了

网友AT:
汇编太复杂了,我觉得c语言更好

网友AU:
可能一些教程是汇编语言,但是实际应用汇编已经淘汰,基本用C

网友AV:
我感觉和其他语言比起来 这个算是简单的了吧 也就是函数的定义和调用

网友AW:
一般用c

网友AX:
需要具有一定的C语言编程基础

网友AY:
就要看你想做到什么程度了,对于普通的mcu也就是单片机,用的是集成开发环境,是不需要自己开发启动代码的,因此不需要汇编,但是如果你的代码需要严格控制代码的执行时间,汇编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AY:
要看你做到什么程度,单片机一般使用集成开发环境,已经集成启动代码,所以不需要编写这部分的代码(启动代码是汇编编写的)。
另外,如果需要精确代码的执行时间,还是需要用汇编,但这种情况不多。有些是需要汇编和C混合编程,但是汇编代码部分比较少。
对于裸机代码,用到汇编的概率很小,但如果跑的是RTOS实时操作系统,临界区代码也就是任务切换那部分,需要用汇编和C混合编写,但是这些代码很多人已经做好,所以不需要自己开发,如果想自己研究,那可以学一下。
另外,只有你懂了汇编,在嵌入式领域会走的更远,如果只是单单的做单片机的编程,汇编知道就行,没有学习的必要。

网友AZ:
不需要有多高

网友BA:
没有必要去学汇编,适当了解一下是可以,一般厂家会帮忙解决高级语言与会变得转化

网友BB:
汇编语言是非常基础的编程语言,基本上能支持所有的单片机

网友BC:
会C就可以编程,当然会汇编的话更好

网友BD:
单片机,如果是现在主流的ARM处理器,那么C是基本功必须扎实,完成一般任务就够了。但是如果想做到更好性能,就要学编译器原理进行优化,这时用到汇编了

网友BE:
现在基本没有人用汇编了。有也就是在C语言里面加几条

网友BF:
现在都用C语言了,不用汇编也没关系。

网友BG:
其实主要还是看你个人喜好了,都有作用的,学会了汇编,你会懂计算机的机器语言。

网友BH:
不需要另外学汇编,用c语言就好了

网友BI:
用汇编更能理解工作原理

网友BJ:
学汇编比学C语言理解的程序运行还有逻辑要强一些,如果你不学汇编,可能看不懂我第一句,虽然我汇编也不会了。

网友BK:
大部分用C语言编程就能实现,但也有必须用汇编语言的,掌握一点总是没错的

网友BL:
我觉得不高,因为汇编语言是低级语言

网友BM:
有了C语言,就还行了

网友BN:
1.完全用汇编语言作为做实际项目开发来说是很少的,现在开发基本都是C语言。汇编有几大问题:1.可读性差2.移植困难3.做开发效率低下,所以实际上除了少数访问寄存器等不得已的地方使用汇编外,其他的地方都不会使用汇编开发项目,所以重要性只是一般

网友BO: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BP:
一般般吧,单片机只有在启动的时候回用到汇编,然后启动的代码,一般会在IDE创建工程的时候自动创建好的。基本能满足所有功能了。

网友BQ:
没什么要求吧,如果非要仔细研究,你就得仔细学

网友BR:
汇编对于老式单片机的依赖度更高

网友BS:
不是很高

网友BT:
作为过来人,可以很认真地给跟你说,完全没有必要。建议先从C语言开始学。汇编语言到后期你自己会理解,在实际应用中,一般只要看得懂汇编就行。学习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你从新开始学,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一来便学汇编的话,可以会很困难。不是一两个星期就能学会的。建议边做边学。你现在才开始,只要努力,以后遇到困难再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网友BU:
以我个人经历来看,学习单片机没有用到汇编语言啊。如果您是想做单片机底层开发的话,汇编语言确实是需要用到的。一般使用的话我们不都是用C语言这样的高级语言吗?这正是单片机好用的地方之一啊。

网友BV:
不高,或者说,没有汇编也可以 ,但有的问题,直接用汇编较为简单

网友BW:
汇编了解就行,学他主要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内部结构等,一般开发都是C,除非一些年纪较大的开发者还在用汇编,还有一些对实时性要求高的也用汇编,不过不多。目前单片机速度、存储空间发展迅速,所以大部分都在用C

网友BX:
肯定高啊,毕竟每一句程序要自己写,不要嵌入式可以调用库函数

网友BY:
要比较高。看自己要学多深入了

网友BZ:
主要是c语言

网友CA:
个人感觉很高,但是你要是只是了解一下的话没什么影响

网友CB:
都可以吧,感觉c好

网友CB:
感觉都可以吧,c好学一点

网友CC:
没那么高要求吧

网友CD:
我觉得不高 C语言就好

网友CE:
会一点 简单的c就好啦

网友CF:
基本都可以用C语言完成

网友CG:
主要是 理解其工作原理,各个接口的调用。

网友CH:
现在需要汇编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网友CI:
不是太高

网友CJ:
单片机不是很多语言都可以使用的吗,汇编只是最基础的基层语言

网友CK:
单片机使用的语言大多数是使用C语言的,而汇编语言在单片机的学习过程中只是为了更加好的了解单片机的运行。然而学习单片机并一定是需要学习汇编语言,所以说单片机对汇编语言的要求基本很低。

网友CL:
个人主要用C语言,汇编学过没怎么用

网友CM:
不是很高在实践中学习就行

网友CN:
感觉还好吧

网友CO:
汇编了解基本的寄存器就好,其它的可以看看,和C合在一起用更好

网友CP:
可以用C语言,只是汇编是底层的东西,但是个人感觉C语言相对于汇编简单点

网友CQ:
挺高的,不过你可以雪C语言,大学课程都有

网友CR:
为什么不用c用汇编?

网友CS:
可以边看边学

网友CT:
可以使用C语言编写

网友CU:
我觉得要求没那么高,因为用c也可以,所以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CV(2019-04-28):
做应用的话能看懂就行,但是做驱动的话,得会写会用,会根据汇编来调试代码,尤其在芯片公司

网友CW:
C语言比汇编语言好理解,汇编语言是基础, 想学好单片机, C语言和汇编语言都应该学习。

网友CX:
汇编可以让你走的更远

网友CY:
汇编语言作为机器语言其实难度还是挺高的,而且基本上所使用的都是C,相对简单也好理解更加直观,一般都将C作为首选

网友CZ:
我们平时用得话对汇编要求不高,用C语音比较方便

网友CZ:
如果侧重用单片机结构和原理,汇编要求高一些,如果只是编程和控制,C语言很方便

网友DA:
如果是做底层驱动一块的,学好汇编语言就是必须的了,但是只是运用单片机做控制,应用类的,只需要熟练掌握C或者C++就足够了

网友DB:
个人感觉更喜欢用c语言,汇编语言太复杂了

网友DC:
c和汇编都可以的,不过c更容易理解,效率高  ,汇编看起来都费事

网友DD:
可以不用汇编编程序,但是汇编更底层,更有助于理解单片机的原理

网友DE:
一般的话C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DF:
现在的单片机绝大多数基本都用C语言编程,汇编语言有所了解就可以了。

网友DG:
不高,单片机用基本的C语言就可以

网友DH:
基本的全学习一下

网友DI:
我觉得想要深入学习单片机还是蛮重要的,当然用C语言也可以

网友DJ:
以后更多的会用到C来写,整理更方便

网友DK:
其实编程知识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关键是你在其他课程的知识储备也要有,比如数电模电,程序只是在你电路图,电路分析这些能力具备的条件下,最终实现功能的一个操作

网友DL:
对于单片机,可以用汇编也可以用c语言,但是就目前来说,C语言的人会的多,如果你未来要自主研发东西,汇编会是一个更好的赚钱东西,如果你要当操作者,c好点,从他们的特点来说,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DM:
我感觉熟练掌握C语言可能快速上手单片机,如果深入研究学习可以学习汇编

网友DN:
不高吧,会汇编的不多

网友DO:
我以前就是自学汇编的,也用汇编成功作成项目,但编起来逻辑性要求很强,对单片机的认知也要很了解,而现在已自学C语言,编起来确实方便多了,至少在计算方面省事多了

网友DP:
1、对于普通的项目,只要学好c就行了,但不是足够了。 2、现在流行的单片机开发编程语言有汇编、c、c++。 3、它们是可以相互依托的,比如要求开发速度,我们可以尽量用c或c++,因为它们都比用汇编完成任务速度要快。比如要求执行速度,我们必须考虑使用汇编,因为汇编的速度大体要比c或c++快5%~15%,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用c或c++来嵌套汇编完成。 4、通过以上说明,只会c是不够的,有空还是要看看汇编和c++的。

网友DQ:
汇编语言更容易懂

网友DR:
有汇编的底子最好,主要还是写c

网友DS:
不怎么高,用C语言也可

网友DT(2019-11-17):
现在很少用汇编了。

网友DU:
我觉得不高,单片机完全可以用C语言就够了,汇编都是厂商考虑的事情,会c就够了

网友DV:
只是语言而以,就像你用英方和中文自报姓名“我叫XXX”有什么区别,说到维护,我坚决不认为汇编不好维护,都一样的

网友DW:
单片机也一样 以单片机技术发展而言用不用汇编都一样 单片机能力越来越强悍 将来编程方向应该是直接调用库和现成的函数 越来越像高级语言 因为开发速度快 而且单片机的内存和存储空间和处理速度也够用

网友DX(2020-07-26):
我觉得用c挺好的,相对容易。当然汇编也可以,学c的还是多一些吧

网友CW:
如今,汇编语言已不再是学习单片机所必需的。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C语言。

网友DY:
完全不会汇编  高级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