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ad还是allegro?

楼主(2018-06-02):
由于系统设计需要,决定自学ad还是allegro画图,目前正在寻找全面的ad封装,以免重复造轮子。
借鉴别人的成果,走的更快更高,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

网友A:
可以把需要的封装,自己绘制出来,需要什么画什么下次用就有了。

网友B:
还是AD吧,,现在很多公司都用这个,,包括我现在在的公司

网友C:
我也刚学a d

网友D:
学AD,一起交流分享吧

网友E:
ad的好,建议学D的

网友F:
还是AD,常用

网友G:
ad更好一点

网友H:
AD比较好!!!!!!!!!!!!!

网友I:
学AD吧,应用更广泛一点

网友J:
新手一定要用AD,上手非常容易。

网友K:
封装自己画也好

网友L:
先学AD上手快

网友M:
AD,AD比较简单,多练练就基本可以入门,门槛低

网友N:
AD上手容易,十层以上高速处理还是用candence,

网友O:
AD吧,中低端都可应用。

网友P:
目前在用AD,也在学习,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Q:
学AD,用最新版AD18比较好,至少感觉AD18转pcb的时候要比AD17快,而且AD18相对于17占电脑资源也少

网友R:
按照自己心中所想去走,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S:
如果超过6层就cadence

网友T:
国内学校一般都普及了protel,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么,像我们学校也是学了protel DXP2004,protel是很傻瓜的,容易上手,学校学的说白点其实只是皮毛中的皮毛,肯定不会开个Allegro给你去学。protel99se这个不是因为功能简单就没人用,各个软件都有本身的优缺点,像我们公司只用Allegro设计的,但抄板还是使用protel99se,原因在于抄板99se方便些。Allegro功能绝对强大于AD,现在主流的PCB设计软件也就Allegro、PADS和AD这三个热门,AD比较适合设计简单以及中端的板子,Allegro和PADS比较适合设计高端复杂的板子,但Allegro相对PADS还是比较灵活,Allegeo软件各方面都比较严谨,非常灵活,像我用惯了Allegro再用AD,感觉很死板

网友U:
自学ad吧

网友V:
自学ad比较好

网友W:
ad好用一些

网友X:
AD用的地方比较多,allegro用的公司不是很多

网友Y:
只是工具而已,用的顺手就行

网友Z:
AD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