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中断的几个基础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02):
新手,基础的东西搞不明白,来请教各位大神,我只看明白TCON是指51的5个中断源,EA是总中断,但还是有好多地方不明白
问题1,IE只知道是中断标志,但是它与TCON是什么关系?干什么用的?具体是怎么用的,没搞懂
问题2,IP是怎么回事,这个完全不知道
问题3,INT0----IE0-----EX0----EA-----PX0------,INT0是外部中断0,IE0是外部中断0的标志位,EX0是外部中断0的允许位,EA这个不难理解,可是各中的上下联系就没搞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问题4,TCON=0X01,这是一个简单的赋值操作,可是这个操作为什么是操作外部中断0,而不是操作其它的中断,中断有好几个
问题5,IT0=1这个是不是INT0=1的简写,写INT0=1也没错?
找了很多资料,仍然没看懂这5个问题,特来请教的

网友A:
你应该仔细看看有关知识和资料。

网友B:
你提的问题,书上都有解答。你说“找了很多资料,仍然没看懂这5个问题”,那是你可能没找对书(大概有一半书写得不明不白),或者你妹认真仔细看,在或者你理解能力差。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足可解答你提的几个问题,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网友C:
1   IE控制中断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的问题,书上都有解答。你说“找了很多资料,仍然没看懂这5个问题”,那是你可能没找对书(大概有一半 ...

我查找的资料都只是说这些东西各自是什么什么,但是这些东西是怎么联系起来运行却始终没找到答案,中断的执行过程我大概明白了,但是中断发生到CPU开始响应中断这个期间的原理就没找到这方面的叙述,

网友D:
仔细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找的资料都只是说这些东西各自是什么什么,但是这些东西是怎么联系起来运行却始终没找到答案,中断的 ...

你很混!我断定:1.你根本未认真仔细阅读教材;2.你找的“很多资料”是网上另碎残片,而不是完整的教材书;3.你的基础很差,理解能力有限;4.你提的上述5个问题逻辑混乱。例如,问题1中,“IE只知道是中断标志”,错!IE不是中断标志,是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8位的,与TCON基本无关,TCON才是中断请求控制寄存器,TCON的8位中的IE1、IE0才分别是INT1、INT0的中断请求控制位(或称中断标志),此IE1、IE0是一位的,与IE风马牛不相及。其余的,就不一一解答了,自己去看吧。

网友E:
这个在每个芯片的手册里面都有详细介绍。每种芯片的中断寄存器不一定一样,对要用的单片机芯片手册要查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很混!我断定:1.你根本未认真仔细阅读教材;2.你找的“很多资料”是网上另碎残片,而不是完整的教材书 ...

根本就没基础,所以看得很费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本就没基础,所以看得很费劲

那就认真仔细阅读我给你介绍的二本书吧!认真仔细,疑问必为迎刃而解。

网友F:
嗯,所以要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G:
中断发生到CPU开始响应中断这个期间的原理

网友H:
在网上先看一下视频讲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很混!我断定:1.你根本未认真仔细阅读教材;2.你找的“很多资料”是网上另碎残片,而不是完整的教材书 ...

也是初学 建议多看书 多用 多码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认真仔细阅读我给你介绍的二本书吧!认真仔细,疑问必为迎刃而解。

谢谢,通过今天一天的努力,基本上搞清楚了,接下来研究具体的函数怎么写应该就问题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