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压监测单片机串口传输的Proteus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06-02):
胎压监测,利用了单片机串口传输数据,也可以只用一个蓝牙模块,通过发送端的单片机,连接蓝牙模块,然后手机连接蓝牙,并且下载一个蓝牙串口助手,就可以实现手机与单片机通讯了,还可以通过接受数据来实现各种指令,再进一步就可以单独写一个APP来与单片机通讯了,不过我暂时还不会写APP,希望能有高手写这么个APP来共享一下

胎压监测接收端单片机源程序如下(发送端程序在附件中):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60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y,changdu=0;
unsigned char x[3];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i,j;
for(j=xms;j>0;j--)
for(i=114;i>0;i--);
}
void 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4;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4;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x[changdu]=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if(RI)
        {
                changdu++;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void main()
{
        init();
        LCD_init();
        while(1)
        {
                if(changdu>3)
                        {
                                LCD_disp_char(0,1,num[x[0]]);
                                LCD_disp_char(1,1,num[x[1]]);
                                LCD_disp_char(2,1,num[x[2]]);
                                LCD_disp_char(3,1,num[x[3]]);
                                delayms(1000);
//                                LCD_disp_char(0,2,num[y/1000]);
//                                LCD_disp_char(1,2,num[y/100%10]);
//                                LCD_disp_char(2,2,num[y%100/10]);
//                                LCD_disp_char(3,2,num[y%10]);
                                changdu=0;
                        }
        }
}

网友A(2019-04-16):
楼主,这个显示屏显示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2020-12-30):
楼主,这个怎么运行呀

网友C(2021-04-25):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怎么运行呀

先把程序写好,然后再运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