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单片机NRF905无线发送口测试程序,含原理图、测试程序

楼主(2018-06-02):
这是我以前做的NRF905无线接口测试程序,
由于QFP44封装的单片机,焊接完成后,很容易虚焊、褡裢
利用这个测试程序能够轻易的测出具体问题
以利于故障查找

原理

单片机源程序:
/*新板无线接口插座测试*/
#include "c8051f340.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efine.h"

//-------------------------------定时器0
volatile uint tt10,tt11;//定时器0延时

volatile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345;j>0;j--);

}

main(void)
{
        PCA0MD &= ~0x40;        // WDTE = 0 关闭看门狗,上电默认打开
        EA=0;

        /*内部晶振配置*/
        OSCICN |= 0x03;            // 配置内部晶振频率为12m
        RSTSRC  = 0x04;          // 开启丢失时钟检测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8位自动重装方式
        TH1=204;                        //采用默认时钟,根据公式计算当波特率为9600时,TH1=204;
        TL1=0;
        TR1=1;
*/
        /*配置引脚*/
        P4MDOUT   = 0x02;  //P4.1口推拉输出
    XBR1      = 0x40;  //打开交叉开关,使能弱上拉,要使GPIO生效,必须打开交叉开关

        ES0=1;
        tt10=9;
        P2=0xff;
        P3=0xff;
        while(1)
        {
                delay_50ms(200);
                tt10++;
                if (tt10>9)
                {
                        tt10=0;
                }
                P4=~P4;
                switch (tt10) //根据数值选
                {
                          case(0):
                                TRX_CE=0;
                                AM=1;
                                MISO=1;
                                SCK=1;
                                TXEN=1;
                                PWR_UP=1;
                                CD=1;
                                DR=1;
                                MOSI=1;
                                CSN=1;
                        break;
                          case(1):
                                TRX_CE=1;
                                AM=0;
                                MISO=1;
                                SCK=1;
                                TXEN=1;
                                PWR_UP=1;
                                CD=1;
                                DR=1;
                                MOSI=1;
                                CSN=1;
                        break;
                          case(2):
                                TRX_CE=1;
                                AM=1;
                                MISO=0;          //???????????????????????????????
                                SCK=1;
                                TXEN=1;
                                PWR_UP=1;
                                CD=1;
                                DR=1;
                                MOSI=1;
                                CSN=1;
                        break;
                          case(3):
                                TRX_CE=1;
                                AM=1;
                                MISO=1;
                                SCK=0;
                                TXEN=1;
                                PWR_UP=1;
                                CD=1;
                                DR=1;
                                MOSI=1;
                                CSN=1;
                        break;
                          case(4):
                                TRX_CE=1;
                                AM=1;
                                MISO=1;
                                SCK=1;
                                TXEN=0;
                                PWR_UP=1;
                                CD=1;
                                DR=1;
                                MOSI=1;
                                CSN=1;
                        break;
                          case(5):
                                TRX_CE=1;
                                AM=1;
                                MISO=1;
                                SCK=1;
                                TXEN=1;
                                PWR_UP=0;
                                CD=1;
                                DR=1;
                                MOSI=1;
                                CSN=1;
                        break;
                          case(6):
                                TRX_CE=1;
                                AM=1;
                                MISO=1;
                                SCK=1;
                                TXEN=1;
                                PWR_UP=1;
                                CD=0;
                                DR=1;
                                MOSI=1;
                                CSN=1;
                        break;
                          case(7):
                                TRX_CE=1;
                                AM=1;
                                MISO=1;
                                SCK=1;
                                TXEN=1;
                                PWR_UP=1;
                                CD=1;
                                DR=0;
                                MOSI=1;
                                CSN=1;
                        break;
                          case(8):
                                TRX_CE=1;
                                AM=1;
                                MISO=1;
                                SCK=1;
                                TXEN=1;
                                PWR_UP=1;
                                CD=1;
                                DR=1;
                                MOSI=0;
                                CSN=1;
                        break;
                          case(9):
                                TRX_CE=1;
                                AM=1;
                                MISO=1;
                                SCK=1;
                                TXEN=1;
                                PWR_UP=1;
                                CD=1;
                                DR=1;
                                MOSI=1;
                                CSN=0;
eee:                        break;
                }
        }
}

网友A(2019-03-18):
想问一下,nrf905能否全双工完成双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