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汇编语言和proteus的最新抢答器设计

楼主:
毕业设计做的项目,用proteus和keil软件做的抢答器,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SO BIT 2FH.0               ;发声标志
RESET EQU P2.0             ;抢答复位与设定时间
STA EQU P2.1               ;抢答开始
TTIME EQU 10H            ;暂存时间16进制
TIME EQU 15H                 ;时间10进制
PL EQU 12H                 ;抢答到的人
TEAM EQU 39H                ;抢答到的人所在组
                           ;LCD n的程序为显示子程序
                           ;F0为时间是否已到与
KEY0 EQU P3.3
KEY1 EQU P3.4
FLAGT EQU 2FH.1            ;是否进HOLDON循环标志
ANS EQU  P2.2              ;回答按键
FLAG0 EQU 2FH.2            ;选手编号跳出循环标志
WRO EQU P2.6               ;抢答正确与否
RIG EQU P2.7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00
ORG 001BH
LJMP T11
;******************************************************************************************************
;初始设置
MAIN:
MOV SP,#50H
MOV 18H,#0FFH
MOV TMOD,#1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TH1,#0FCH
MOV TL1,#18H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TR1
CLR F0
CLR SO
CLR KEY0               ;矩阵式键盘初始化
SETB KEY1

;******************************************************************************************************
;复位位置
INI:
CLR SO                   ;停止发声
CLR FLAGT
CLR FLAG0
CLR TR0
MOV TTIME,#30            ;设置30S计时时间
MOV PL,#00
MOV A,TTIME             ;计时时间10进制
MOV B,#10
DIV AB
SWAP A
ADD A,B
MOV TIME,A             ;TIME计时时间10进制
MOV 11H,#20            ;设置11H计时中间点1秒
LCALL Init_M7219 ;数码管等器件初始显示
LCALL LCD2            ;显示ready
LCALL DELAYX

;******************************************************************************************************
;判断开关是否按下
ST0:
LCALL DISPLAY
JB RESET,ST1          ;判断是否需要调整时间
JNB SO,NEXT1
JNB RESET,INI              ;作弊复位
NEXT1:
LCALL DELAYX
INC TTIME             ;这里设置为加1调整,
MOV A,TTIME
MOV B,#10
DIV AB
SWAP A
ADD A,B
MOV TIME,A             ;显示时间进制转换
MOV A,TTIME
CLR C
CJNE A,#31,ST1         ;最高允许30s,也是默认值
MOV TTIME,#01H
MOV TIME,#01H          ;超出30s重置为1s开始

;******************************************************************************************************
;判断是否有人作弊
ST1:
LCALL MAT
MOV A,P1
CPL A
MOV B,A
JZ NEXT
MOV CHEATER,#00H;
DEAL0:                  ;将P0口读到的数据转换至对应作弊选手编号(移位)
CLR C                   ;移位前准备
RRC A
CLR C
INC CHEATER             ;移位计数,获得作弊选手号
JNZ DEAL0
MOV A,CHEATER
MOV A,#00H
ADD A,TEAM
ADD A,CHEATER               ;得到编号
MOV B,#10
DIV AB
MOV TEAM,A
MOV CHEATER,B
SETB SO                    ;发声报警
LCALL LCD1
NEXT:
JB STA,ST0                   ;没有开关按下,返回判断是否修正时间,否则执行抢答
LCALL LCD3
SETB F0                     ;循环标志,后续用于跳出循环,时间到可使之置0
SETB TR0                    ;启动定时
LCALL DELAYSO                 ;短暂发声

;******************************************************************************************************
;关键循环,用于判断是否有按下
START:
JNB F0,HOLDON               ;时间是否已到
LCALL MAT                   ;矩阵式键盘子程序
MOV A,P1
XRL A,#0FFH
JNZ HOLDON
LJMP START

;******************************************************************************************************
;时间到或者有人抢答,转入此循环等待
HOLDON:
MOV 17H,A              ;A数据暂存
CLR TR0                ;有人抢答停止计时
H1:
JB F0,H2
LCALL LCD4              ;LCD显示结束
H2:
JNB F0,HOLD
LCALL LCD5              ;LCD显示抢答成功
HOLD:
MOV A,17H                ;数据恢复
JZ CONTINUE              ;用于下面移位转换循环的执行条件
MOV PL,#00H;
SETB FLAGT               ;有人抢答才置1
DEAL:                    ;转换
CLR C
RRC A
CLR C                   ;移位转换
INC PL
JNZ DEAL
CONTINUE:
JB FLAG0,KO
ADD A,TEAM
ADD A,PL               ;得到编号
MOV B,#10
DIV AB
MOV TEAM,A
MOV PL,B
SETB FLAG0
MOV 17H,#00H
SJMP KO
ST00:
LJMP INI
KO:
JNB FLAGT,$+6
JNB ANS,ANSWER               ;回答倒计时
JNB RESET,ST00              ;按下复位键后回到起始状态,但由于此处转移字节已超过128B,所以迂回使用了LJMP
SETB SO
LCALL DISPLAY
AJMP HOLD                   ;否则维持状态

;******************************************************************************************************
;回答倒计时
ANSWER:
CLR SO                    ;停止报警
MOV TTIME,#31             ;默认回答倒计时30S
SETB TR0
LCALL LCD6                ;LCD显示
L1:
JNB TR0,L3                 ;封锁
JB WRO,L2                 ;回答正确与否
LCALL LCD7
CLR TR0
L2:
JB RIG,L1
LCALL LCD8
CLR TR0
L3:
JB RESET,$
LJMP INI

;******************************************************************************************************
;矩阵式键盘子程序
MAT:
CPL KEY0
CPL KEY1
JB KEY0,ELSE0
MOV TEAM,#00H
RET
ELSE0:
MOV TEAM,#08H
RET

;******************************************************************************************************
;MAX7219显示程序
M7219_CLK BIT P3.2
M7219_DIN BIT P3.0
M7219_LOAD BIT P3.1
LED_BUF   EQU 50H
SET_MODEL EQU 0FFH
SET_BRIGHT EQU 04H
SET_LIMIT EQU 03H
SET_NORMAL EQU 01H
SET_START EQU 01H

DISPLAY:
MOV A,#00H
JNB FLAGT,GVA0;是否抢答
MOV A,PL
GVA0:
MOV B,A;TTIME送端口
MOV A,#01H
LCALL w_7219;放入MAX7290子程序
JB FLAGT,GVA
MOV A,#00H
SJMP GVA2
GVA:
MOV A,TEAM
GVA2:
MOV B,A
MOV A,#02H
LCALL w_7219
MOV A,TIME
ANL A,#0FH
MOV B,A
MOV A,#03H
LCALL w_7219
MOV A,TIME
SWAP A
ANL A,#0FH
MOV B,A
MOV A,#04H
LCALL w_7219
LCALL DELAY
RET

INIT_M7219:  ;初始化MAX7219
MOV A,#0BH
MOV B,#SET_LIMIT
LCALL W_7219
MOV A,#09H
MOV B,#SET_MODEL
LCALL W_7219
MOV A,#0AH  ;设置亮度
MOV B,#SET_BRIGHT ;15/32亮度
LCALL W_7219
MOV A,#0FH
MOV B,#SET_NORMAL
LCALL W_7219
MOV A,#0CH
MOV B,#SET_START
LCALL  W_7219
RET

DISP:
MOV R0,#LED_BUF
MOV R4,#01H
MOV R3,#SET_LIMIT
DISP1:
MOV A,@R0
MOV B,A
MOV A,R4
LCALL W_7219
INC R0
INC R4
DJNZ R3,DISP1
RET

W_7219:
CLR M7219_CLK
CLR M7219_DIN
CLR  M7219_LOAD ;置LOAD=0
LCALL  SD_7219  ;传送7219的地址
MOV A,B
LCALL SD_7219  ;传送数据
SETB M7219_LOAD  ;数据装载
CLR M7219_DIN
RET

SD_7219:   ;向7219送地址与数据
MOV R2,#08H
C_SD: CLR C
CLR M7219_CLK
RLC A
MOV M7219_DIN,C ;准备数据
NOP
SETB M7219_CLK ;上升沿将数据传入
NOP
NOP
CLR M7219_CLK
DJNZ R2,C_SD
RET

;******************************************************************************************************
;LCD显示程序
RS EQU P2.3
RW EQU P2.4
E EQU P2.5
LCD EQU P0
BF EQU P0.7
CHEATER EQU 36H

;LCD显示区                      (LCD显示内容)
LCD1:
LCALL LCDINI
MOV A,#84H
LCALL W_CMD
MOV DPTR,#TAB
MOV R7,#0                      ;CHEAT
LP1: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06,LP1
MOV A,#32;空格
LCALL W_DATA
MOV A,#30H
ADD A,TEAM
LCALL W_DATA
MOV A,#30H
ADD A,CHEATER
LCALL W_DATA
MOV A,#0C6H
ACALL W_CMD
LP2: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11,LP2
RET

LCD2:
LCALL LCDINI
MOV A,#85H
LCALL W_CMD
MOV DPTR,#READY
MOV R7,#0                      ;READY
LP11: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5,LP11
RET

LCD3:
LCALL LCDINI
MOV A,#84H
LCALL W_CMD
MOV DPTR,#REACING
MOV R7,#0                      ;REACING
LP111: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7,LP111
RET

LCD4:
LCALL LCDINI
MOV A,#86H
LCALL W_CMD
MOV DPTR,#OVER
MOV R7,#0                      ;OVER
LP1111: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4,LP1111
RET

LCD5:
LCALL LCDINI
MOV A,#86H
LCALL W_CMD
MOV DPTR,#DONE
MOV R7,#0                      ;DONE
LP11111: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4,LP11111
RET

LCD6:
LCALL LCDINI
MOV A,#83H
LCALL W_CMD
MOV DPTR,#ANSWERING
MOV R7,#0                      ;ANSWERING
LP111111: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9,LP111111
RET

LCD7:
LCALL LCDINI
MOV A,#85H
LCALL W_CMD
MOV DPTR,#RIGHT
MOV R7,#0                      ;RIGHT
LP1111111: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5,LP1111111
RET

LCD8:
LCALL LCDINI
MOV A,#85H
LCALL W_CMD
MOV DPTR,#WRONG
MOV R7,#0                      ;WRONG
LP111111111:
MOV        A,R7
MOVC A,@A+DPTR
LCALL W_DATA
INC R7
CJNE R7,#5,LP111111111
RET

;LCD初始化
LCDINI:
MOV A,#38H
LCALL W_CMD
MOV A,#0CH
LCALL W_CMD
MOV A,#06H
LCALL W_CMD
MOV A,#01H
LCALL W_CMD
RET

W_CMD:
ACALL WAIT
CLR RS
CLR RW
MOV LCD,A
SETB E
CLR E
RET
W_DATA:
ACALL WAIT
SETB RS
CLR RW
MOV LCD,A
SETB E
CLR E
RET
WAIT:
MOV R6,#20
W1: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W1
RET

;******************************************************************************************************
;延迟1
DELAY:                   ;延迟用于MAX7219,7219在循环中写入不能过快
MOV R7,#02H
DELAY0:
MOV R6,#0AH
DELAY1:
MOV R5,#0AH
DELAY2:
DJNZ R5,DELAY2
DJNZ R6,DELAY1
DJNZ R7,DELAY0
RET
;延迟2
DELAYX:                ;RESET键软件防抖动,以及长按设置时间时的时间轮转速度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JNZ 18H,DELAYX
RET
;延迟3
DELAYSO:                   ;开始开关按下短时发声延时
SETB SO
ACALL DELAYX
CLR SO
RET

;******************************************************************************************************
;中断
;定时器T0中断
T00:                        ;定时器t0中断
MOV TH0,#3CH
MOV TL0,#0B0H                ;50ms定时
DJNZ 11H,RETI1
MOV 11H,#20                 ;1s定时
MOV A,TTIME
DEC A
MOV B,#10
DIV AB
SWAP A
ADD A,B
MOV TIME,A                ;定时进制转换16转10
LCALL DISPLAY
DJNZ TTIME,RETI1
CLR TR0                   ;自停止
CLR F0                    ;时间到无人抢答清零F0跳出检测循环
SETB SO                   ;发声
RETI1:
RETI
;定时器1中断,频率1KHZ,用于喇叭发声
T11:
MOV TH1,#0FCH
MOV TL1,#18H
JNB SO, RETT11            ;判断发声标志位SO
CPL P3.7
RETT11:
RETI

;******************************************************************************************************
;LCD显示表
TAB:
DB 'PLAYER'
DB 'CHEAT'
READY:
DB 'READY'
REACING:
DB 'REACING'
OVER:
DB 'OVER'
DONE:
DB 'DONE'
ANSWERING:
DB 'ANSWERING'
RIGHT:
DB 'RIGHT'
WRONG:
DB 'WRONG'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