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6-02):
初学单片机 请各位大佬指点
STM32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51单片机是5v吗     有人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3.3V    datasheet 看看啊

网友B:
STM32内核电压3.3V

网友C:
肯定是3.3v

网友D:
STM32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的供电电压是2V-3.6V供电,详情见http://www.baike.com/wiki/stm32

网友E: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的工作电压在 +2.0V~+3.6V之间。

网友F:
一般是3.3v供电

网友G:
STM32一般是3.3v供电,不要接5v的

网友H:
一般都是5V,然后转成3.3v给芯片供电

网友I:
大约是3-5V

网友J:
STM32单片机电压3.3V没错了

网友K:
3.3V,供电一般从5V过来,经过LDO,如果更高要求,可以用TI的一些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L:
一般都是3.3V

网友M(2019-04-29):
STM32的单片机多数都是采用3.3供电的,51单片机多数可以使用5V供电,具体还是要看你使用的型号。

网友N:
正常是3.3V,可通过5V供电,再经过线性稳压器降压到3.3V给各支路供电

网友N:
一般情况是3.3V,可通过5V供电,再经过线性稳压器降压到3.3V给支路供电

网友O:
数据手册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P:
一般都是5V的,不过也要看你用的板子了,然后转成3.3v给芯片供电

网友P:
建议看数据手册,那个是最权威的

网友Q:
具体看数据手册
有3.3和5两种

网友R:
一般是3.3V,但是单片机系统还有外设以及驱动放大器等,所以一般供电是5V,再通过DC-DC转换为3.3V,刚刚的5V在使用前也要做滤波处理,这样你的PCB上就有5V和3.3V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R:
一般是3.3V的供电。但是一个单片机系统是有不少外设的,所以一般采用5V输入电源,通过DC-DC转换为3.3V,这样板子上就有5V和3.3V了。

网友S:
5V或3.3V

网友T:
一般3.3V,控制板上可以用DC-DC升降压IC,这样外设电压也可以同步解决,同时多看看数据手册,里面都很详细的

网友U:
数据手册2V-3.6V,建议使用标准3.3v,亲测过<3.3v,会导致某些电路供电不足的情况,也许是我的电路不够完美。

网友V:
3.3V供电

网友W:
好像是5V,上面有个芯片转换成3.3v,但一般好像用的是3.3V

网友X:
一般都是3.3v,

网友Y:
应该是3.3v

网友Z:
stm一般是3.3v,51单片机好像是3到5v

网友AA:
32的单片机因为散热问题,供电电压一般用不到5V,正常为3.3V

网友AB(2019-10-03):
3.3伏,但有些管脚是兼容5伏的

网友AC:
核心供电电源3.3v,有的管脚兼容5v的外设

网友AD:
STM32的核心工作电压范围很广,例如STM32 F4和F2的1.8V-3.6V,STM32 F3和F0的2.0V-3.6V和STM32 L1的1.65V-3.6V。 当上述STM32微控制器用于最小系统之类的应用时,必须精心选择工作电压,以使其不仅满足内核要求,而且还满足外围设备的要求。 因此,3.3V已广泛用于嵌入式和微控制器系统。 这也是3.3V DC-DC转换器如此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AE(2020-03-14):
51单片机电压:3.3-5.0v,电压一般用5v驱动
stm32单片机电压:3.3v,一般用3.3v驱动

网友AF:
一般的板应该都有电压芯片可以转为3.3伏的吧。五伏应该能接。你可以用万用表将一下电源端和单片机电源端通不通。通的,就不能接5v

网友AG:
stm32正常的工作电压是3.3v

网友AH:
STM32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的供电电压是3.3v,师兄还是要学习看下数据手册,这样进步会快些

网友AI(2021-06-30):
3.3v的芯片,用5v肯定会烧,这就和时速330的高铁一样,开到500能不出事?

网友AJ:
STM32的供电电压范围是2.0-3.6V,一般取3.3V。51的话是5V供电。不管是哪一种,你都最好不要直接供电,用电源芯片对电源做处理,顺便加上稳压管和防反接管。

网友AK:
一般是5V,上面有个117芯片将其转换为3.3v,如果没有该芯片,就只能用3.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