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阻检测仪制作资料 含源码(参加校赛作品分享)

楼主(2018-06-02):
参考正点原子的T9拼音输入和输入捕获来做的测占空比和触摸屏,通过被测电阻影响555定时器的产生的方波占空比来测量电阻,仅需要一个555定时器,不需要选择电路,即可测量0-10M的电阻,并且精度能达到2%。在实际的制作中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大家可以不断摸索尝试。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yinput.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th.h>

//数字表
const u8* kbd_tbl[12]={"1","2","3","4","5","6","7","8","9",".","0","确认",};
//字符表
const u8* kbs_tbl[9]={" "," "," "," "," "," "," "," "," ",};

u16 kbdxsize;        //虚拟键盘按键宽度
u16 kbdysize;        //虚拟键盘按键高度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countH,countL;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TIM5CH1_CAPTURE_VAL1;        //输入捕获值
long double res,res1;
long double x1,x2,x3,x4,x5,x6,x7;

//加载键盘界面
//x,y:界面起始坐标
void py_load_ui(u16 x,u16 y)
{
        u16 i;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x,y,x+kbdxsize*3,y+kbdysize*4);
        LCD_DrawRectangle(x,y,x+kbdxsize*3,y+kbdysize*1);
        LCD_DrawRectangle(x,y,x+kbdxsize*3,y+kbdysize*2);
        LCD_DrawRectangle(x,y,x+kbdxsize*3,y+kbdysize*3);
        LCD_DrawRectangle(x,y,x+kbdxsize*1,y+kbdysize*4);
        LCD_DrawRectangle(x,y,x+kbdxsize*2,y+kbdysize*4);
        POINT_COLOR=BLUE;
        for(i=0;i<12;i++)
        {
                Show_Str_Mid(x+(i%3)*kbdxsize,y+4+kbdysize*(i/3),(u8*)kbd_tbl[i],16,kbdxsize);
//                Show_Str_Mid(x+(i%3)*kbdxsize,y+kbdysize/2+kbdysize*(i/3),(u8*)kbs_tbl[i],16,kbdxsize);
        }
}
//按键状态设置
//x,y:键盘坐标
//key:键值(0~8)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void py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u16 i=keyx/3,j=keyx%3;
        printf("%d   %d  %d\r\n",keyx,i,j);
        if(keyx>12)return;
        if(sta)LCD_Fill(x+j*kbdxsize+1,y+i*kbdysize+1,x+j*kbdxsize+kbdxsize-1,y+i*kbdysize+kbdysize-1,GREEN);
        else LCD_Fill(x+j*kbdxsize+1,y+i*kbdysize+1,x+j*kbdxsize+kbdxsize-1,y+i*kbdysize+kbdysize-1,WHITE);
        Show_Str_Mid(x+j*kbdxsize,y+4+kbdysize*i,(u8*)kbd_tbl[keyx],16,kbdxsize);
        Show_Str_Mid(x+j*kbdxsize,y+kbdysize/2+kbdysize*i,(u8*)kbs_tbl[keyx],16,kbdxsize);
}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x,y:键盘坐标
//返回值:按键键值(1~9有效;0,无效)
u8 py_get_keynum(u16 x,u16 y)
{
        u16 i,j;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1~9,1~9号按键按下
        u8 key=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for(i=0;i<4;i++)
                {
                        for(j=0;j<3;j++)
                        {
                                 if(tp_dev.x[0]<(x+j*kbdxsize+kbdxsize)&&tp_dev.x[0]>(x+j*kbdxsize)
                                        &&tp_dev.y[0]<(y+i*kbdysize+kbdysize)&&tp_dev.y[0]>(y+i*kbdysize))
                                {
                                        key=i*3+j+1;
                                        break;
                                }
                        }
                        if(key)
                        {
                                if(key_x==key)key=0;
                                else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key;
                                        py_key_staset(x,y,key_x-1,1);
                                }
                                break;
                        }
                }
        }else if(key_x)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0;
        }
//        printf( "%d  \r\n",key_x);
        return key;
}

//显示结果.
//index:0,表示没有一个匹配的结果.清空之前的显示
//   其他,索引号
void py_show_result(u8 index)
{
         LCD_ShowNum(30+144,125,index,1,16);                 //显示当前的索引
        LCD_Fill(30+40,125,30+40+48,130+16,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LCD_Fill(30+40,145,lcddev.width,145+48,WHITE);//清除之前的显示
        if(index)
        {
//                 Show_Str(30+40,125,200,16,t9.pymb[index-1]->py,16,0);         //显示拼音
//                Show_Str(30+40,145,lcddev.width-70,48,t9.pymb[index-1]->pymb,16,0);//显示对应的汉字
//
        }
}

int main(void)
{
         u16 i,flag;
         u16 i1,j1;
         u8 lcd_id[12];                        //存放LCD ID字符串
         u8 buf[12]={0};
         double temp=0, temp1=0;
//                double f;
long double duty,duty1,pingjun;
        u8 result_num;
        u8 cur_index;
        u8 key;
        u8 inputstr[7];                //最大输入6个字符+结束符
        u8 inputlen;                //输入长度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TIM5_Cap_Init(0XFFFF,1-1);        //以72Mhz的频率计数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
RESTART:
         POINT_COLOR=RED;
        Show_Str(30,5,200,16,"被测阻值大小:",16,0);

        Show_Str(30,65,200,16,"输入目标阻值:       ",16,0);
         Show_Str(30,85,200,16,"输入目标误差:         ",16,0);

        if(lcddev.id==0X5310){kbdxsize=86;kbdysize=43;}//根据LCD分辨率设置按键大小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kbdxsize=140;kbdysize=70;}
        else {kbdxsize=60;kbdysize=40;}
        py_load_ui(30,150);
        memset(inputstr,0,7);        //全部清零
        inputlen=0;                                //输入长度为0
        result_num=0;                        //总匹配数清零
        cur_index=0;

        while(1)
        {

                for(i=0;i<30;i++)
                {
                        tp_dev.scan(0);
                while((TIM5CH1_CAPTURE_STA&0X0400)==0&&(tp_dev.sta&TP_PRES_DOWN)==0)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040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IM_Cmd(TIM5,DISABLE );         //停止使能定时器5
                        temp=countH&0XFFFF;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5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temp1=countL&0XFFFF;
                        temp1*=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1+=TIM5CH1_CAPTURE_VAL1;//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uty=temp/(temp+temp1);

                        }
                pingjun=pingjun+duty;
                TIM5CH1_CAPTURE_STA=0x0000;//开启下一次捕获
    TIM_Cmd(TIM5,ENABLE );         //使能定时器5
                countH=0;
                countL=0;
                                if(duty>0.998)
                                {
                                i=i+30;
         pingjun=duty*30;
                                }

                }
                TIM_Cmd(TIM5,ENABLE );         //停止使能定时器5
                  duty1=pingjun/30;
                pingjun=0;
                        x1=duty1;x2=duty1;x3=duty1;        x4=duty1;        x5=duty1;        x6=duty1;        x7=duty1;
                        x1=pow(x1,1);x2=pow(x2,2);x3=pow(x3,3);x4=pow(x4,4);x5=pow(x5,5);
                        x6=pow(x6,6);x7=pow(x7,7);
                        POINT_COLOR=RED;
                        if(0.5<duty1&&duty1<0.73)
                        {
                        res=  -14302041012.00000000000000000000 *x6
                                + 58769808162.38000000000000000000 *x5
                                - 100611696743.20400000000000000000* x4
                                + 91852454672.19220000000000000000 *x3
                                - 47163395469.91170000000000000000 *x2
                                + 12914204844.35510000000000000000 *x1
                                - 1473223936.77019000000000000000 ;
                                if(res<0)
                                {res=0;}
                                if(res<10&&res>0)
                                {
                                sprintf((char*)buf,"%s%.0f%s ","00",res,"         ohm   ");
                                }

                                else if(res>10&&res<100)
                                {sprintf((char*)buf,"%.1f%s ",res,"         ohm   ");}
                                else
                                sprintf((char*)buf,"%.0f%s ",res,"           ohm   ");//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

                                else if(0.73<duty1&&duty1<0.88)
                        {
                                x1=duty1;x2=duty1;x3=duty1;        x4=duty1;        x5=duty1;        x6=duty1;        x7=duty1;
                        x1=pow(x1,1);x2=pow(x2,2);x3=pow(x3,3);x4=pow(x4,4);x5=pow(x5,5);
                        x6=pow(x6,6);x7=pow(x7,7);
                                res= 50576272.31250000000000000000* x6
                                - 253686059.69843800000000000000 *x5 +
                                528819351.78510700000000000000 *x4 -
                                586296731.32720000000000000000 *x3 +
                                364607758.57319900000000000000 *x2 -
                                120587778.49805700000000000000* x1 +
                                16570759.99618540000000000000 ;
                                if(res>930&&res<1000)
                                res+=6;
                                sprintf((char*)buf,"%.0f%s ",res,"          ohm   ");
                                if(res>=1000)
                                {
                                        res=res/1000;
                                        sprintf((char*)buf,"%.2f%s ",res,"    K  ohm   ");
                                }
                        }
                        else if(0.88<duty1&&duty1<0.985)
                        {
                                res = 9886588.40917969000000000000
                                *x6 - 54523063.81499820000000000000 *x5
                                + 125263597.49274900000000000000 *x4
                                - 153457525.82975900000000000000 *x3
                                + 105728501.67596900000000000000 *x2
                                - 38842842.27736880000000000000 *x1 +
                                5944747.37332069000000000000 ;
                                res=res*10;
                                 if(res>10&&res<100)
                                         sprintf((char*)buf,"%.1f%s ",res,"    K  ohm   ");
                                 else
         sprintf((char*)buf,"%.2f%s ",res,"    K  ohm   ");
                        }
                        else if(0.9850<duty1&&duty1<0.9980)
                        {
                                res   = 80085557347.37500000000000000000 *x5
                                - 395505919886.63800000000000000000 *x4
                                + 781284983275.76300000000000000000 *x3
                                - 771673654310.73900000000000000000 *x2
                                + 381088259432.87600000000000000000 *x1
                                - 75279225837.53090000000000000000 ;
        res=res*10;
                                if(res>20&&res<25)
                                {res=res-1;}
                                if(res>30&&res<40)
                                {res=res+1;}
                                if(res>55&&res<58)
                                {res=res-1;}
                                if(res>58&&res<87)
                                {res=res-2;}
        if(res>87&&res<92)
                                {res=res-1;}
                                printf( "%d  \r\n",duty1);
                                printf( "%d  \r\n",res);
        sprintf((char*)buf,"%.1f%s ",res,"    K  ohm   ");
                        }
                        else if(duty1>0.9980)
                        {
                                duty1=duty1*1000-999;
                        x1=duty1;
                        x2=duty1;
                        x3=duty1;
                        x4=duty1;
                        x5=duty1;
                        x6=duty1;
                        x7=duty1;
                        x1=pow(x1,1);x2=pow(x2,2);x3=pow(x3,3);x4=pow(x4,4);x5=pow(x5,5);
                        x6=pow(x6,6);x7=pow(x7,7);
                                res = 451698.02975654600000000000 *x5
                                - 1949941.77138209000000000000 *x4
                                + 3364145.37781321000000000000* x3
                                - 2899364.16821244000000000000* x2
                                + 1248232.03533619000000000000* x1
                                - 214750.16957818900000000000 ;
         sprintf((char*)buf,"%.2f%s ",res,"    M  ohm   ");
                        }

                key=py_get_keynum(30,150);
                if(key)
                {
                        if(key==1)//删除
                        {
                                if(inputlen)inputlen--;
                                inputstr[inputlen]='\0';//添加结束符
                        }else
                        {
                                inputstr[inputlen]=key+'0';//输入字符
                                if(inputlen<7)inputlen++;
                        }
                        if(inputstr[0]!=NULL)
                        {
                                key=t9.getpymb(inputstr);        //得到匹配的结果数
                                if(key)//有部分匹配/完全匹配的结果
                                {
                                        result_num=key&0X7F;        //总匹配结果
                                        cur_index=1;                        //当前为第一个索引
                                        if(key&0X80)                           //是部分匹配
                                        {
                                                inputlen=key&0X7F;        //有效匹配位数
                                                inputstr[inputlen]='\0';//不匹配的位数去掉
                                                if(inputlen>1)result_num=t9.getpymb(inputstr);//重新获取完全匹配字符数
                                        }
                                }else                                                 //没有任何匹配
                                {
                                        inputlen--;
                                        inputstr[inputlen]='\0';
                                }
                        }else
                        {
                                cur_index=0;
                                result_num=0;
                        }
//                        LCD_Fill(30+40,105,30+40+48,110+16,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                        LCD_ShowNum(30+144,105,result_num,1,16);         //显示匹配的结果数
//                        Show_Str(30+40,105,200,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                         py_show_result(cur_index);                                        //显示第cur_index的匹配结果
                }
                key=KEY_Scan(0);

                if(result_num)        //存在匹配的结果
                {
                        switch(key)
                        {
                                 case KEY1_PRES://下翻
                                           if(cur_index>1)cur_index--;
                                        else cur_index=result_num;
                                        py_show_result(cur_index);        //显示第cur_index的匹配结果
                                        break;
                                case KEY0_PRES://清除输入
                                         LCD_Fill(30+40,145,lcddev.width,145+48,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goto RESTART;
                        }
                }
                LCD_ShowString(30,35,210,24,24, (u8 *)buf);
                TIM5CH1_CAPTURE_STA=0x0000;//开启下一次捕获

    TIM_Cmd(TIM5,ENABLE );         //使能定时器5
                countH=0;
                countL=0;

  }
}

网友A(2019-11-07):
太棒了吧
那个Xsc1是个啥
那个555VIRTUAL 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