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在AD里添加自己画的元器件呢?求帮助

楼主(2018-06-02):
怎么在AD里添加自己画的元器件呢

网友A(2019-06-29):
libraries菜单栏出来然后里点击libraries,弹窗右下角有Install点击添加做好的元器件图点击close,这样libraries菜单栏里就有了

网友B:
你得先在原理图库文件(.SchLib)里画好元件,然后再导入

网友C:
先在原理图库里画好原理图,然后再原理图界面点击右边的库,选择添加的图库,找到你画的图,放置就可以啦

网友D:
自己画好的元器件保存到统一一个文件夹 ,然后在librarys中添加导入库,找到后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