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模块调试资料(含单片机源码与各种工具软件,案例等)

楼主:
WIFI模块调试助手等资料包:

列表:
AT指令集\

FLASH_DOWNLOAD_TOOLS_V3.4.4\
misscxm\
刷AT固件\
Ai-Thinker_ESP8266_AT_Firmware_DOUT_v1.5.4.1-a_20171130\

案例\
串口数据液晶显示\
远程控制单片机代码\
远程控制单片机代码(2).zip

调试助手\
USR-TCP232-Test.cfg
USR-TCP232-Test.exe

AT常用指令集:
ATE-回显开关功能
ATE0-关闭回显
ATE1-开启回显
**************************************

AT+RESTORE-恢复出厂设置(注意使用!!!)

**************************************

AT+CIOBAUD=9600-波特率设置

**************************************

设置wifi模式(ST,AP,STA+AP)
AT+CWMODE=1 为ST模式

**************************************

连接网络
AT+CWJAP="wifi-name","wifi-password"

名称重复的话使用
AT+CWJAP="wifi-name","wifi-password","wifi_mac"

**************************************

扫描当前可用AP
AT+CWLAP

**************************************

断开与AP连接
AT+CWQAP
**************************************

配置esp8266 SoftAP参数
AT+CWSAP="name","psd,",chl,jiami
例:AT+CWSAP="wifi","12345678",5,3

**************************************

AT+CWLIF-查询连接到ESP8266 SoftAP的station信息

**************************************

AT+CWAUTOCONN=1 上电自动连接
AT+CWAUTOCONN=0 上电不自动连接

**************************************

AT+CIPSTAMAC  设置esp8266 Station接口的MAC地址
例:AT+CIPSTAMAC="18:fe:35:98:d3:7b"

**************************************

AT+CIPAPMAC  设置esp8266 SoftAP的MAC地址
例:AT+CIPAPMAC="18:fe:35:98:d3:7b"

**************************************

AT+CIPSTA=<ip>,<网关>,<子掩码>-设置ESP8266 Station的ip地址
AT+CIPSTA="192.168.6.100","192.168.6.1","255.255.255.0"

AT+CIPAP=<ip>,<网关>,<子掩码>-设置ESP8266 SoftAP的ip地址
AT+CIPAP="192.168.6.100","192.168.6.1","255.255.255.0"

**************************************

AT+CWHOSTNAME-设置ESP8266 Station的主机名称
AT+CWHOSTMANE? 查询主机名称
AT+CWHOSTNAME="NAME" 设置主机名称

**************************************

AT+CIPSTATUS-查询网络连接信息

**************************************
AT+CIFSR—获取IP地址

#include "reg5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string.h"
//管脚声明
unsigned char Timer0_count;
unsigned char Timer0_miao;
unsigned char miao1;
unsigned char flag_init;
unsigned char RsPoint;
unsigned char xdata RsBuf[100];
sbit LED2 = P1^2;        //灯光控制输出
sbit LED3 = P1^3;        //灯光控制输出
sbit LED4 = P1^4;        //灯光控制输出
sbit LED1 = P1^1;        //灯光控制输出
unsigned char Key_num;
unsigned char Flag_rec;
unsigned char Rec_stop;
#include "lcd.h"

void main()
{
        char *str2="AT+CIPSEND=14\r\n";
        unsigned char i;

        memset(&RsBuf[1],' ',18);
    Uart_init();
    lcd_init();
        delay(3000);
         SendString("+++");
        delay(500);
        SendString("+++\r\n");
        delay(500);
//        write_1602com(0xc0);
//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RsBuf[i+2]);
        Rec_stop=0;

          memset(&RsBuf[1],' ',18);
        SendString("AT+CWMODE=1\r\n");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string(0x80,"AT+CWMODE=1     ",0);
        while(Rec_stop==0) ;
        Rec_stop=0;
//        write_1602com(0xc0);
//        delay(1);
//        for(i=0;i<2;i++)
//        write_1602dat(RsBuf[i+2]);
        delay(2000);

          memset(&RsBuf[1],' ',18);
        SendString("AT+RST\r\n");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string(0x80,"AT+RST          ",0);
        while(Rec_stop==0&&RsBuf[0]!='W');
        Rec_stop=0;
//        write_1602com(0xc0);
//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RsBuf[i+2]);
           delay(3000);

          memset(&RsBuf[1],' ',18);
    SendString("ATE0\r\n");
        write_string(0x80,"ATE0            ",0);
        write_string(0xc0,"                ",0);
        while(Rec_stop==0) ;
        Rec_stop=0;
//        write_1602com(0xc0);
//        delay(1);
//        for(i=0;i<2;i++)
        write_1602dat(RsBuf[i+2]);
         delay(2000);

           memset(&RsBuf[1],' ',18);
        SendString("ATE0\r\n");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string(0x80,"ATE0            ",0);
        while(Rec_stop==0) ;
        Rec_stop=0;
//        write_1602com(0xc0);
//        delay(1);
//        for(i=0;i<2;i++)
//        write_1602dat(RsBuf[i+2]);
                 delay(2000);

        memset(&RsBuf[1],' ',18);
    SendString("AT+CIPMUX=0\r\n");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string(0x80,"AT+CIPMUX=0      ",0);
        while(Rec_stop==0);
        Rec_stop=0;
//        write_1602com(0xc0);
//        for(i=0;i<2;i++)
//        write_1602dat(RsBuf[i+2]);
           delay(100);

        memset(&RsBuf[1],' ',18);
        SendString("AT+CIPSTART=\"TCP\",\"114.215.204.246\",9999\r\n");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string(0x80,"AT+CISTART=TCP   ",0);
        while(Rec_stop==0&&RsBuf[2]=='O');
        Rec_stop=0;
//        write_1602com(0xc0);
//        for(i=0;i<2;i++)
//        write_1602dat(RsBuf[i+2]);
         delay(2000);

            memset(&RsBuf[1],' ',18);
        SendString("AT+CIPMODE=1\r\n");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string(0x80,"AT+CIPMODE=1     ",0);
        while(Rec_stop==0);
        Rec_stop=0;
//        write_1602com(0xc0);
//        for(i=0;i<2;i++)
//        write_1602dat(RsBuf[i+2]);
         delay(2000);

        RsPoint=0;
        memset(&RsBuf[1],' ',18);
    SendString("AT+CIPSEND\r\n");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string(0x80,"AT+CIPSEND       ",0);
        while(RsPoint==0);
//        write_1602com(0xc0);
//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RsBuf[i]);
           delay(2000);
        SendString("AT+CWJAP=\"wodewifi\",\"nidemima\"\r\n");
         //在这里填入你的路由器名称和密码 分别替代wodewifi和 nidemima 双引号和斜杠不能删除
        delay(5000);

         write_string(0x80,"Te:   C   Hu:  %",0);
        write_string(0xc0,"STATUS:0000     ",0);
        write_1602com(0x85);
        write_1602dat(0xdf);

        while(1)
        {
                  if(FlagStart==1)
                {
                     TR0=0;
             RH();
                          FlagStart = 0;
                         write_1602com(0x83);
                         write_1602dat(temperature%100/10+0x30);
                         write_1602dat(temperature%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d);
                         write_1602dat(humidity%100/10+0x30);
                         write_1602dat(humidity%100%10+0x30);
                         SendString("{\"UN\":\"yhdifiot1704120237@163.com\",\"VER\":\"A1.1\",\"ID\":\"1704120237\",\"MAC\":\"18fe35f1cd9a\",\"TP\":\"");
                         //784551388@qq.com是账号          234100是ID
                 SendASC(temperature%100/10+0x30);          //1
                 SendASC(temperature%10+0x30);                //1
                 SendString("\",\"HM\":\"");                   //  8
                 SendASC(humidity%100/10+0x30);          //1;
                 SendASC(humidity%10+0x30);                //1
                 SendString("\",\"SOC\":\"99\",\"RET\":\"1\"}\r\n");
                         TR0=1;
                         Timer0_count=0;
                         Timer0_miao=0;
                }

                write_1602com(0xc7);
                if(LED1)
            write_1602dat('0');
                else
                write_1602dat('1');
                if(LED2)
            write_1602dat('0');
                else
                write_1602dat('2');
                if(LED3)
            write_1602dat('0');
                else
                write_1602dat('3');
                if(LED4)
            write_1602dat('0');
                else
                write_1602dat('4');

                delay(100);
        }

}

//  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中断函数无返回值
  void uart_rx(void)  interrupt 4   //放在这里 和放在main()里面是一样的
{

        unsigned char dat;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 = SBUF;
         if(SBUF=='\r')
         {
           RsPoint=0;
           Rec_stop=1;
          }
          RsBuf[RsPoint]=SBUF;
          RsPoint++;
         if(Flag_rec==1)
         {
                 switch (Key_num)
                 {
                  case 'A': if(dat=='0')LED1=0; else LED1=1;break;
                  case 'B': if(dat=='0')LED2=0; else LED2=1; break;
                  case 'C': if(dat=='0')LED3=0; else LED3=1; break;
                  case 'D': if(dat=='0')LED4=0; else LED4=1; break;
                 }
……………………

网友A(2018-06-24):
这个是用无线网连接控制吗?

网友B:
初学者真心感谢!

网友C:
非常感谢,新手学习

网友D(2019-07-27):
感謝詳細的資料

网友E(2019-11-12):
新手感激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