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按键怎么接入电路呢,想做一个按键控制数码管

楼主(2018-06-02):
四角按键怎么接呢,想做一个按键控制数码管

网友A:
四角按键有两个引脚本来就是电气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最好是斜对角接,如果非要一边接的话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看哪边的引脚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再接

网友B:
是斜对角接吗

网友C:
一般有四个角的,斜对角接线,要是想确保安全的话 可以按着开关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D:
斜对角,交叉使用就可以了,四脚按键原理离得比较近的两个引脚默认是常开,它们分别与其对应的对面引脚相连,所以交叉使用就行了,你也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E:
有四个角的,斜对角接线,可以按着开关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D:
四脚按键,斜对角使用就行了,距离比较近的两个引脚是默认常开的分别与其对应距离较长引脚相连,所以交叉使用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