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间读写的仿真和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6-02):
7段式数码管显示时间,ds1302芯片,89c51单片机,protues+keil-c仿真电路加源程序,比较简单,属于校内课程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ot,time1[8],flash;
unsigned int tt;
uchar flag=0;
code seven_tab[15]=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37,0x5c,0x77,0x73};//0--9,-,N,o,A,p
sbit rtc_clk=P3^6;
sbit rtc_data=P3^4;
sbit rtc_rst=P3^5;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3_0=P3^2;
sbit p2_7=P3^3;
sbit p2_6=P2^6;

sbit a0=ACC^0;
sbit a7=ACC^7;

void write_rtc(uchar date)           //写一字节
{
        uchar i;
        ACC=date;
        for(i=8;i>0;i--)
                {
                        rtc_data=a0;
                        rtc_clk=1;
                        rtc_clk=0;
                        ACC=ACC>>1;
                }
}
uchar read_rtc()                //读一字节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7=rtc_data;
                        rtc_clk=1;
                        rtc_clk=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写1302数据
{
        rtc_rst = 0;
        rtc_clk = 0;
        rtc_rst = 1;
        write_rtc(address);
        write_rtc(date);
        rtc_clk = 1;
        rtc_rst = 0;
}
uchar read1302(uchar address)//读1302数据
{
        uchar temp;
        rtc_rst = 0;
        rtc_clk = 0;
        rtc_rst = 1;
        write_rtc(address);
        temp=read_rtc();
        rtc_clk = 1;
        rtc_rst = 0;
        return(temp);
}
void init1302()                //1302初始化
{
        write1302(0x8e,0x00);        //写操作
        write1302(0x80,0x21);        //写秒
        write1302(0x82,0x50);        //写分
        write1302(0x84,0x14);        //写时
        write1302(0x88,0x05);        //写月
        write1302(0x86,0x22);        //写日
        write1302(0x8a,0x02);        //写星期
        write1302(0x8c,0x18);        //写年
        write1302(0x8e,0x80);        //写保护
}
void get_time()        //获取1302的时间数据(时、分、秒),存入time1数组中
{
        uchar d;
        d = read1302(0x81);
        time1[0] = d & 0x0f;
        time1[1] = (d >> 4) & 0x0f;
        d = read1302(0x83);
        time1[3] = d & 0x0f;
        time1[4] = (d >> 4) & 0x0f;
        d = read1302(0x85);
        time1[6] = d & 0x0f;
        time1[7] = (d >>4 ) & 0x0f;
        time1[2]=time1[5]=10;
}
void get_date()                                   //获取1302的日期数据(日月年),存入time1数组中
{        uchar d;
        d = read1302(0x87);
        time1[0] = d & 0x0f;
        time1[1] = (d >> 4) & 0x0f;
        d = read1302(0x89);
        time1[3] = d & 0x0f;
        time1[4] = (d >> 4) & 0x0f;
        d = read1302(0x8d);
        time1[6] = d & 0x0f;
        time1[7] = (d >>4 ) & 0x0f;
        time1[2]=time1[5]=10;
}
void get_week()                                         //获取1302的星期数据,存入time1数组中
{        uchar d;
        d = read1302(0x8b);
        time1[3] = d & 0x0f;
        time1[4] =10;
        time1[1]=10;
        time1[6]=12;
        time1[7]=11;
        d = read1302(0x85);
        if(((((d >>4 ) & 0x0f)==1)&(d & 0x0f)>=2)||((((d >>4 ) & 0x0f)==2)))
        {
                time1[0]=14;
        }
        else
                time1[0]=13;

        time1[2]=time1[5]=10;
}

void set_min()                                           //设置分钟显示  ---分钟---
{
        uchar d;
        d = read1302(0x83);
        time1[3] = d & 0x0f;
        time1[4] = (d >> 4) & 0x0f;
        d = read1302(0x85);
        time1[6] = d & 0x0f;
        time1[7] = (d >>4 ) & 0x0f;
        time1[0]=time1[1]=time1[2]=time1[5]=10;

}
void set_hour()                                           //设置时钟显示  时钟------
{
        uchar d;
        d = read1302(0x85);
        time1[6] = d & 0x0f;
        time1[7] = (d >>4 ) & 0x0f;
        time1[0]=time1[1]=time1[2]=time1[5]=time1[3]=time1[4]=10;

}
void set_day()                                           //设置日期显示  ------日期
{
        uchar d;
        d = read1302(0x87);
        time1[0] = d & 0x0f;
        time1[1] = (d >> 4) & 0x0f;
        d = read1302(0x89);
        time1[3] = d & 0x0f;
        time1[4] = (d >> 4) & 0x0f;
        d = read1302(0x8d);
        time1[6] = d & 0x0f;
        time1[7] = (d >>4 ) & 0x0f;
        time1[2]=time1[5]=10;
}
void set_month()                                   //设置月份显示  ---月份---
{
        uchar d;
        d = read1302(0x89);
        time1[3] = d & 0x0f;
        time1[4] = (d >> 4) & 0x0f;
        d = read1302(0x8d);
        time1[6] = d & 0x0f;
        time1[7] = (d >>4 ) & 0x0f;
        time1[2]=time1[5]=time1[0]=time1[1]=10;
}
void set_year()                                                //设置年份显示  年份------
{
        uchar d;
        d = read1302(0x8d);
        time1[6] = d & 0x0f;
        time1[7] = (d >>4 ) & 0x0f;
        time1[3]=time1[4]=time1[2]=time1[5]=time1[0]=time1[1]=10;
}
void set_week()                                                 //设置星期显示  No--星期---
{
        uchar d;
        d = read1302(0x8b);
        time1[3] = d & 0x0f;
        time1[6]=time1[4]=time1[2]=time1[5]=time1[0]=time1[1]=time1[7]=1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使用T0定时器刷新数码管显示,刷新间隔为2ms
{
        uchar i;
        TR0=0;
        TH0 = (65536 - 2000) / 256;
        TL0 = (65536 - 2000) % 256;
        TR0 = 1;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7):        p2_2=0; p2_3=0; p2_4=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6):        p2_2=1; p2_3=0; p2_4=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5):        p2_2=0; p2_3=1; p2_4=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4):        p2_2=1; p2_3=1; p2_4=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3):        p2_2=0; p2_3=0; p2_4=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2):        p2_2=1; p2_3=0; p2_4=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1):        p2_2=0; p2_3=1; p2_4=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0):        p2_2=1; p2_3=1; p2_4=1; break;//显示第7位
                }
        P1=seven_tab[time1[i]];
        i++;
        if(i==8)
                i=0;
}
void init_timer0()                        //初始化T0定时器
{
        TMOD = 0x01;
        TH0 = (65536-2000) / 256;
        TL0 = (65536-2000) % 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start() interrupt 0        //按下切屏键,切换时间,日期,星期;按下调节键,在调节分时日月年星期间切换
{

        flag++;
        if(flag>2)
        {
                flag=0;
        }

}

void sart() interrupt 2
{

                if(flag<3)
                        flag=3;
                else
                {
                        flag++;
                        if(flag>8)
                                flag=3;
                }

}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
{
        uchar j=0;
        for(;t>0;t--)
                for(j=0;j<125;j++);
}
void main()
{
    uchar n,i,d,t;
        /*init_timer0();*/
        init1302();
        IT0=1;
        EX0=1;
        EA=1;
        IT1=1;
        EX1=0;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0:get_time();                //调用子函数,把存入数组time的数据给显示出来
                                   break;

                        case 1:get_date();                //调用子函数,把存入数组date的数据给显示出来
                                   break;
                        case 2:get_week();                //调用子函数,把存入数组week的数据给显示出来
                                   break;
                        case 3:set_min();                                                                                                    //调整分
                                        if(p2_6==0)
                                        {
                                                delay(1000);
                                                if(p2_6==0)
                                                {
                                                        n= read1302(0x83);
                                                        d = n & 0x0f;
                                                        t = (n >> 4) & 0x0f;
                                                        d++;
                                                        if(d>9)
                                                        {
                                                                d=0;
                                                                t++;
                                                                if(t>5)
                                                                {
                                                                        t=0;
                                                                }
                                                        }
                                                        n=(0x0f&d)|(0xf0&(t<<4));
                                                        write1302(0x82,n);
                                                        delay(1000);
                                                }
                                                }
                                                break;
                                case 4:set_hour();                                                                                                 //调整时
                                        if(p2_6==0)
                                        {
                                                delay(1000);
                                                if(p2_6==0)
                                                {
                                                        n= read1302(0x85);
                                                        d = n & 0x0f;
                                                        t = (n >> 4) & 0x0f;
                                                        d++;
                                                        if(t==2)
                                                        {
                                                                if(d>3)
                                                                {
                                                                        d=0;
                                                                        t=0;
                                                                }
                                                        }
                                                        if(d>9)
                                                        {
                                                                d=0;
                                                                t++;
                                                        }

                                                        n=(0x0f&d)|(0xf0&(t<<4));
                                                        write1302(0x84,n);
                                                        delay(1000);
                                                }
                                        }
                                        break;
                                case 5:set_day();                                                                                                    //调整日
                                        if(p2_6==0)
                                        {
                                                delay(1000);
                                                if(p2_6==0)
                                                {
                                                        n= read1302(0x87);
                                                        d = n & 0x0f;
                                                        t = (n >> 4) & 0x0f;
                                                        d++;
                                                        if(t==3)
                                                        {
                                                                if(d>1)
                                                                {
                                                                        d=1;
                                                                        t=0;
                                                                }
                                                        }
                                                        if(d>9)
                                                        {
                                                                d=0;
                                                                t++;
                                                        }

                                                        n=(0x0f&d)|(0xf0&(t<<4));
                                                        write1302(0x86,n);
                                                        delay(1000);
                                                }
                                        }
                                        break;
                                case 6:set_month();                                                                                                    //调整月
                                        if(p2_6==0)
                                        {
                                                delay(1000);
                                                if(p2_6==0)
                                                {
                                                        n= read1302(0x89);
                                                        d = n & 0x0f;
                                                        t = (n >> 4) & 0x0f;
                                                        d++;
                                                        if(t==1)
                                                        {
                                                                if(d>2)
                                                                {
                                                                        d=1;
                                                                        t=0;
                                                                }
                                                        }
                                                        if(d>9)
                                                        {
                                                                d=0;
                                                                t++;
                                                        }

                                                        n=(0x0f&d)|(0xf0&(t<<4));
                                                        write1302(0x88,n);
                                                        delay(1000);
                                                }
                                        }
                                        break;
                                case 7:set_year();                                                                                                    //调整年
                                        if(p2_6==0)
                                        {
                                                delay(1000);
                                                if(p2_6==0)
                                                {
                                                        n= read1302(0x8d);
                                                        d = n & 0x0f;
                                                        t = (n >> 4) & 0x0f;
                                                        d++;
                                                        if(d>9)
                                                        {
                                                                d=0;
                                                                t++;
                                                                if(t>9)
                                                                {
                                                                        t=0;
                                                                }
                                                        }

                                                        n=(0x0f&d)|(0xf0&(t<<4));
                                                        write1302(0x8c,n);
                                                        delay(1000);
                                                }
                                        }
                                        break;
                                case 8:set_week();                                                                                                    //调整星期
                                        if(p2_6==0)
                                        {
                                                delay(1000);
                                                if(p2_6==0)
                                                {
                                                        n= read1302(0x8b);
                                                        d = n & 0x0f;
                                                        d++;
                                                        if(d>7)
                                                        {
                                                                d=1;
                                                        }

                                                        n=0x0f&d;
                                                        write1302(0x8a,n);
                                                        delay(1000);
                                                }
                                        }
                                        break;

                }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7):        p2_2=0; p2_3=0; p2_4=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6):        p2_2=1; p2_3=0; p2_4=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5):        p2_2=0; p2_3=1; p2_4=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4):        p2_2=1; p2_3=1; p2_4=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3):        p2_2=0; p2_3=0; p2_4=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2):        p2_2=1; p2_3=0; p2_4=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1):        p2_2=0; p2_3=1; p2_4=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0):        p2_2=1; p2_3=1; p2_4=1; break;//显示第7位
                        }
                        P1=seven_tab[time1[i]];
                        delay(2);
                        }
                }

}

网友A(2020-04-28):
显示时间和日期是错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