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怎么用按键控制六位共阳型数码管呢 求帮助

楼主:
查看数: 2368 | 评论数: 7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8-6-2 22:41

正文摘要:

使按键按下时亮,不按时灭

网友A(2018-06-03):
程序里面不刷新就不会显示了!!!!!!!!!!!

网友B:
位取反吧?

网友C:
使用if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网友D:
数码管相当于一个LED灯的组合,你这个共阳的,你只要阳极不给正电,就不会亮

网友E:
你把显示做成子程序,比如display()
有按键时候就不执行display(),无按键时执行display();
如:
loop:
if (!key_pressed())//键盘检测
  display();
goto loop;

网友F:
图片好模糊,看不清

网友G:
按下时候你把位选给关掉就行了,这样数码管就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