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S8550驱动蜂鸣器电路声音太小的问题

楼主:
如图 P22接单片IO口,R3是82欧姆,三极管是pnp s8550,VCC 5v,上电后蜂鸣器响,但是声音有点小,有人推荐我把R7 100Ω换成56Ω,各位大佬给点建议,帮忙把声音调大点。先谢谢各位了,拜托了各位!!!

网友A(2018-06-03):
希望明天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R3应是1K,R7应是0欧,5V的蜂鸣器应工作在5V,不用限流。如还要声大些。就换功率大的蜂鸣器吧。

网友C:
成熟的设计图:

网友D:
可以改为NPN驱动,这样会好些!!!!!!!!!!!!!!!!

网友E:
告诉你一个很LOW的答案,蜂鸣器里的那个贴纸对蜂鸣器影响很大,把它撕出来就没事了

网友F:
图中的R 3主要作用是限制三极管的电流(保护三极管的),一百欧姆是没有问题的,三极管是电流控制性元件所以不能选太大。R 7的电阻是限制蜂鸣器的电流,如果蜂鸣器电压为5v则不需要。去掉r7就可以了

网友G:
5V的蜂鸣器,可改小R7,VCC=5V,R7=47欧。

网友H:
R3阻值大小关系不大,你已经够小了,宜1k~3k,8550基极驱动电流已足够。声音不大,与蜂鸣器有关。

网友I(2018-08-30):
R7改为0R就好

网友J:
R3 10欧  你在试试

网友K:
ss8050 是npn管,但图中是PNP管?IO口高电平是5v吗?蜂鸣器是有源(电平驱动)还是无源(脉冲)?

网友L:
电阻R7可以直接去除,我蜂鸣器都是这样用的,很响。还有蜂鸣器也是有电压的,注意不要选错了

网友M:
换个功率大的嗡鸣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一个很LOW的答案,蜂鸣器里的那个贴纸对蜂鸣器影响很大,把它撕出来就没事了

这位才是老道的工程师

网友O:
这个蜂鸣器不用限流的

网友P:
放在集电极就行  看原图应该没错啊

网友Q:
把R7的阻值调小就可以了

网友R(2022-05-04):
8050换8550,电阻1K即可。

网友S:
结合一下地板和6楼的回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实中蜂鸣器的贴纸会导致音量变小很容易忽略,对于5V蜂鸣器来说,R7确实没有必要存在,当然,100Ω阻值对有源蜂鸣器的音量影响虽然不大,但也有一些影响。另外,三极管的基极电阻主要是为了保护单片机I/O口,有源蜂鸣器的工作电流不大,几十ma,所以,基极电阻对音量的影响可以忽略,主要是考虑对单片机的I/O口保护。所以基极电阻最好是选择1K-10K左右。

网友T:
R7直接短路,R3改成1K,声音大灌电流还小,这电路设计有问题.R7就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