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测试电路里面的电容电阻起什么作用?求分析

楼主(2018-06-03):
谁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电容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是个跟随器电阻,电阻电容主要是滤波!!!!!!!!!!!!!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水位传感器是什么,是上下限控制还是水位指示(显示)?根据后面的ADC0832应该是后者。

但是由于不知道传感器的类型,不好确定电容电阻的作用。但是一般是用来滤除高频杂波的。

网友C:
从图纸上看R7 200欧姆,估计你应该用的是0-20mA或者4-20mA的传感器,通过R7把电流转换成0-4V或者0.8-4V,两个电容和R5是滤波,并经运放组成的电压跟随器到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水位传感器是什么,是上下限控制还是水位指示(显示)?根据后面的ADC0832应该是后者。

但是 ...

用的压力式水位传感器,将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电阻电容起什么作用,LM358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上看R7 200欧姆,估计你应该用的是0-20mA或者4-20mA的传感器,通过R7把电流转换成0-4V或者0.8-4V,两 ...

用的压力式水位传感器,将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电阻电容起什么作用,LM358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假设输入端的电压是Vin,与水位高度成正比,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比如水泵正在供水或者附近有较大的震动或者有大风,这样液面就会有波动,这样Vin就会才我们测定的液面上下波动,加入电容后这种波动就会减小,这就是滤波的作用,当然也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滤波达到同样的效果,Vin基本上就是V3(运放正端电压)运放是虚短,所以V3=V2,因运放有是虚断的流过R6的电流是0,所以V1=V2,这样就基本上V1=Vin,有于运放的阻抗很小,这样就减小了前级电阻对AD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跟随器电阻,电阻电容主要是滤波!!!!!!!!!!!!!

这是一个负反馈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90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的压力式水位传感器,将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电阻电容起什么作用,LM358起什么作用

这是一个负反馈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90倍。LM358是一个运算放大电路简称”运放”。

“压力式水位传感器”也有多种,霍尔、膜式、电阻式、电感式、电容式。指的是将水位信号变成线性电流或电压信号(随着水位的变化,电流或电压随之发生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负反馈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90倍。

不是吧,同向放大器,负端会有电阻接地,你可以用mutisim仿真试试!!!!

网友E:
这个以前做个小实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跟随器电阻,电阻电容主要是滤波!!!!!!!!!!!!!

跟随器是百分之百的负反馈,放大倍数为1,不用R6电阻也行。跟随器主要是提高输入阻抗,减小对测量元件的影响,起隔离作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图本身可能就有问题,R7阻值200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假如R7是分压电阻再加后面的运放就明显多此一举)C4、R5、C5组成π型滤波器,运放应该是同向放大器,可能是漏画2脚对地电阻,结果成了跟随器,那么R6就无意义。再后面是ADC0832的两个输入通道接在一起也没有实际意义。估计这个电路如下图:电流采样、低通滤波,10倍电压放大,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