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人机交互设置界面控制直流电机转速,显示不正确,请教黑友

楼主(2018-06-03):
① 通过独立式键盘和1602液晶显示器设计独立的人机交互设置界面,可设定直流电机的转速,直流电机按照设定的转速转动,建议4个按键的功能分别为“设置”用于进入设置界面、“→”用于调整光标位置、“↑”用于调整光标所在位置数值、“确定”用于保存设置值并返回主界面;
    ② 设定数据时,光标位置处的数字应闪烁显示;
③ 可以定义一个“发送”键,按下后,直流电机按照设定参数转动;
④ 直流电机转动过程中,监控端可以获取直流电机运行状态,并通过LCD显示;
⑤ 直流电机转动过程中,可以修改目标转速,修改后根据新的设定转速控制电机转动。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0^4;
sbit RW=P0^5;
sbit EN=P0^6;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k3=P2^6;
sbit k4=P2^7;

sbit PWM=P0^0;

unsigned int zhua=150;
unsigned char table[3],table1[3];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m=50;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int zhuan,i;
unsigned int j;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z)      //Ñóê±oˉêy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P1=com;
  EN=1;
  EN=0;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1;RW=0;
  P1=dat;
  EN=1;
  EN=0;
}

void init()
{ EN=0;
  writecom(0x38);
  delay1(5);
  writecom(0x0c);
  delay1(5);
  writecom(0x01);
        delay1(5);

}

void display_v()  //êμ¼ê×aËù
{
  table[0]=zhuan/100+0x30;
  table[1]=zhuan%100/10+0x30;
  table[2]=zhuan%10+0x30;

  writecom(0xc0);
  writedata(table[0]);
  writecom(0xc0+1);
  writedata(table[1]);
  writecom(0xc0+2);
  writedata(table[2]);
}

void dis()  //é趨×aËù£¬table1[]Dèé趨3õÖμ
{
  table1[0]=zhua/100+0x30;
  table1[1]=zhua%100/10+0x30;
  table1[2]=zhua%10+0x30;

  writecom(0x80);
  writedata(table1[0]);
  writecom(0x80+1);
  writedata(table1[1]);
  writecom(0x80+2);
  writedata(table1[2]);
}

void adjust_v()
{
  zhua=(table1[0]-0x30)*100+(table1[1]-0x30)*10+(table1[2]-0x30);
}

void keyscan(unsigned char k )
{
  if(k1==0)              //进入设置
  {delay1(10);if(k1==0){ k=1;}
  if(k==1)
  {
  if(k2==0)      //右移光标
  {delay1(10);
   if(k2==0)
   {
    i++;
        writecom(0x80+i-1);
        writecom(0x0f);
        if(i>3){i=1;}
  if (k3==0)        //增加该位数值
  {delay1(10);
   if (k3==0)
   {
   switch(i)
   {
     case 1:
               zhua=zhua+100;
                   break;
         case 2:
               zhua=zhua+10;
                   break;
         case 3:
               zhua++;
                   break;
         if(zhua>200)zhua=0;

   }
   if (k4==0)
   {k=0;adjust_v();dis();}
   }}
  }
  }}
  }}

void init2()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11;
  EA=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T0=1;
  TR0=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1=1;
  TR1=1;
}

void int1_init()
{
  EX1=1;
  IT1=1;
}

void time1()   interrupt 1 using 1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zhuan=count*20;
  count=0;
  display_v();

}

void service_int1()  interrupt 0
{count++;}

void biaozhi()
{
  if(zhuan>=zhua)flag=1;
  if(zhuan<zhua)flag=0;
}

void pwm1()                        //m=50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j++;
  {if(j<m)PWM=1;
  else if(j>=m&&j<256) PWM=0;}
}

void tiaosu()
{
        biaozhi();
  if(flag==1)m--;             //速度大于设定值
  else  m++;                  //速度小于设定值

}

void main()
{
  init();
        init2();int1_init();
        pwm1();
        while(1)
        { dis();
                diaplay_v();
                tiaosu();
                keyscan();
  }
}

网友A(2018-12-2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现在也在做好这个类似的,也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8-06-03):
忘记说了,我的液晶显示只有一个闪烁的0,大佬们可不可以帮我看看,第一次做也不太会